用白版主的电路制作了一个6p14小单端,效果非常好。

楼主(2015-05-04):
五一放假期间完成了筹备已久的6p14小单端,电路用的是白版主那张完善后的图纸,之前实验了两次,都失败了,原因是个别元件阻值不对,接线错误,拆了重来。第三次严格按照图纸匹配元件,先装了单声道部分,开机实验成功,随装另一声道,最终完成双声道单端机。此机用了两只6n2,分别推6p14,红灯机电源牛1小时后发热,但能接受,带8欧喇叭声音清晰亮丽,有层次,近听稍有交流声,估计还是有接地不到位,因为底盘空间太小,元件大棚较乱,实在是难看。照片没有照好,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网友A:
电源牛我的6p1感觉温度有点高。还不是满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牛我的6p1感觉温度有点高。还不是满载输出。

您的电牛多的瓦的?如果是红灯机电牛功放管5级接法,肯定不行的。我的这机是6p14三级接法可以带起来,而且我用了两只6n2,还有一个指示灯,1小时后电牛开始发热,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牛我的6p1感觉温度有点高。还不是满载输出。

之前我还用此机的底盘实验了6p1标准接法(整流部分不变)1分钟后电牛就烫的不行,感觉要烧了。

网友:
电源小了

网友:
向你学习,我目前还不敢自己动手制作,只能利用旧机芯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电牛多的瓦的?如果是红灯机电牛功放管5级接法,肯定不行的。我的这机是6p14三级接法可以带起来,而且 ...

电源牛是宜昌市东方红机修厂产的DB-45-7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还用此机的底盘实验了6p1标准接法(整流部分不变)1分钟后电牛就烫的不行,感觉要烧了。

我的6p1单端应该是3级管接法吧,也是最近才接触电子管,不是很明白接法。电源牛是宜昌市东方红机修厂的DB-45-7,变压器不是很大,放音长时间温度还是有点高。有机会准备换一个大一点的或者再淘一个收音机电源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牛是宜昌市东方红机修厂产的DB-45-7

实践证明27厂的电牛质量相当好,层层垫纸,铜线质量非常好,我烧机1小时后铁芯很烫,但线圈一点味道都没有。

网友B:
  白版介绍那个电路的帖子在哪,谁有链接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版介绍那个电路的帖子在哪,谁有链接发一下。

就在本版《修旧利废……》

网友C:
我做的都是单声道,难道就不算胆机吗?早期的胆机应该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D:
林间老师改做胆机了,棚搭的漂亮,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林间老师改做胆机了,棚搭的漂亮,祝贺。

老师不敢当,我是照猫画虎,请教了很多坛里前辈,多次返工试验,基本能听。搭棚很凌乱,还没有掌握电路搭棚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都是单声道,难道就不算胆机吗?早期的胆机应该都是单声道的。

单声道也很好玩,这机开始我也是先搭的单声道,带一个喇叭,有点像电子管收音机。双声道立体感更明显些,有条件还是改双声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