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懂显卡花屏怎么修?

楼主(2015-05-04):
自己电脑的,8600Gt。08年的老卡,先爆了电容,把电容换了后就有花屏现象。有时候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才花,有时候进系统就花,玩游戏必花。测供电,pwm降压后1.3v和2.0v。怎么修呀?

网友A:
有热风枪给GPU吹下,给内存颗粒吹下,还是不行的下岗了。

网友:
不好弄,最主要很多不值当搞了

楼主:
Gpu已经吹过了,显存还没吹过,吹下试试

网友:
刷软件试下

网友:
除了补焊还是补焊,别想着换GPU

网友:
不要弄了,到淘宝找一块二手的,才几十块钱,自己修修工钱划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热风枪给GPU吹下,给内存颗粒吹下,还是不行的下岗了。

有热风枪给GPU吹下,很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热风枪给GPU吹下,很费劲的。

GPU吹过一次,不过可能没吹到位,没吹多久。我买了个二手显卡,是GPU虚焊的,吹一次用几个月又得重新吹。这毛病要根除要植锡球

网友:
是GPU的问题,不值弄了

网友:
你这个显卡还不够维修的价格高,换个吧,几十元。

网友:
电容全部换了,核心重装上硅脂,以上2板斧不行直接扔掉

网友:
   花屏多数都是GPU虚焊造成的

网友:
手机的BGA虚焊有植锡板,10元一瓶的锡浆,热风枪就可以自己重新植锡珠。显卡的GPU太大个了,没有专用的工具没法自己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U吹过一次,不过可能没吹到位,没吹多久。我买了个二手显卡,是GPU虚焊的,吹一次用几个月又得重新吹。 ...

我的影驰9800挂了,最高分辨率1024x768,用万用表测量一个供电电容两端阻值0,用热风枪催了半天也没有把GPU吹下来。

网友:
放到电烤箱里烤一会就行了

网友:
将GPU吹出来有办法,可以将板子架在一个300W的电炉上,正面用热风枪吹。但是拆下来,后面植锡珠,焊接回去就难了。用红外线灯在GPU底部烤也可以直接将锡珠烤熔,红外线加热穿透力较强。

网友:
九成是GPU虚焊.用BGA机做一下,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