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WY1怎么点亮。求电路图!

楼主(2015-05-04):
我有稳压管WY1怎么点亮。求电路图!这个跟WY-2P好像还不一样。WY1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红光。好像全封闭的。WY2P是可以看到红光。求高人解。还有个问题,稳压管是不是只有高压输入,稳压输出后电压就变低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我的啊,玩完了别忘了还我!!

网友A:
串联个100k电阻直接姐220v市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个100k电阻直接姐220v市电试试

试了,不亮,零接2脚,火接100K电阻,后接到5脚,管子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玩就玩WY-2!橘黄色的灯光,很漂亮的~

wy2我有,还有好多这个WY1没点亮过不知道会不会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WY-2P吧!橘黄色的辉光暖暖的! 上一个回复打错了~不是WY-2,是WY-2P!!!不好意思~

WY-2P我点亮了,就想点一下这个小七脚的WY1没看他亮过。

网友C:
串个10K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WY-1可能点上也看不到什么效果~看着封闭的就很严实~最多是有一点淡淡的紫光罢了~我想的不一定对~

你亮过WY1吗?我没亮过所以想试试,关于WY2P闪烁,是因为供电是交流电,换成直流就不闪了。这种管子也是安装在整流滤波后电路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10K可调电阻

可调电阻能抗住220V交流电吗?

网友:
这个管子我试过,有点点光,几乎看不到什么........

网友:
应该是接到直流稳压吧,能稳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