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的音响喇叭能装在车上吗

楼主(2015-05-04):
有对旧的无源音响,想装在车上行得通吗?尺寸一样的,用车载功能能推得动吗?请高手们回答下

网友:
阻抗一样,功率大小近似就行。

网友:
家用灵敏度低,放车上效果不太好。

网友:
一般不能,车上好多喇叭阻抗都是2欧的

网友:
不讲究的话,可以装上去,汽车喇叭最大的不同就是抗灰尘耐腐蚀,汽车总比家里脏的嘛。其它楼上都说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车载的喇叭结构与家用的不同.

网友:
没问题的,当然能响。

网友:
能响,就是家用的音箱阻抗都高,车上出不了好声

网友:
可以接,就是声音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阻抗的匹配问题,如果家用喇叭是4欧的,也可以用

网友:
车上基本都是全频喇叭,4欧的多,也有2欧的。

网友:
能出声没问题。。。

网友:
只要车上的功放能推得动就行

网友:
不追求音质的话可以,我给他们换上电视机的都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