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787A高频头无立体声急求帮助

楼主(2015-05-04):
淘宝10块钱买的1787,按下图接的线,可以收台,灵敏度也不错,跑频先不说,就是立体声分离度不强,怎么回事,感觉没CXA1238分离度好,求帮助?

看一下我的22、23脚有没有接错,怎么才有立体声?

22脚怎么样才叫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搞不清哪一个脚是控制立体声的,那个脚是接LED的

按你给的电路图,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除非你的图有误,再重复一遍。

20脚(ST/RO)是立体声/单声道转换引脚(这个脚就是控制立体声的),通过外接开关切换高低电平来打开或关闭立体声解码器,LED指示灯会跟着开关亮灭。

22脚 (SD/ST)接LED立体声指示灯,你接的正确,收到FM立体声信号后灯亮,且受20脚高低电平控制亮灭。

我判断你说的立体声分离度不好,可能是LA1787芯片离散性导致,我装的高频头收音机也有这个问题,同款高频头分离度也有差异。

楼主:
现在22脚电压是6.5V,,悬空也有1.2V,23脚悬空,23脚接电源8V有噪音

补充内容 (2015-5-4 20:31):
那个22脚的电压会变的,有时是6.5V,有时是0.3V,为何

网友:
上7343解码!@!!!

网友A:
高电平:这里指引脚接+5V,或引脚输出电压在5-8V之间都认为是高电平。
低电平:引脚接0.5V以下或接地。
电路中,20脚(ST/RO)才是立体声/单声道转换引脚,该脚接悬空或接低电平(接地)V时,输出为立体声音频信号,此时23脚的LED灯亮。该脚接高电平+5V时,为强制单声道,此时23脚的LED灯灭,输出为单声道音频信号。
23脚不知何用,肯定不是立体声/单声道转换,还是悬空吧

楼主:
现在搞不清哪一个脚是控制立体声的,那个脚是接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这里指引脚接+5V,或引脚输出电压在5-8V之间都认为是高电平。
低电平:引脚接0.5V以下或接地。
电 ...

我看你做了这很多收音机,这个你帮一下我好不,现在收台多,声音清晰,就是立体声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这里指引脚接+5V,或引脚输出电压在5-8V之间都认为是高电平。
低电平:引脚接0.5V以下或接地。
电 ...

能确[定那个脚的功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这里指引脚接+5V,或引脚输出电压在5-8V之间都认为是高电平。
低电平:引脚接0.5V以下或接地。
电 ...

7#的IC脚和板外标的完全对不上号

补充;这个回帖错了,特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的IC脚和板外标的完全对不上号

老师什么意见?急求帮助,这个高频头你会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什么意见?急求帮助,这个高频头你会用吧?

你搞无线电修理一定要在学习技术时,【顺道】也要【修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素质才好,不要象热锅蚂蚁一样,

要保持心景的冷静祥和,才不会把问题搞向他方.

你没看4#吗?己经完满解答完毕了,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给的电路图,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除非你的图有误,再重复一遍。

20脚(ST/RO)是立体声/单声道 ...

在厂里我没修这个高频头的DVD机,我只管理这零件,所以没有调整经验,请教其中的可调电阻会是调整立

体声导频的吗?

另一相同高频头却有三个可调电阻

网友C:
直接用坛友出的图做成板子 没啥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坛友出的图做成板子 没啥问题啊

兄弟,帮忙看下你的板子上 LED立体声指示灯和立体声/单声开关,接高频头哪个脚,怕那张图纸是错的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帮忙看下你的板子上 LED立体声指示灯和立体声/单声开关,接高频头哪个脚,怕那张图纸是错的误人子弟 ...

晚上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坛友出的图做成板子 没啥问题啊

你这有立体声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给的电路图,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除非你的图有误,再重复一遍。

20脚(ST/RO)是立体声/单声道 ...

看到了,谢谢,20脚接地后,调台那个LE调台都亮了,20脚不接地,只有1、2个台灯亮,20脚接地后,听声音像是立体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无线电修理一定要在学习技术时,【顺道】也要【修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素质才好,不要象热锅蚂蚁一样,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厂里我没修这个高频头的DVD机,我只管理这零件,所以没有调整经验,请教其中的可调电阻会是调整立

体声 ...

LA1787的高频头我手里也没有,刚刚又仔细研究了下1787的规格书,立体声导频信号是由1787的20脚外接912Hz(这个频率好奇怪)晶振给出的,没看到有调整导频信号及分离度的电位器,实物照片中的可调电阻貌似用来调整静噪门限和自动搜停门限的。

还有LA1787规格书中明确标示IC的26脚是立体声指示,对应高频头的22脚(SD/ST IND)外接LED。
我也只能帮这位兄弟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20脚接地后,调台那个LE调台都亮了,20脚不接地,只有1、2个台灯亮,20脚接地后,听声音像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有立体声音不?

有的 你那是不是每个台都没有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 你那是不是每个台都没有立体声?

你20脚接什么?你的立体声开关怎么接?求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1787的高频头我手里也没有,刚刚又仔细研究了下1787的规格书,立体声导频信号是由1787的20脚外接912Hz( ...

谢谢你老师,那个95块钱那个高频头的接线你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 你那是不是每个台都没有立体声?

请上一下你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老师,那个95块钱那个高频头的接线你熟不?

不熟,大同小异,核心都是一样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20脚接什么?你的立体声开关怎么接?求接线,

立体声开关脚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体声开关脚没接

23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体声开关脚没接

20脚没有接?23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脚没有接?23脚呢?

23脚也没接

网友D:
哥们,有问题首先要找DATASHEET 上来就先问可不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有问题首先要找DATASHEET 上来就先问可不是办法。

我不会英文,要不你教一下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英文,要不你教一下我

到GOOLE 搞个翻译软件界面,不懂的贴到里面就翻译过来了,这个很好用。类似东西很多,外语不是大问题。

网友:
貌似我有这样的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1787的高频头我手里也没有,刚刚又仔细研究了下1787的规格书,立体声导频信号是由1787的20脚外接912Hz( ...

我今天回厂查了一下 大吃一惊;原来连网友这些高频头,LA1787的高频头有超过5个以上的版本,关于IC中

20脚有石英那个版本暂时没法找到,而现看到的没有石英的板本IC20脚是通过一些阻容元件与IC的其他功能脚

接通

现帖中这两个高频头从照片上看应是不同板本
javascript:;
我手中有的三个型号为;HK-718 VE2.4        KST-M1001LHO -10        SM-900A/F      只有最后一个是没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回厂查了一下 大吃一惊;原来连网友这些高频头,LA1787的高频头有超过5个以上的版本,关于IC中

2 ...

没我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回厂查了一下 大吃一惊;原来连网友这些高频头,LA1787的高频头有超过5个以上的版本,关于IC中

2 ...

真富有,竟然有这么多版本的高频头,不同厂家的质量不尽相同,有的会缩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我那个版本?

别着急,慢慢听我介绍.最后还有一条我发现的【原氏定理】首度公之于众.以文字型式记录于【晶体管与集成】技术区

先看一下今天又在厂里找到的有关LA1787的高频头;其编号分别是;

MITSUMI公司的;        FAE347

TBHK公司的;        CET-7000-7R

XXGD公司的;       MG-21FA                                                                                                    javascript:;

【高频头脚位识别协议---------原氏经验法则】如果你创建一个高频头,脚的功能与现有的所有

高频头不同,那你必须自创一套脚位,保证在世任何高频头无法插入你的高频头插孔.

如果你得到一套高频头,其插脚与不同厂商/不同型号的另一套的插脚全等.恭喜你,这两套高频头有互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着急,慢慢听我介绍.最后还有一条我发现的【原氏定理】首度公之于众.以文字型式记录于【晶体管与集成】技 ...

请继续

网友:
根据上帖法则,把我手头上有的LA1787 IC的高频头逐一对照,发现有四套脚位完全吻合,他〔她〕们是

HK- VER2.4       FAE347       CET-7000       MG-21FA                                                                                 javascrip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继续

我公司的旧机在犹太人新年前,一个星期以吨计全部打烂见上帝了 ,的确没能通电测这些频头

你的频头你找找型号,以我从照片上看这不是TBHK公司产品,但脚位与我几个同脚的相同

蜀国绵州网友的照片是背光照 看不清,很象HK-718 VER2.4的外貌.只等他的频头脚位照片,

及有否器件公司铭牌和序号,然后是你要那些功能脚所在位置.

我从始到终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看4#帖,不按4#帖做?????????????????用尽力拷问千里万里外的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的旧机在犹太人新年前,一个星期以吨计全部打烂见上帝了 ,的确没能通电测这些频头

你的频 ...

看了4楼的啦,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发现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4楼的啦,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发现没有

问题是四楼己明确指出那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

你没有回应;对.   还是错.    控制有效.   还是无效.  还不停重复首帖提的问.  四楼主该多痛心

你起码对回帖帮助例如;己完滿解决,或;还存在什么问题等.有个正面回复.就更不用说谢谢前辈师傅指点/或给个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四楼己明确指出那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

你没有回应;对.   还是错.    控制有效.   还是无效.  还 ...

有用,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A:
LA1787的高频头我手里也没有,刚刚又仔细研究了下1787的规格书,立体声导频信号是由1787的20脚外接912Hz( ...

炫彩老师 LA1787的电路图 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知道线圈的参数 求指导 谢谢!

天线参数

天线参数

网友(2016-12-26):
我的LA1787M高频头车机收台挺多的,效果不错。

网友:
刚把la1787m高频头拆下改到日频victor收音头上,24脚接4v电压基本上收不到FM台,24脚悬空后收台正常了。

网友:
22,23脚悬空,其它脚按照楼主的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7年我买了一台上海产的PHILIPS车机,高频头就是LA1787M的。收不到几个台。
看过LA1787M的datasheet,FM ...

可能是你的高频头坏了,我玩的这个灵敏度不错的,音质也很好的。

网友F:
楼主,机机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机机好了吗?

好了,我用的是电位器调台,你能不能开发数字调台?就是用接键调台,可以送你1787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我用的是电位器调台,你能不能开发数字调台?就是用接键调台,可以送你1787高频头

我想知道的是,收台效果好吗?在广东江门市能收到多少个台?有无立体声,谢谢

楼主:
有立体声,声音很好,江门有26个这样,开10钱的汔车天线,很烂那种,跟论坛吹的那个顶级高频头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立体声,声音很好,江门有26个这样,开10钱的汔车天线,很烂那种,跟论坛吹的那个顶级高频头一样的效果

高频头的立体指示要接个发光2级管,我发现解码电路不接这个LED是不出立体声的。

网友(2017-07-21):
进来学习一下,多谢经验分享了。

网友:
留个 记号 有待研究!

网友(2022-03-22):
折腾学习之路漫漫开始中

网友:
LA1787立体声控制大同小异,看芯片第20脚912晶振到地有个电容,一般都是晶体管导通或截止控制vco

停振来实现立体声和单声道切换,很显然楼主是个新手,这种芯片一圈60多个细脚拆没办法,跑线路也看

不见,我也不知道楼主作为新手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收音芯片,它只不过是1260.1266.1851,1837等

经典芯片廉价替代品,它并没有你想象中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