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热水器修复

楼主(2015-05-04):
一来报告一下前期发帖求助的松下热水器修复了,二来谢谢热心指导的兄弟们。

51有空,捣鼓了一下,成了。大概过程:

按照弟兄们的说法,先对火焰探头进行清洁、中间跨接电阻等方式进行试验,没有成功。

测量燃气主电磁阀(有两个电磁阀)两端电压,点火着燃瞬间在25V左右(电磁阀的工作电压据查为36V),闪燃停止后的电压落到19V。

研究气路。开启水龙头后将这个主电磁阀接上25V外接电源(电流280MA),燃烧器立刻被点燃了,说明气路故障就是由这个主控电磁阀造成的(另一个电磁阀估计是比例气阀).这下基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接下去最多也就外接一个电源,而电源的开关接入机器的控制系统就行了。

再次接入原电磁阀电源线,故障竟然消除,能正常燃烧了,而正常工作时的线圈电压也是维持在20V。

可以认为,这个机器不经常使用,电磁阀带动的轴粘滞了,几次活动后变得顺畅又正常工作了。

就这么点事,说解决就解决了,与兄弟们同乐一下,也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家有个前锋的恒温热水器,那个恒温感觉没用一样,热水开小水温高,不能恒温,有时候开大才能好点!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要是有东西坏了可以考虑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前锋的恒温热水器,那个恒温感觉没用一样,热水开小水温高,不能恒温,有时候开大才能好点!

热水器用过直排式、烟道式和强排式三种。

直接恒温的热水器没有用过,但因为离出水口有距离,且如果管道保温效果不好的话,冬夏天感觉就不同。个人觉得,恒温龙头比较靠谱,有了恒温龙头,热水器恒温功能就无视了。

网友B:
如热水温度太高,恒温龙头需加大量冷水并造成热水流量减小,此时燃气热水器易熄火,恒温热水器是调节燃气流量大小的,无此弊病,所以恒温龙头不适合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热水温度太高,恒温龙头需加大量冷水并造成热水流量减小,此时燃气热水器易熄火,恒温热水器是调节燃气流 ...

这个说法不靠谱。不用恒温龙头,手动也是要混冷水的,又不是拔猪毛 ,也没听说燃气热水器混冷水就会高温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不靠谱。不用恒温龙头,手动也是要混冷水的,又不是拔猪毛 ,也没听说燃气热水器混冷水就会高温 ...

上面讲的易熄火是因流量小而熄火非仅指高温保护。
水管老旧,水压低的情况下还是要调小燃气流量,有时候还要更换管道加装增压泵,火焰小到一定程度不能燃到感应针时也会熄火,此时改用能率三段火或林内四段火的热水器也是优选方案,有不明白的尽可提,有问必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讲的易熄火是因流量小而熄火非仅指高温保护。
水管老旧,水压低的情况下还是要调小燃气流量,有时候 ...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那我们就帮2楼回答一下问题吧。

顺便请教,热水器采用分段调节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吗,通常煤气灶一类都是采用火焰大小调节的方式来解决温度控制问题的,控制火焰大小更容易实现无级控制。

网友C:
恒温热水器好处多多,没用过不知道。仅凭恒温混水阀调温是不行的。违反了智能恒温的工作原理。但是日本产高端机型林内及能率的有水伺服系统,效果大不一样。价钱也贵不少。质量也是没问题的。建议还是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恒温热水器好处多多,没用过不知道。仅凭恒温混水阀调温是不行的。违反了智能恒温的工作原理。但是日本产高 ...

水伺服,不知道怎么达到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温热水器好处多多,没用过不知道。仅凭恒温混水阀调温是不行的。违反了智能恒温的工作原理。但是日本产高 ...

煤气锅炉+恒温龙头还可以,但感觉没有直热的恒温热水器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伺服,不知道怎么达到恒温的???

要保持水温恒定,流量传感器判断水流情况,同时热敏元件判断水温。当你手动调节水温或者流量大小时,水温在瞬间会有一个很大的起伏,这样会使淋浴者十分不爽。要改变这个问题,水伺服应运而生。水伺服其实就是在电脑的指令下,在尽量保持设定温度情况下让水流速度产生变化,在最短时间内(大约2S)使冷水达到使用者需要的温度。同时燃气比例阀也会有相应动作。这是一整套设计生产工艺。本人肤浅见解。

网友B(2015-07-18):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那我们就帮2楼回答一下问题吧。

顺便请教,热水器采用分段调节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吗 ...

分段调节可以避免火焰太小烧不到感应针而熄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调节可以避免火焰太小烧不到感应针而熄火的问题。

有道理,但不充分。煤气灶的感应针、热电偶也有小火问题,但没有采用分段调节。分段调节毕竟结构复杂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不充分。煤气灶的感应针、热电偶也有小火问题,但没有采用分段调节。分段调节毕竟结构复杂很多 ...

煤气灶的外圈火可完全关闭,也是一种分段调节。

网友C:
还有,热水器风压开关故障率较多造成不开机。我手里就备了一个松下恒温热水器风压开关,这个玩意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了,以后修东西参考了

我也是得到了兄弟们的热心指导才动的手,所以把发现的新问题所在也放上来,和兄弟们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热水器风压开关故障率较多造成不开机。我手里就备了一个松下恒温热水器风压开关,这个玩意不好找啊。

会修修补补就是烦啊,因为一些配件可能真有一天会用到,所以家里可能一辈子也用不着的东东的确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