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的夏普777 多图

楼主(2015-05-06):
今天早晨从朋友处弄了的大家伙,二十多斤,拎到家累了一身汗。由于朋友把录音机放置很长时间了,估计有10年了,落了很厚一层灰,简单擦拭了下,费时1小时,还有很多地方没擦到。此机是朋友80年代末,随领导去日本学习,回国时从日本亲自拎回来的!他说还有说明书,要找找,找到后接着拍照上图。图来了

补充内容 (2015-5-8 10:58):
37楼有更新!

补充内容 (2015-5-10 16:34):
53楼有开后盖图!

楼主: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高手大侠:1.磁头能更换吗?卡座2只有右声道响,左声道无声!2.喇叭纸盆表明灰尘怎么办?

网友A:
保持原有的状态就很好了,用毛刷清理灰尘。
检查收音机或者外接音源是不是左右都响,不响说明功放问题或者喇叭断线了。如果响说明是磁头放大电路或者是磁头问题。磁头彻底损坏的几率不大,只能是性能下降了。断线的可能大一些。

楼主:
感谢楼上!收音机正常,左右声道都响。卡座1左右都有声音!话说777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劲头忒大了!听FM时,音量只能到一格半,再大耳朵受不了!观察了下,音量从min到max之间共有9个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原有的状态就很好了,用毛刷清理灰尘。
检查收音机或者外接音源是不是左右都响,不响说明功放问题或者 ...

朋友说他把录音机扔到厨房柜门里有几年了,纸盆上我感觉有一层油泥状灰尘,喇叭中间的振膜现在看起来锃亮,是我用湿布小心慢慢擦拭出来的!另外纸盆不可以用湿布擦拭吗?如果一层油泥灰敷在纸盆上,是不是会影响音质???还有看面板操作按钮,有可选用二氧化铬磁带,不知那里掏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原有的状态就很好了,用毛刷清理灰尘。
检查收音机或者外接音源是不是左右都响,不响说明功放问题或者 ...

外接音源具体要怎么接?用哪种连接线?我想用老式艾利和mp3播放器试试,看看艾利和和夏普强强联合会有怎样的冲击效果!!!

网友B:
好新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新的机器。

也就七成新吧,细看有些按钮已经磨损,网罩有锈蚀,面板有掉漆。不过此机无拆修,除了卡座2磁头磨损左声道不响外,其他各项功能基本完好!我现在最想干的就是怎样把纸盆弄干净?希望大侠出招!

网友:
小时候见过,没见过内部,拍点内部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音源具体要怎么接?用哪种连接线?我想用老式艾利和mp3播放器试试,看看艾利和和夏普强强联合会有怎样 ...

用3.5mm转莲花头的音频线,3.5mm街头接mp3,莲花头接777的INPUT插座

网友:
擦喇叭纸盆用汽油、酒精试试,千万别用水!!

网友:
那些功能开关都有可能接触不良的。

网友:
这个一定是日本原装的了。

网友:
打理费工费时,慢慢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各个开关最易氧化,也容易导致放音一个声道无声,建议你按下暂停键后,多按几次录音键,让录放开关活动活动试试,不行就的拆开清洗录放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