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节能灯)闪烁

楼主(2015-05-06):
求教,肉眼可观察到,高频闪烁,虽不影响照明,但影响视力

是电路哪出了问题,还是灯管的原因?

网友A:
把最大个的400v电解电容换了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大个的400v电解电容换了再看

电解都换了  薄膜的没换

网友:
谐振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B:
用了多久?灯管有无发黑?能大致判断是正规灯管还是山村管?

楼主:
正规的,有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久?灯管有无发黑?能大致判断是正规灯管还是山村管?

发黑应该不影响闪烁吧

网友:
把和灯管并联的电容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黑应该不影响闪烁吧

发黑应该不影响闪烁.只是更加容易闪烁.闪烁是管内气体电离不稳定.发黑也是老化了.充进的供增进电离的材料沉积在管壁上.只是发黑.不参与电离.还能正常?

网友:
换一个吧,灯管坏了。

网友:
有的是与火线连着出现那个情况,另外就是与电容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应该不影响闪烁.只是更加容易闪烁.闪烁是管内气体电离不稳定.发黑也是老化了.充进的供增进电离的材料 ...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