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加工行业的朋友

楼主(2015-05-06):
家里有台小的钻台钻,最大钻孔直接是20mm,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和脚踏开关改成了能攻丝的,M12的攻丝能够正常使用,但是现在有M27的孔需要攻丝,感觉很吃力,能不能更换电机解决问题呢?电机现在是1kw左右,380v的,图片是借的网上的

补充内容 (2015-6-17 22:06):
终于搞定了,我还是用的普通的台钻改的,攻大丝电机是1.1kw的,M12的电机1.5kw左右

补充内容 (2015-6-17 22:27):
问题已经解决,小台钻照样可以攻M27的丝,照片31楼

网友A:
你确定能钻25的孔? 你搜一下32钻照片。。。。。。M27要专用攻丝机才能加工。。。。。。你这个钻按标准貌似最大钻13--16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钻25的孔? 你搜一下32钻照片。。。。。。M27要专用攻丝机才能加工。。。。。。你这个钻按标准貌似 ...

对不起了搞错了,是20mm的,可以接莫氏接杆 。摇臂钻才钻24.8的了

网友A:
M27 要用专用夹具,螺距大,吃刀深,皮带传动台式钻指定搞不了。。。。。不要费神了。

网友:
指定不行啊,而且比较危险.搞机加工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蛮干

网友B:
这个换电机我觉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电机我觉得可以

楼上正解,其实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比如变速比啥的换轮子啥的

网友C:
先变速比试试,不行的话就不要折腾了,如果你换了大电机的话皮带受不了,易坏。

网友:
最好不要换电机,20毫米的钻最大钻孔直径20毫米,但攻同样直径的丝,需要的转矩要比钻相同孔径的转矩大得多,单换电机,其他部件承受不了。

网友:
这么大的孔,攻不动吧

网友D:
我的台钻和你的差不多,电机才300w。也想换个大点的电机,不会换

网友E:
这种机器电机的力度可以改,但是机械部分就不好玩了,改变了扭力,那机械部分很容易就玩完了。想加工那么大的丝,还不如DIY一台。钻头部分用变速器驱动。升降用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钻25的孔? 你搜一下32钻照片。。。。。。M27要专用攻丝机才能加工。。。。。。你这个钻按标准貌似 ...

铭牌上面说的是25mm的,我也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7 要用专用夹具,螺距大,吃刀深,皮带传动台式钻指定搞不了。。。。。不要费神了。

搞定是可以搞定的,我见过台钻用三个皮带轮后可以攻2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变速比试试,不行的话就不要折腾了,如果你换了大电机的话皮带受不了,易坏。

朋友前天又买了个台钻,钻孔25mm 的,有三个皮带轮,明天发照片你给看看可以攻27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行.我们公司专业的那种皮带传动的攻丝机最大攻m20的.比台钻个头大.攻m27的丝最好用32钻吧.有那种放32 ...

去市场看了啊上20mmm左右的攻丝都是比较大点的机器,不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钻不要说钻20的孔,就是钻12的孔也要了他的命,你能把它改成攻12的丝,我有点怀疑!!!现在的机床你不 ...

朋友,明天我让你看下我攻12m的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台钻和你的差不多,电机才300w。也想换个大点的电机,不会换

自己没工具的话就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电机的力度可以改,但是机械部分就不好玩了,改变了扭力,那机械部分很容易就玩完了。想加工那么大 ...

手里有几个蜗杆蜗轮减速器不知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几个蜗杆蜗轮减速器不知可以不?

转速比合适就行,还有那个扭力一定要够,慢点没关系。但你攻丝那头要夹得紧才行,

网友:
打开上盖,把里面皮带转速调一下试试。

网友:
M27如果是粗牙螺纹,螺距3mm ,即便是把电机功率加大,皮带也会打滑,因为一般台钻都是单根皮带,传递不了那么大扭矩,如果改成楔形带传递扭矩会大一些,但是太麻烦,皮带轮都得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铭牌上面说的是25mm的,我也怀疑

只增大电机功率不行,扭矩不够,

网友:
加个20;1的变速器应该行

网友:
就算是增加三角带数量,更换皮带轮,降低电机和主轴的传动比,可以带动丝锥,你那主轴也顶不住

网友:
15楼的哥们有创意,我投赞成票。

楼主(2015-06-17):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钻25的孔? 你搜一下32钻照片。。。。。。M27要专用攻丝机才能加工。。。。。。你这个钻按标准貌似 ...

首先台钻改的小攻丝机电机1.5kw左右
第二个也是台钻改的攻丝M27的,皮带虽然有点磨损严重,但是现在至少已经攻了不下四千个毛坯了
下面是加工的毛坯,请无视我的拖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钻不要说钻20的孔,就是钻12的孔也要了他的命,你能把它改成攻12的丝,我有点怀疑!!!现在的机床你不 ...

请详细看31楼,1.1kw攻丝M27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增大电机功率不行,扭矩不够,

版主看31楼照片,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铸铁薄板吗,三个牙完活,肯定杠杠 的恭喜你

薄是不薄,丝高度在1.5cm左右

网友I:
  据我所知,台钻没有能钻直径为20mm的孔的规格,楼主是用的扩孔钻头吧,常用台钻的规格为:0-13、0-16。用台钻来改丝除了几个毫米的外,楼主这样大直径的丝孔我真还没有见过,一般工厂攻丝都是在立式钻床上进行,因为 它是齿轮变速的,主轴的转速可以调得很慢,这样主轴才能有足够的扭力来使丝锥进行攻丝切削。
  刚才仔细地看了楼主所贴之照片,发现楼主的台钻也改得面目全非,采用多级皮带减速,增大了主轴的输出扭矩,这样才能改大直径的丝与钻大直径的孔,楼主因陋就简,使台钻发挥作用到极点,这种方法和精神值得创业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我所知,台钻没有能钻直径为20mm的孔的规格,楼主是用的扩孔钻头吧,常用台钻的规格为:0-13、0-16。用 ...

对的,大孔是用的25的铰刀扩的眼,然后是M27丝锥攻的丝,用台钻改也是没办法的事,去机械市场问了攻丝M27的机器动辄都是七八千以上的价格,实在无法承受.谢谢版主加经验

网友J:
最后用自来水管用的套丝机改装

网友K:
哪那么复杂?两个爷们吃顿涮羊肉人工就套出来了。

网友:
至从进论坛,发觉能人真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后用自来水管用的套丝机改装

哥们是内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那么复杂?两个爷们吃顿涮羊肉人工就套出来了。

一两万的量吃顿饭的功夫可以搞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哥们是内孔啊!

套丝机旋转处加装车床用3爪或4爪自定心卡盘 套丝处活动杆处固定丝锥 电动机需要改成正反转利于退出 这办法是很简单的改制方法 缺点是产量低速度慢有点是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铸铁啊,这台钻让你改的,本身不带攻丝功能的吧,    攻一个丝给多钱啊。这活

大约一个一块左右,搞一天腰酸腿疼啊!挣钱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套丝机旋转处加装车床用3爪或4爪自定心卡盘 套丝处活动杆处固定丝锥 电动机需要改成正反转利于退出 这办法 ...

套丝机改的话成本太高了,我台钻脚踏开关什么都配齐也就700左右,而且加工速度和扭矩都比套丝机有保证

网友:
长期加工最好考虑专用套丝机 可以提高产量和减轻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