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C-29GF90R中置和低音喇叭无声的修理

楼主(2015-05-06):
  春节前有客户新买液晶电视,将一台松下29GF90R以废品价丢给我。此机因声音时有时无,有修理工修理未果,提出350元为用户换板换壳翻新,客户不答应。
  将此机的电路板掏出洗净晒干,显像管连外壳丢门口。今天决定修复它,修不好交废品佬。
  将电路板补焊后左右声道有声,中置和重低音喇叭无声。用遥控器将高低音调到最高仍无声。
  此机的音频信号从IC3001 AN5858K AV切换IC的5脚7脚输出后,经两39K电阻R2444,RR2452,三极管Q2409混合后,送三声道音频处理集成电路IC2401 AN5295NK的28脚输入,18脚输出后分两路,一路直接去IC2301 AN5275,一路经IC2404  NJM4558M滤出低频信号再送IC2301.从AN5295NK的18脚送入音频信号,中置和低音喇叭有声,从它的28脚送入则声音很小。问题看来在AN5295NK.
  对照维修手册测AN5295NK各脚电压,发现有较大的差别,比如28脚电压电路图上是0V,实测有4V多,买新IC换上未果。检查数据总线等也无霉断。
最后没办法,重写24LC16数据,试机竟然故障排除,测AN5295NK 28脚电压仍是4V多。将原机数据写回,故障依旧,看来确是数据出错所致。

网友:
这个居然是数据引起的,不知道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故障的

楼主:
AN5295NK负责音量,左右声道平衡,高低音调节,是总线控制的。如果24LC16负责中置声道增益的数据出错导致中置声音没有,后面的低音也跟着出错。此机总线没有发现可调节中置声道的数据。有雷击过的小画王,修好电源后频道加减的按键失灵,也是换数据才修复。松下29P100H高清机无信号蓝屏,有信号黑屏,屡修无果,最后也是换数据。
换数据前先给存储器加个插座,误判时恢复原数据方便,新数据有的未必合适。完工一般将插座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