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一个简单的仿真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07):
我用的是Multisim 10版本,今天本想试验一个简单的电路,不料却出现很不正常的情况:

上面的电路,当开关A按下的时候,电容的电荷被短路释放掉,当开关A再次打开的时候,电池应该通过电阻向电容缓慢充电,电容的电位应该由0缓慢上升至电池的电压。
以上是我的想法。

但仿真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形。

示波器显示出现了一个负的电压,这是为什么?是我的想法有误吗?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A:
没有问题,Multisim是这样,设置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Multisim是这样,设置好即可

谢谢您!但很不好意思,解决方法我看得不明白。你是说通过设置由0电位的线在最底处吗?但我是想问为什么运行中,打开关闭开关A,会在有机会(有一定概率出现,多试两三次)电容端会出现上负下正的电压?

网友:
您先升级到Multisim v12版再说吧,v10版也太多毛病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但很不好意思,解决方法我看得不明白。你是说通过设置由0电位的线在最底处吗?但我是想问为什么运 ...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v10版也应该能行的啦,还是设置问题。再加一个复位按扭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v10版也应该能行的啦,还是设置问题。再加一个复位按扭开关吧、、、

啊啊啊啊!愤怒了!!!为什么我的就是不OK?好像只有按下run之后的第一次打开开关才行!只要在充电未完成之前再次闭合开关,打开开关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v10版也应该能行的啦,还是设置问题。再加一个复位按扭开关吧、、、

不过还是谢谢你,这大个坛子就得您在理我…我自己再去别的地方问问吧!!

网友B:
把那个开关改成常闭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开关改成常闭的试试?

谢谢你!试过了!好像这个开关真的很不一样。把开关改成常闭在运行的第一次是可以的。但在运行时再关再开就不OK了。我重新做了试验,这次是:

1.这次用的是Multisim12版本。

2.布置好电路。

3.点下运行仿真按钮。

4.此时示波器显示在0电位处,正常!

5.打开开关,此时电池通过电阻向电容充电,示波器显示电位缓缓上升,正常!

6.关闭开关,此时开关短路电容两端,电容的电被放光,示波器显示电位为0,正常!

7.再次打开开关,此时电池应该再次通过电阻向电容缓缓充电,但示波器显示当前电位是一下子到达第6步关断时的电位,不正常!

8.再次关闭开关,电压回到0,示波器显示正常!

9.最后一次打开开关,什么?竟然出现了负电压?????????

网友:
还没搞定啊?

也可以使用联动开关,当按下开关开始充电,见图1、图2

图1

图2

松开按扭后,电容器被开关短路复位

图3

网友A:
Multisim v10.1

网友:
    LTspiceIV里没有那些按扭手势功能(总觉得Multisim这些东东象玩具),但是LTspiceIV也可以很完整的获取数据,且感觉不是那么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v10.1

谢谢MLD金牌会员!哈哈!虽然这个办法复杂了点,而且还有点概念上的冲突。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Multisim中的开关本来意义挺大的,比LTspiceIV好的地方在于可以在运行中实时地更改电流的通路,实现自己想查看的部分。但是它做得真的不够好!可以说漏洞百出。有些电路加了个开关会提示出错,有些电路加了个开关即使开关状态为闭合且一直没去改变,它都不等于一条电线的作用。我经常使用它的开关,感觉真的有好多问题(和实际电路相差太大),这个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今天我用了另外一个土办法去解决,就是在仿真时用 开关+一个三极管 来代替开关,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开关串联一个如1欧小电阻试试,仿真是数值解方程组,最怕0到分母的极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