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导航仪接线图?acc找不到不敢试了.

楼主(2015-05-07):
(图片)

网友:
有厂家和型号就好办,直接找厂家售后,索要后接线端子或后接线端子对应的针脚定义图。

网友:
上面不是写到有的嘛,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继续拆,在尾插那块竖板子上标着接线定义

楼主:
我错了 请教大神针脚定义  没有尾线不知道哪是哪

网友:
那图上不是写着吗?ACC只是一条开关信号线,用一个电阻与电源正极相连就行了,

网友:
机壳已经有很详细的接线图了,按图接线通电就行了。

网友: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对照那个接线图一个一个试

楼主:
地线和主电源线接上以后,找了个4K7左右的电阻,一端接到主电源上,另外一端碰剩下的,还是不能开机。是不是差线接电源啊   有高手看得懂电路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和主电源线接上以后,找了个4K7左右的电阻,一端接到主电源上,另外一端碰剩下的,还是不能开机。是不是 ...

连接电源要串接电阻吗?谁教你的?机壳图连接电源的,那个符号不是电阻,而是保险而已。

楼主:
15A的是保险  我现在正负极已经连接好了  需要开机 用4700的电阻连正极找ACC启动  有错吗
还是我理解错了启动模式

网友:
acc也是12v,串电阻是为了防止实验错误短路,我没试过,但是阻值肯定不会太大你用那么大的电阻能行才怪呢,我告诉你的办法你怎么不试呢,主板那一面尾插后面拿下那块固定铁板,应该能看到印着接线定义

网友:
你直接用+12V,,碰啊,,是ACC一般能听到里面DVD有启动声音,,,然后就不断电,ACC也是12V,供电才能打开的,不是碰下就开机,

网友:
把连接功放块那8条线 排除   剩下的7条线 挨个用12v试 错了也不太可能会坏  自动天线那条里面一般都串2级管 也容易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