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极管双平衡混频的收音机

楼主(2015-05-07):
试验装置:

这个电路算是把混频、中放、检波都做到了极致,虽然比较复杂,但很容易成功。工作很稳定,效果非常好,就算布线、屏蔽、退耦做得不够好也不要紧。

与模拟乘法器混频相比,这个电路交换了本振和信号的注入端,并把下边的差动管巧妙改造成了本振,这样6个管子可以搞定一切,不需要另外的本振电路。这种结构既可以看成自激式,也可以看成独立本振的,并且与三极管单平衡混频器的结构保持一致。

平衡混频的输出变压器T3使用次级谐振,初级总圈数与次级圈数比为1:3。中放输入变压器T4的次圈数3圈左右,把混频器的输出电压降到很低的程度,以免中放过载。虽然不是很匹配,损失了极限灵敏度,但由此带来的T4输出阻抗的极大降低有利于降低中放的噪声。根据放大器噪声理论,信号源的阻抗越小,噪声越小。

双联可调电容可以共地,这时本振可调电容通过本振管的发射极构成振荡回路,与直接连接在振荡线圈两端有一定的区别。可以将振荡线圈抽头部分的圈数略多于反馈线圈的圈数,并且修改成如下形式,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这个电路全部使用最普通的元件,连检波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1N4148。三极管用得较多,但现在三极管很便宜,象9014这种管子淘宝上每千只只有22元,11个管子还抵不上一只双栅场效应管的价格,总的成本很低。

网友A:
中周使用普通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使用普通中周?

振荡线圈T1可以用标准的,T3要自制,T4可以用标准超外差收音机的第一中周,T5、T6因为只用了初级部分,可以用任何一种标准中波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荡线圈T1可以用标准的,T3要自制,T4可以用标准超外差收音机的第一中周,T5、T6因为只用了初级部分,可 ...

谢谢指教

网友:
廉价的高性能实验收音机,值得业余爱好者仿制,赞一个。

网友B:
楼主的双连怎么没有共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双连怎么没有共地呢?

由于是尽快验证其合理性,为了利用现有振荡线圈才产生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
还可以给中周装一个脚,做成6脚的振荡线圈。

等我重绕振荡线圈测试过了再说。

楼主:
这个是本振部分修改过的版本,其振荡线圈抽头部分圈数要略大于次级圈数。抽头部分可取7圈左右,次级可取4圈左右,初级总圈数80圈左右。

网友C:
和楼主前两天发表的场馆共基级三极管哪个那个效果好?

网友:
楼主可否实验下用场馆双平衡试试,看看效果!总感觉楼主的一级中放灵敏度打不到要求!增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前两天发表的场馆共基级三极管哪个那个效果好?

这个效果更好一些,场管那个电路的缺陷是AGC不够好,AGC作用过深的时候失真会加大。
根据前段时间试验的结果,这样一级共射共基的中放能达到数千倍的电压增益,增益足足有余。
双栅管做双平衡混频器更简单可靠一些,效果应该差不多。不过双栅管都是贴片器件,使用起来很麻烦。以前试过,暂时不想再试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看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
请问这是不是用ne602可以代替混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