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修理数码播放器的充电器吗?

楼主(2015-05-07):
  家里的数字播放器的充电器坏了 我没有修理过这种充电器 试试修理吧  先测量充电器电源输入端电阻 根据整流滤波电容的充放电情况 可以判断 电源整流滤波电路没有问题  再测量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端情况  经过测量 发现输出端的反向电阻很小 只有25Ω左右    正向电阻150Ω左右   反向电阻太小了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老经验判断   充电器是低压整流电路坏了   打开充电器检测吧  拆开整流二极管5819的一个脚 测量发现5819的反向电阻 在Rx10Ω档 只有25Ω左右 正向管压降是0.18v左右 我认为二极管可能坏了 因为一般4007等整流二极管的管压降是0.6v左右  手头没有5819  电子市场休春节假 不开门  只能暂时停止修理  因为我对5819二极管性能不熟悉   就在网上查看有关5819的资料学习  这才发现  自己错了 走了很大的弯路 浪费了不少时间 但是 收获也很多 增加了不少新型高频二极管性能方面的知识  原来5819等高频二极管的v-a特性 与普通整流二极管4007等  是有很大差别的  其实原来的测量结果说明 低压整流电路没有坏 应该是高压电路出了故障 经过检测发现是高压开关管6822和调整管9014坏了 更换后 充电器恢复正常工作 很高兴 这种充电器 在一般200元一下的普通数码播放器中广泛使用  性能一般 好在我这款充电器有红绿灯指示 充电情况 比较安全 当然它不能和手机的充电器同日而语 你想100多元的播放器不可能给你配置几十元的充电器 网上资料显示 诺基亚 三星 中国苹果的播放器甚至手机也配置这种成本低的 性能还可以的充电器  使用中要注意 不要充电时间过长  我这次 充电器损坏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有红绿灯指示 所以 两个播放器的电池 都使用它 来充电 有时一次连续给几块电池充电 使得充电器发生过热而损坏了 另外 还可以在充电器壳子上打眼 帮助散热  好了 维修 测量过程 走的弯路  更换损坏的管子  以及充电器的性能优缺点 使用注意事项和措施等都简单的做了说明 下面发图片和手绘电路图 帮助进一步说明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维修过程和图片 电路图等发送完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关注

网友A:
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恢复时间快.不能用普通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代用.

1N5817     1A   20V
1N5819    1A    40V
1N5822    3A    40V

网友B:
修理过程介绍的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恢复时间快.不能用普通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代用.

1N5817     1A   20V
...

我是这次修理充电器时 才认识肖特基二极管的 他的恢复时间特别快 仅仅是几个納秒  缺点是受温度影响大 但是不影响充电器整流 另外耐压比较4007低 不能用在高压整流里面  这是我最近学到的新知识 你对它们的参数 性能很熟悉 我班门弄斧了  只是复习复习而已 谢谢关注 关心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过程介绍的较详细!

第一次修理 这种充电器 走了弯路  写出来 可以让新手不走或者少走弯路 何乐不为之 谢谢关注关心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次修理充电器时 才认识肖特基二极管的 他的恢复时间特别快 缺点是受温度影响大 但是不影响充电器整 ...

这帖子写得好,较为详细,图文并茂,希望今后多发类似这样的高质量的帖子.

楼主:
谢谢鼓励 继续努力

网友C:
下很大功夫了哦,把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D:
USB充电器到处都是;没必要折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理过程介绍的较详细!

我有个手机充电器坏了,高压测开关管,4148全烧,换个还无输出电压,13003基级有电压不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手机充电器坏了,高压测开关管,4148全烧,换个还无输出电压,13003基级有电压不起震

你的充电器是普及简易型的就检测1303的集电极电路  如果是比较高级型号的 请检测保护电路和光耦部分 也有可能是电源低压整流电路有故障 不要着急 慢慢检测 带电检测注意安全 最好加隔离变压器和空开关 谢谢积极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手机充电器坏了,高压测开关管,4148全烧,换个还无输出电压,13003基级有电压不起震

你的充电器是普及简易型的就检测1303的集电极电路  如果是比较高级型号的 请检测保护电路和光耦部分 也有可能是电源低压整流电路有故障 不要着急 慢慢检测 带电检测注意安全 最好加隔离变压器和空开关 谢谢积极参与讨论
不知道为什么回复重复了 有可能是 今天使用的IE8浏览器 网速不太好 系统不跳转 重新启动了一次造成的?我没有重复回复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觉得奇怪 因此说明一下 请高手帮助说明一下

补充内容 (2015-5-8 23:54):
一般我在网速不好时帖子没有反应 可能就又点击了一下  这样就造成了重复 发帖 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充电器是普及简易型的就检测1303的集电极电路  如果是比较高级型号的 请检测保护电路和光耦部分 也有 ...

1k档测试光偶发光测正常,晚上回去在看看,其实在修好也没意义,背面贴片电阻烧了几只,改了普通电阻,壳子装不下了,修了只是乐趣

网友:
对这种抵挡电源,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但作为维修教材,这个帖子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F: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个稳压管和8050三极管有关,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是:输出回路开路时,150欧姆作为一个假负载电阻;由于输出电压较高,稳压管处于反向击穿,VT8050导通,将红色发光管的正极导通至地,红色发光管接近短路状态;因此不发光;而绿色发光管经3.3kΩ电阻限流后发光指示;充电时,播放器的机内电池不严格的说相当于负载,拉低了电路输出电压;绿色发光管因通过电流大大减少,几乎不再发光;而由于电压的下降,稳压管两端电压不足以使稳压管击穿;因此VT8050截止;红色发光管的正极与地断开;经330Ω电阻限流,发光管点亮指示;播放器内部有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达到额定值(LiPo 锂电池的满电电压为4.2V;标称电压3.7V),保护电路截止,防止电池过充;电路输出电压上升,稳压管再次被反向击穿,VT8050导通,红色发光管熄灭,绿色发光管点亮。
               一孔之见,难免错误,希望老前辈多加指教。

网友A:
补充一点,4007有两种,要看清楚前缀,1N4007是普通二极管,工频整流用,UF4007是快恢复二极管,可用于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 ...

看到你的帖子 很高兴 我对模拟电路比较熟悉 在大学里是学习的重点课程之一 对数码电路是自学的水平 没有更多经验 远不如你们后起之秀 我来矿坛主要是学习 顺便交流一些自己的经验 和教训 使初学者  入门  和  少走弯路 所以帖子写的比较详细 对象主要是初学者 希望得到你们这些高手的帮助和支持  发动大家积极参加讨论 共同提高 使矿坛的学术空气 越来越浓
我的播放器100多元 普及型的 电池保护功能 恐怕没有那么完善 充电器开路电压 我刚刚测量了一下 是4.6v 不是5v
你对红绿灯的工作原理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 很好 很给力 你知道 这个问题 许多人不清楚 开始我也不清楚 搜索 查看了很多资料 才搞清楚  才敢在帖子里提出来讨论 如果直接给出结果 不能引人入胜 学术空气也不会活跃  谢谢你的支持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4007有两种,要看清楚前缀,1N4007是普通二极管,工频整流用,UF4007是快恢复二极管,可用于开关电源.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4007 都是工频的呢 没有注意前缀的问题 谢谢 科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帖子 很高兴 我对模拟电路比较熟悉 在大学里是学习的重点课程之一 对数码电路是自学的水平 没有更 ...

              我曾经拆过一个报废的播放器的电池,其实就是手机电池,内部有保护板,就连市面上低价的老年唱戏机(其实就是播放器的一种)也有电池保护电路,有一次人家拿来一个唱戏机,故障是开机三无,即发光管屏幕 无指示,U盘指示灯不亮,喇叭也无声音,结果顺着线路查找,是一个贴片电阻烧毁,导致电池无法向机内供电,同时也不能充电。而烧毁的电阻不知是多大阻值的(电阻本体已被烧得模糊不清了),找了个收录机拆机板,拆下个4.7Ω电阻,焊上,故障排除,充电指示灯能点亮,充满后熄灭;插上U盘,开机,音乐播放正常。
                  电阻烧毁的原因,恐怕是难以想到的,这也是我修理过程中发现的,原来是喇叭的框架将电路板上的退耦电容引脚短路,导致开机后电阻被烧坏(这个唱戏机用的是带开关电位器控制音量和电源),这属于设计制造遗留的缺陷,解决办法也简单,将电容遗留的 引脚尽量剪短;然后在电路板与喇叭框架之间垫上一层塑料片(我是从空的巧克力盒子上剪下来一小块),涂一些百得胶以免塑料片移位,一个月后回访,机器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G:
我有3种充电器,都打开看过,
介绍给大家看看。
1.通用5V输出,双色指示,有光耦。适合所有手机充电用。因手机电池有保护板。【很便宜】
2.输出4.2V的万能充,3灯指示。适合不带保护板的18650可充里电池。或保护板坏的手机电池。
【充手机也可以,就是输出电流太小,充电时间太长】里面有专用锂电充电集成块。
3.强光手电充电器,双色指示,输出4.2V,里面是LM358比较器,加431基准。
适合没保护板的锂电池。

通用充电器

通用充电器

通用充电器

通用充电器

网友:
万能充。。。。。里面有专用锂电池充电芯片。
充电电流标注200MA,可以改电阻后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
强光手电充电器。。。。。
有LM358做比较器和431基准。

网友:
这些坏了都很好修,一般都是变压器前面的管子坏了,找个13001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拆过一个报废的播放器的电池,其实就是手机电池,内部有保护板,就连市面上低价的老 ...

谢谢你的大公无私的分享经验 这些经验是非常难得的宝贵的财富  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公开分享的  可敬可贺        我是业余维修水平 家里或者邻居 亲戚朋友的电器等东西坏了   才拆开看看 试试修理   我的两个数码播放器   没有坏 所以还没有拆开过 看了你的经验很受启发  收获很多 很大      另外   隔离和固定导线   可以用热塑胶固定  简单可靠   热塑胶棒 一元左右一根 很便宜 我经常使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3种充电器,都打开看过,
介绍给大家看看。
1.通用5V输出,双色指示,有光耦。适合所有手机充电用。因 ...

图文并茂 讲解深入浅出 归纳精彩 可敬可贺 谢谢无私无畏的分享 奉献

网友H:
图文并茂且详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文并茂且详细,好。

谢谢关注和支持 多发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充电器到处都是;没必要折腾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享受维修过程 其乐无穷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很大功夫了哦,把电路图都画出来了。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手绘电路图 做个明白人 没有资料 就没有饭吃 资料就是财富 谢谢支持

网友I:
如果是稍好点的电器,还是别用这种开关电源供电了,这个是最简单的那种,初级用稳压二极管控制输出电压的,连光耦反馈都没,很容易坏,而且现在的商家偷工减料13001都是to92的小管子,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我就没有修好过开关电源,感觉修起来很讨厌的。关键是技术不到家。

慢慢练 不要着急 我建议你在百度搜索两篇很好的文章  可以帮助提高技术和能力 看完后下载或者收藏起来 慢慢消化 搞懂 搞透 肯定可以修理好你的充电器
【简单学电路——手机充电器原理图分析 共8页】
【手机通用充电器电路及维护  共3页】
这两篇文章 很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我就是深入学习了这些文章后 学会修理这样的充电器的
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可以提出来 矿坛高手很多 大家可以帮助 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恢复时间快.不能用普通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代用.

1N5817     1A   20V
...

我的充电器电路图中高压电路中的调整 控制电路里面的d6 d7批注的是 4007 看到你的回复后 昨天晚上又打开看了看 很难看清楚 后来用放大镜观察 发现不是4007  好像是4148  在这里更正一下 这样 电路就合理了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 ...

看到你的帖子后 我测量了一下 空载输出电压 是4.6v 想了想 还有问题 一般应该是5v 那么  为什么不是5v呢 ? 后来想到  因为没有6822和13003等开关管 换上了一个113001 它的功率比6822等要小一些 所以输出电压就低了 只有4.6v了   回头买一个6822换上 13003手头有一个 但是管脚排列不一样 不能直接替换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稍好点的电器,还是别用这种开关电源供电了,这个是最简单的那种,初级用稳压二极管控制输出电压的, ...

这种充电器 虽然没有光耦 但是有比较完善的过流 过压控制电路 现在很流行 很多正规企业都在制作出售 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两只电阻没有坏吗?

网友:
东西虽然简单,而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干脆利落,赞!

网友:
跟楼主开个玩笑,你会用标点符号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充电器 虽然没有光耦 但是有比较完善的过流 过压控制电路 现在很流行 很多正规企业都在制作出售 谢谢 ...

说的好,这个虽然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简单。在有些完善的设计中,如果某元件出问题,可能会出现“自毁式”保护,即不会出现长时间过流,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的好,这个虽然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简单。在有些完善的设计中,如果某元件出问题,可能会出现“自毁式” ...

非常漂亮的回复 一语中的  非常经典 许多人 看不起 【简单】的充电器 是可悲的 OUT了 其实 ‘简单’的 才是绝好的 最有水平的 也是最难办到的 谢谢关注 支持

网友L:
新手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彩电115伏主电压的整流管RU2,我弄了一堆,很好用。凡是整流的地方全往上上,除了220直接整流的。

RU2整流管看样子不能用在充电器的220v整流电路里面了。 低压整流电路里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漂亮的回复 一语中的  非常经典 许多人 看不起 【简单】的充电器 是可悲的 OUT了 其实 ‘简单’的 才 ...

谢谢楼主的肯定和鼓励,抛开做工和用料不谈,这种充电器设计极为巧妙,值得修,值得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彩电115伏主电压的整流管RU2,我弄了一堆,很好用。凡是整流的地方全往上上,除了220直接整流的。

电脑的ATX电源上  你用RU2可能就不好用了  得用F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充电器电路图中高压电路中的调整 控制电路里面的d6 d7批注的是 4007 看到你的回复后 昨天晚上又打开看 ...

4007 和4148  个头差别很大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4007有两种,要看清楚前缀,1N4007是普通二极管,工频整流用,UF4007是快恢复二极管,可用于开关电源.

学习了 还没见过UF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学习来了!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矿坛高手很多 是学习的好地方  注意  一定要详细学习规定  不要违反规定  每天只能回复5次  有问题 可以发消息给板主好网友 大家会帮助的 不要着急  慢慢来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充电器到处都是;没必要折腾吧

废物利用 变废为宝 通过折腾 学习知识 享受过程 其乐融融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低压整流电路里用RU2没问题,是高速整流管。

RU2不熟悉 好像个比较大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还没见过UF4007

高频整流二极管很多 好像还有RF107等等 谢谢关注

网友:
请哪位高手能否说明一下,该电路,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修得很好,不过这么简单的电路也不难修。

网友O: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个稳压管和8050三极管有关,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是:输出回路开路时,150欧姆作为一个假负载电阻;由于输出电压较高,稳压管处于反向击穿,VT8050导通,将红色发光管的正极导通至地,红色发光管接近短路状态;因此不发光;而绿色发光管经3.3kΩ电阻限流后发光指示;充电时,播放器的机内电池不严格的说相当于负载,拉低了电路输出电压;绿色发光管因通过电流大大减少,几乎不再发光;而由于电压的下降,稳压管两端电压不足以使稳压管击穿;因此VT8050截止;红色发光管的正极与地断开;经330Ω电阻限流,发光管点亮指示;播放器内部有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达到额定值(LiPo 锂电池的满电电压为4.2V;标称电压3.7V),保护电路截止,防止电池过充;电路输出电压上升,稳压管再次被反向击穿,VT8050导通,红色发光管熄灭,绿色发光管点亮。
               一孔之见,难免错误,希望老前辈多加指教。"

各位大侠,本人有点不明白上面的电路的解释,稳压管被击穿,三极管8050的基极电压不是被拉低了吗,应该是不导通呀,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 ...

你复述了马老师的回复 我觉得 他说的是正确的 红绿灯转换原理就是这样  另外 我测量了一下  空载时 输出电压大约是4.6v   这可能是 因为当时我手头没有6822 和13003 只有13001 功率小了一点  所以输出电压也低了一点  但是 可以正常使用  有机会 还是换一个13003 {6822没有买到}  这样更放心一些
  关于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稳压问题 你提出来讨论一下 很好  我支持  但是 电路的红绿灯指示 确实是 充电时 红灯亮 充电完成后绿灯亮 应该进一步讨论一下  谢谢关注 支持

网友:
不错哦,这个修修能锻炼分析能力

网友P:
2元一个修不值,玩下都是可以的.

网友Q:
一般不修,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般不修,直接扔

废物利用 节能环保 人人有责 谢谢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2元一个修不值,玩下都是可以的.

一般是10元左右一个 2元我这里买不到 另外 节能环保 人人有责 谢谢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充电器到处都是;没必要折腾吧

节能环保 人人有责  如日月之食焉 应该 从大处着眼 c小处着手  谢谢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您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是否为5V?还是比5V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转灯电路应该是和那 ...

你提的问题很好 可惜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 这些天 我一直在考虑你这个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  没有经验    8050工作情况 也就是红绿灯置换问题   本来应该加电测量一下 就清楚了 但是印制板太小 元件又密集 又有高压 害怕发生事故
后来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使用我刚刚改造的手机充电器 作为5v电源 可以安全测试低压电路  正负极很好找到  接上5v电源开关电源后  绿灯亮了 说明方法可行  很高兴   只是稳压管和8050 以及射极小电阻的管脚 很难引出来 还没有成功完成测量
再看看R7小电阻 是青色底漆 色环颜色很难看清楚 原来认为是黄色 黄色 金 即0.44Ω  大约是0.5Ω  在太阳光下仔细观察 小电阻应该是 棕 棕 金 即1.1Ω 大约是1Ω   本来可以用万用表测量Ω 因为电阻值太小 很难准确测量
再看看稳压管 看不到型号  只能假设它的稳压是3v  试试估算一下8050工作情况 也就是红绿灯置换问题的大概情况  流经小电阻的电流有3个  给电池充电电流最大 它大约是500ma 另外两个分别是3ma 1.3ma 很小   还有8050 假如饱和时 电流是15ma
在不充电时8050导通{不一定饱和} be间电压是 0.7v左右  集电极电压比较低  这时 绿色灯亮
电池充电时 小电阻上电压大约是0.5v 8050截止 这时红色灯亮了  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对 没有把握   请你也计算一下 好吗   只是定性讨论  不能准确解决问题 因为它涉及多方面因素
谢谢关注支持

补充内容 (2015-6-4 10:40):
经过拆机查看zd1是4148 稳压范围是0.6v--0.8v左右 是正向稳压 不是齐纳二极管 电路图中二极管方向应该改一下

补充内容 (2015-6-4 10:46):
这样以来红绿灯电路工作原理就很容易分析了

网友R:
学习了  感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  感谢资料

我也是刚刚学习kg电源充电器  有了想法和大家讨论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S:
这种的充电器坏了比较好修,有的品牌充电器里面好多贴片元件还有集成电路,我修我那个三星的充电器怎么都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种的充电器坏了比较好修,有的品牌充电器里面好多贴片元件还有集成电路,我修我那个三星的充电器怎么都修 ...

谢谢关注支持  只要把器件的功能搞清楚  就可以修理好 慢慢来 不要着急  多看看百度的修理案例 搞明白工作原理 就能试试修理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慢慢积累经验和教训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和修理开关电源充电器

网友(2015-06-28):
   图片漂亮 批注详细 图文并茂 测试认真 方法得当 数据详实 很受启发 受益匪浅 谢谢分享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过程和图片 电路图等发送完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关注

  手画电路图很不容易 底板很小 元器件密集 很难看清楚 拆装麻烦 测试困难 我也做过类似的电路测量 深有体会  可以相象你 辛苦了 肯定花了很多时间 谢谢分享支持

网友:
关于双色显示电路 希望展开讨论一下 何红何绿 8050的工作状态 应该进一步说说清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