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单胆超再生调频头

楼主(2015-05-07):
    最近利用手头的一些废旧材料,DIY了一个超再生的胆调频头,直接用高阻耳机收听。本地的几个调频台都能收到,效果还不错。
    试验中觉得,电子管使用6K4或者6J1实际效果差不多,两管的管脚相同可以直接替换,且6J1的功耗比6K4小。另外,高频厄流圈RFC是收听效果好坏的关键。

单胆超再生调频头电路图

楼主:
L1,L2的数据电路图上已标出。L1,4/5圈;L2,3圈,间距2-3mm左右。L1与L2的间距2-3mm。使用直径为2mm的裸铜线,绕在直径15mm的材料上(可用5号电池代替)。

网友A:
请问您用的这种小可变电容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在我这里能不能收到电台,现在用新买的收音机都难收得到电台了。

网友:
简单不简单

网友:
电源用了34063升压?

网友:
楼主,6J1的屏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好成功-------值的玩-----ni年前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这种小可变电容哪里能买到?

小可变---不用买----很好做-----,找个坏电位器焊两个铜片----就可用,。

网友:
一直想做此电路

小可变的轴这么长,还能套上旋钮,我收的好多小可变都没有这样的长轴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点赞和关注,现就有关问题集中回复:1、小可变电容是在网上淘的,最大容量22P左右,因为小巧所以选用了它;2、电源部分是作试验用的,因为电源牛是个利用品,它的高压只有2组120V40ma输出,低压是2组12V2A输出,高压经全波整流、滤波后有150多伏的电压输出,用作电子管的屏压;低压全波整流、滤波后经DC-DC降压模块调整为6.3伏,供电子管灯丝电压用。3、6J1的屏压大约在75V左右,有经验介绍可将R2换作可调电位器(电位器前端要串接一只电阻),在收听电台时微调屏压可将超再生调至最佳状态,使音频输出更好。

网友B:
请问楼主,RFC如何制作,数据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RFC如何制作,数据是多少,谢谢

有资料介绍这个电路的RFC绕制参数是:用Φ0.31mm漆包线,在1W30K的电阻上密绕120圈左右。本人参照该数据制作了几个但效果不佳,后找出一些从旧板上拆下的高频滤波电感,逐一夹入电路中试听,选出效果最佳的一个。

网友:
又见胆管再生调频机

网友:
灵敏度怎么样,声音清晰吗。

网友:
非常喜欢这样的制作,能在简单中求得精华,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知LZ的灵敏度如何?音质好吗?

网友:
看见DIY顶一个

网友:
人体感应怎么样?

网友:
目测 可变直接接旋钮 人体感肯定避免不了的,手拿开台就没了

网友C:
我的超再生也是rfc把我害苦了,之前用的22uh色环电感,低端台收不到,后来电阻上绕20圈以上就可以全覆盖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该机能收听到本地的几个调频台,声音还算清晰。该机存有人体感应的情况,在收听时须经常微调。有经验介绍,将R2换成电位器后,在定位到收听的电台时,适当调节R2微调屏压,使其工作在最佳状态,可以改善人体感应的情况。对于RFC的电感量好像也跟屏压有关,最好多准备一些几uh到十几uh的,以便实际调校时选择最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超再生也是rfc把我害苦了,之前用的22uh色环电感,低端台收不到,后来电阻上绕20圈以上就可以全覆盖了

绕20圈是短粗的线?还是绕在电阻上面吗?我也想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该机能收听到本地的几个调频台,声音还算清晰。该机存有人体感应的情况,在收听时须经 ...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可变电容的动片接地还有人体感应吗?从图片我也没看出来动片是否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可变电容的动片接地还有人体感应吗?从图片我也没看出来动片是否接地。

超再生电路的LC调谐回路是并接在电子管的栅极和屏极间,不能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绕20圈是短粗的线?还是绕在电阻上面吗?我也想试试。先谢谢了!

我是节能灯里面拆的细漆包线,绕在阻值大的电阻上面,建议50圈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该机能收听到本地的几个调频台,声音还算清晰。该机存有人体感应的情况,在收听时须经 ...

对付人体感应,调电位器确实管用 ,最好还是可变轴上加3cm以上的绝缘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付人体感应,调电位器确实管用 ,最好还是可变轴上加3cm以上的绝缘杆

多谢提供的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再生电路的LC调谐回路是并接在电子管的栅极和屏极间,不能接地的。

哦 明白了,那么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加一级高放呢?这样灵敏度不是就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节能灯里面拆的细漆包线,绕在阻值大的电阻上面,建议50圈左右

好的  谢谢! 很喜欢你那个6K4的小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再生电路的LC调谐回路是并接在电子管的栅极和屏极间,不能接地的。

请看这个电路,这个是超再生机吗?有一级高放,调谐在第2级,看是接地的。

国外两管超再生电路 (4).JPG

网友:
有了儿时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再生电路的LC调谐回路是并接在电子管的栅极和屏极间,不能接地的。

就这个电路有办法把可变电容动片接地了,电感仍然是屏极和栅极之间。丝毫没有人体感应,昨晚刚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电路有办法把可变电容动片接地了,电感仍然是屏极和栅极之间。丝毫没有人体感应,昨晚刚试过。

创新思维出成果,努力实践出真知,祝贺了。

网友:
看到6J1,使我想起当年用6J1做成超再生电视伴音接收机,要用磁微调细细调整才能收听浙江台4频道电视伴音。

网友E(2015-08-21):
引用 网友D:
请看这个电路,这个是超再生机吗?有一级高放,调谐在第2级,看是接地的。

记号一下这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号一下这图纸

这个图有错误,错在接1K电位器那里有两个电容并联的地方。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试过6N1和12AT7效果相当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喜欢单管电子管的FM接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看这个电路,这个是超再生机吗?有一级高放,调谐在第2级,看是接地的。

看着不像超再生,但也不像超外差,,,,

网友(2017-06-19):
引用 楼主:
L1,L2的数据电路图上已标出。L1,4/5圈;L2,3圈,间距2-3mm左右。L1与L2的间距2-3mm。使用直径为2mm的裸 ...

看您的图片,似乎L1只有一圈?

网友(2018-12-03):
收藏了。标记下。准备学楼主这样做个超再生。

网友(2020-03-23):
我也想做一个,先做个记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