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控制小电机,灵敏度下降怎么破?

楼主(2015-05-08):
使用12V遥控器控制(继电器)一个3V玩具电机,电机电源极片已经并联瓷片电容,未接电机遥控器正常,灵敏度很高,接电机后明显不行,初步怀疑是电机干扰,但是找不到解决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电机干扰导致!电机两端接的瓷片容量最好0.047~0.1u范围,同时遥控接收头要接地屏蔽,连接的信号线要用屏蔽线。

网友:
换个小电机

网友:
电机干扰,电机并小电容,接收机加屏蔽罩,接收天线远离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