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不通怎么办?

楼主(2015-05-08):
    针表维修遇到的最最头痛的问题, 无非就是动圈断了 !

    对于处事果断者, 直接进垃圾桶.

    也许是观念上存在偏差的原因还是别的, 千元级别的坏手机与百元级别的坏万用表, 前者进桶的几率要大得多 !

       这不! 一块针表动圈断了!

      曾经有过用摇表激活断表的经历, 但摇表不在手头, 情急之中, 忽然想起, 表头整体充磁时不是曾担心过动圈受损吗?

  何不试一试到底会损坏到何种程度? 也可能因此而 ”损” 好了呢!

   第二次试充时,  表针微微颤动了一下, 量表头, 居然 “ OK “ !  (表头短接, 这样可以使感生电势全部加在断处, )

  欣喜之余, 沮丧接踵而来, 100uA 的表头为 136uA.  如何能用? 最后还是以惨败而告终.

         归纳起来:

1.        因为断点不知在何处, 即使修复也不能完全保证原有特性.如内阻, 满度电流, 阻尼等.
2.        能达到近似原有性能的概率有多大? 不得而知.
3.        耐久性和长期稳定性不能保证.
4.        所以, 这种修复隶属于游戏性质. 即使成功了, 也不属于正规的, 严谨的维修方法.
5.        表头整体充磁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不存在普遍意义, 只不过是随便聊聊,  勿笑!

网友:
高眼力。技术活。

网友:
估计表头不是在断点处接上的,可能是和旁边接上了,所以线圈有部分没接上,驱动电流就大了,这种方法接上的可能用不长

网友:
高压激活与运气的关系还是挺大的

网友:
我见过线的断点有铜绿、粉状、、、

网友:
其实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2017-05-24):
500或1000摇表,电击表头,摇表指针一往回走,即停止摇动,试过此方法,当时可以,但不久又断

网友:
楼上所说一点不差,最终拆了动圈重绕,0.1mm线绕满,满度电流加大一倍。

网友:
好,只有发烧友才能千方百计救活一个表头,虽然指标比不上原来的,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比当垃圾扔掉好的多,至少低碳了。

网友:
动圈不通,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