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它坏了实在不忍,求大神指点 谁能修好这板子?

楼主(2015-05-08):
汇龙科技家通信基站电源,今天改装成车电池,用了一下午改到迅鹰上,就在大功告成时,火花一闪!没想到电源开关负极碰了主电正极!显示屏就不亮了!伤心啊!!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再接上屏幕有亮了一会儿自己灭了!还是启动不来!
第二张图里的电源开关负极碰到了主电正极。  现在的情况是长时间断开再接上电池 屏幕会显示正常启动初始界面然后正常关闭。但是开关就无法再打开了。

网友:
看不清,楼下高手来看看......

网友:
还没弄好啊。那个开关要是不是主电源的开关,那这个板子上应该还有个稳压IC,顺这开关的线查下去吧,要想修,先得把板子上的IC做什么的先弄清楚。

网友:
见查电容吧

网友:
不会修啊   不过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 看看吧

网友:
楼主应该上微距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