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说怎样修理电子管收音机----一台凯歌593的修复经历(7)

楼主(2015-05-09):
前面各集的链接:
第一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7544-1-1.html
第二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7797-1-1.html
第三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4463-1-1.html
第四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4674-1-1.html
第五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6745-1-1.html
第六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7253-1-1.html

    屏蔽很重要+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修理

        经过更换滤波电容,电源50Hz交流嗡嗡声没有了,但是供电完全正常以后,各级电子管放大作用显现出来,开机后噪音仍然很大,当手靠近音量电位器连线时变得更巨响无比。分析是音量电位器引线拾取了空间电磁干扰,经后两级电子管放大形成了干扰噪音。

    将该引线更换为双芯屏蔽线最好,暂时没有,土法上马。

装上了

拾音插口这边,漆包线悬空。

音量电位器这端,漆包线接地

    虽然是因陋就简的办法,同样把感应噪声减少了90%以上。

    然后整理波段开关,有了绘制实物图的底子,仔细核对并不难。

    在电路原理图上,给四组开关的12个位置编号,标出四条公用线,找到与机器的连接元件分别是什么。

    然后在实物图上,找到每个位置的对应号码,标记上编号。首先核查公用线到各元件的连接线是否正确。然后中波短波的各组线圈就容易分析了。

把原机错误的接线拆下来,检查四组开关,小心用镊子校正变形的簧片,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接触阻值小于0.5欧姆。改正错误的接线。

这项工作要细心,首先写好每一个改动的具体操作,从哪里改到哪里,每一步骤都写好。然后按照规划操作,逐一完成。

接线记录

接上天线,开机调节可变电容,出现了巨大的噪音中混杂着电台播音声,赶快减小音量,不能调节。对地短路音量电位器中心抽头,无声了。看来音量电位器有故障,修理吧。

拆下测量,音量电位器中心头与接地端不通。(照片是修理另一台机器的电位器照的)

拆开,测量为碳膜片与两端引出端子不通。如图办法修理。

未完成待续。

网友:
老机器,老师傅,办法够多。赞一个。

网友:
我来看看 电位器的屏蔽层可以这样做的 电位器的金属片和碳膜接触点有人说加导电银胶

楼主:
呵呵,屏蔽简易方法而已,效果不差很多的。您想,双绞线不是有屏蔽作用吗,双绞线屏蔽面积占50%,我这样做屏蔽面积更大一点,绕得越密集,屏蔽效果越好。

加导电银胶更方便,我没有,也懒得去买了。
照片上这个电位器原来就带导电银胶,不是本机器上面的。我用这个照片说我的方法。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很容易理解,继续学习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鼓励。

网友:
老机器,老师傅,办法够多。再赞一个。学习了

楼主:
抓紧时间,完成后面各集。

网友:
《详细说怎样修理电子管收音机----一台凯歌593的修复经历》,图文并茂的修理帖,收藏了,楼主朋友辛苦了。

网友(2016-05-25):
楼主辛苦了,这个贴子非常好

网友:
音频线的处理方法和我的很像,我是用烟盒里的铝纸。

网友(2018-01-15):
老师好,文章很好,通俗易懂大师也。不知道后续在那里

网友:
好详实的帖子,等更新

网友(2018-11-28):
通俗易懂,正好手头有一台凯歌的455机子待修,很受启发。

楼主:
能给朋友一点启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