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饭,自制PCM2702 USB声卡/DAC

楼主(2015-05-09):
0X年时,就想做一个PCM2702的USB声卡,那时还不会画PCB,后来没做成。

上周5.1放假整理垃圾时发现PCM2702的资料,就想着把当年的心愿实现了,正好学会画PCB不久,刚好练手。
找资料、画板,花了3天,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块声卡。

主要是以PCM2702官方DEM板为基础,做了一点小修改:
对供电做了一些增强,数字电路使用LDO提供3.3V稳压,增加共模电感对模拟供电的5V进行滤波;
LED控制改为手上常用的器件;
增加耳放,参考正点原子使用TI的TPA152耳放芯片,电路copy datasheet。
PCB布线抢在假期结束前完成,只能算布通,凑可凑可就发出去了。

SYJ好像打了鸡血,下单后,隔了一天,在下班前就收到,估计当成加急板做了
到手发现丝印做太小,印出来有些都糊在一起了。

板焊差不多好了,缺耳放IC、插座。
器件都是普通货,小电阻、电容是0805贴片件,电解也没用补品。
今天中午在公司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输出波形,算OK吧,挺平滑的。

手机渣图

装13的LOGO

上电一次成功,系统发现新硬件,放歌时绿灯就亮了
把line out的电容换大,耳机插在line out有声音,比板载的好点

在电脑上用AU生成几个频率的正弦波,试听,配合示波器看输出波形有没有失真

最后,实际连功放试听,木耳没发现与原来用的DVD解码板没有啥区别,比电脑主板板载的好点
看来是没有好的音箱、功放,白折腾

楼主:
中午吃饭前用示波器抓的几张图

20Hz

1kHz

10kHz

20kHz,输出电平开始有衰减了,没有失真
放大看看

21kHz,衰减更大了

网友A:
您的计算机是什么操作系统?pcm2702的驱动怎么解决的?

网友:
PCM2702好,WINXP以后都能自动识别。

网友:
大神啊,这个也可以,,

网友B:
耳机放大部分都没有音量控制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计算机是什么操作系统?pcm2702的驱动怎么解决的?

win7 x64, 系统自带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放大部分都没有音量控制电位器?

我没有加

如果要加音量控制, 中间要多加两个电容,我想减少点失真,就没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x64, 系统自带驱动的

谢谢,早在10年前,也玩过PCM2702-PCM2902那时候也是系统自带的驱动,感觉不过瘾~~~

网友:
板子很漂亮  俺用了好几年了 给楼主推荐ASIO的USB驱动 声音更纯净

网友(2018-12-10):
据说PCM2704/2706做的声卡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