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N11

楼主(2015-05-09):
6N11高频特性比6N3好对吗?那为什么很少有人用它做调频收音机呢?用6N11做高频头可以吗?

网友:
用6N11做fm高频头很好的,相当于6aq8

网友A:
6n11高频特性比6n3要好,噪声系数要小一倍,放大能力跨导大一倍多,主要是价格比较高25元/只,6n3管才3元/只。要求不高的话用6n3也可以了,条件允许用6N11管装高频头最好。

网友:
据说6n3是高频头专用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11高频特性比6n3要好,噪声系数要小一倍,放大能力跨导大一倍多,主要是价格比较高25元/只,6n3管才3元/只 ...

哪儿有这么便宜的6n11呀?请短信PM地址或链接。谢谢!

网友:
请问6N11和6N3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B:
不可以!管脚的定义不同。至少6n11的灯丝脚为4、5脚,6n3的为1、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管脚的定义不同。至少6n11的灯丝脚为4、5脚,6n3的为1、9脚

谢谢! 6N11价格的确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1高频特性比6n3要好,噪声系数要小一倍,放大能力跨导大一倍多,主要是价格比较高25元/只,6n3管才3元/只 ...

没见过那么便宜的,6N3,6N11都是有音响价值的管子,我在淘宝上只见过6N3,20元6N11,4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那么便宜的,6N3,6N11都是有音响价值的管子,我在淘宝上只见过6N3,20元6N11,40元

淘宝上6N3,8元  6N11,40元 。    我说的是二手管的价格,大概是淘宝上的一半价,可以上胆艺轩或其他网站看看,北方有几个卖家出的很便宜,玩收音头不要求管子严格配对,电参数要求也不高,二手管玩玩足够了。

网友C:
修理过几台德国调频机,高频头使用ECC81(12AT7)或E81CC(高可靠管)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过几台德国调频机,高频头使用ECC81(12AT7)或E81CC(高可靠管)居多。

德国机的高频头多数是ECC85,可不可以用6N11替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理过几台德国调频机,高频头使用ECC81(12AT7)或E81CC(高可靠管)居多。

白版您好:请教个问题,据说曙光也产12AT7,这种国产的12AT7质量还好吗?不知道用于FM高频表现如何?

网友:
这个参数是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版您好:请教个问题,据说曙光也产12AT7,这种国产的12AT7质量还好吗?不知道用于FM高频表现如何?

新管子主要注重音频效果,高频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