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焊机 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0):
    坛子里收了台杂牌焊机  拆开仔细清灰 发现主大滤波电容爆了一个,于是拆掉 准备换新,来了个朋友手贱按了电源开关,砰一下4个场效应管 20N50E 毁了3个,没办法淘宝定了5个拆机的。机器上还有一个完好的电容 怎么会烧管子?难道失效了?清灰后 没拆电容之前  我开机试过的风扇转 就爆的这个电容有点轻微的打火。

  现在想问问  旁边有2个空位没装管子,是不是 在补装2个 功率变大, 小弟不才 希望懂得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修这种东西一个万用表就够,有调示波器的时间活都干到哪里去了,纯粹多此一举

高手就是牛啊。本人干维修已经近30年了,从家电维修开始到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电器经销。曾经修过很多用IGBT模块原理与逆变电焊机类似的,高频加热设备及逆变式整流设备。个人觉着修这种带IGBT模块的设备,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因为大多IGBT模块烧坏,无非有三种原因;一,设备过流过压保护出问题造成IGBT烧坏,二,冷却风扇故障或冷却水故障IGBT过热烧坏,三,振荡和推动电路有问题如推动输出方波不对称,输出频率太低,这种情况一般人使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高手除外),这种情况冒然换上IGBT模块只有一种情况,瞬间或很短时间模块烧坏,(IGBT功率模块比较贵,小型或廉价逆变式电焊机一般用多只小功率并联)所以我在维修该类逆变设备时,遇到IGBT模块烧坏,在更换之前先用示波器测一下推动波形是否正常,并且最好用双踪示波器或示波表。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装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嘛,然后电流表卡卡

网友C:
1 电容爆了 请先检查整流桥
2 维修时请在主电路中串入220V100W白炽灯泡 保证安全
3 不要随便补充场管   如果控制板驱动能力不够 画蛇添足
4 检查整流桥 更换爆掉的电容 更换烧了的场管  单独给控制板加电源 跳开保护电路 用示波器检查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容爆了 请先检查整流桥
2 维修时请在主电路中串入220V100W白炽灯泡 保证安全
3 不要随便补充场管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总结下你现在的情况,电容爆 并且爆功率管
    你这个机器一般的维修是这样的。
     由于出现爆管现象,首先把功率管全部卸了,竟然手上已经有备件那么爆的电容全部换掉,测量整流部分有无明显短路检查功率管的推动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果以上没有问题可以上电试机,测试各要点电压看有无明显异常,无明显异常可上功率管试机。
    最后回答你可不可以多上管的问题,场效应管是电压推动元件,有别于用电流推动的三极管,它对推动级的电流要求较低,在修好后是可以多补上管的,可能电路板有部分相应的小元件没有装,可以参考其他输出部分补上。
    希望以上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下你现在的情况,电容爆 并且爆功率管
    你这个机器一般的维修是这样的。
     由于出现爆管现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能正常使用,希望坛子里的老师多发一点有关逆变焊机维修的帖子,供大家学习。

楼主:
     感谢 楼上几位师傅  现在已经修复  电容原来2个400V/300uf  换成3个新的450V/470uf  ,场效应管 20N50E 全部换新并加了2个 变成6个,付上波形图仅供参考。

修好自己简单用用蛮好,平常小焊接应该满足了,有空折腾一下氩弧焊的功能,之前自己失误 然也不用换场效应管  就换电容可以了。  再次感谢楼上几位。论坛有你们更加精彩

楼主:
这台焊机 设计还不错,驱动板 链接场效应管用的隔离变压器,使得场效应管击穿也不会导致驱动板的损坏。驱动板的每个芯片型号都没被打磨,使得后期维修也方便很多。

网友A:
修这东西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东西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有技术不需要什么示波器没技术有示波器一样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技术不需要什么示波器没技术有示波器一样修不好

有技术再有先进检修仪器岂不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再有先进检修仪器岂不更好。

    像修这种东西一个万用表就够,有调示波器的时间活都干到哪里去了,纯粹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修这种东西一个万用表就够,有调示波器的时间活都干到哪里去了,纯粹多此一举

大牛就是不一般  我还要多努力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人使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这个跟测量的方式方法有关,也跟维修的方式方法有关

网友(2015-12-02):
单纯并联几只管子,电焊机输出电流不会增大,理论上会给增大电流提供保障,但前提是增加的管子,与原来的性能一致。

网友:
15楼讲得正觉。

网友(2017-02-04):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牛啊。本人干维修已经近30年了,从家电维修开始到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电器经销。曾经修过 ...

你才是真正的修机高手,我的焊机有几台都坏了,过15以后请教大师。

网友:
学习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逆变电焊机焊接燃烧不连火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D:
楼主的焊机管子应是IRF460吧。要么是你的上家改动了。猜的,勿在意哦。最好测下驱动电压

网友(2017-03-06):
引用 楼主:
这台焊机 设计还不错,驱动板 链接场效应管用的隔离变压器,使得场效应管击穿也不会导致驱动板的损坏。驱动 ...

跟我修的一台一模一样的,我有驱动板芯片的型号,这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我没有示波器也做了20年的维修家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焊机管子应是IRF460吧。要么是你的上家改动了。猜的,勿在意哦。最好测下驱动电压

对的,这机器的驱动管是IRF460各两对,预留了一对没有装。这机器电焊与氩弧焊两用的,如用于氩弧焊不要加管子了,用电焊尽量加一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牛啊。本人干维修已经近30年了,从家电维修开始到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电器经销。曾经修过 ...

谢谢指点 受教了。

网友:
也是复古摩托爱好者??,看你的头像,是棍王吧?我曾经也有一台

网友D:
27楼机子是满板的,老型号,不错。还是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楼机子是满板的,老型号,不错。还是很耐用

对的,是满板,你是真正的高手。这机器烧氩弧焊真的很棒,这机器不启动,换了4011立马工作。

网友D:
谈不上高手,驱动稳压管应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谈不上高手,驱动稳压管应是换了吧

我也刚收一台佳士摔坏的,先学习下,回来了还要多请教请教老师们

网友:
该款故障较多,望慎

网友:
有示波器方便点,我用万用表测频率跟占空比

网友:
这焊机我有一台,电流有些虚标,3.2的焊条焊不了!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A:
修这东西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怎么联系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