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刀刻68-1电路板!

楼主(2015-05-12):
请问老师,中间部分铜箔是怎么抠下去的,边缘的我用裁纸刀抠开小口用手拽。抠中间的吧我累的头昏眼花。最后用小电转带的砂轮打掉的。
高频变压器,初级200全,次级300圈,绕玩套上铁罩,把初级弄断了,用焊锡接上,也不知道耐用不?
检波二极管来至MIFENGYANG 老师的2AP5.
三极管其中,3AG1。效果最好,44β和,144β差不多。声音清晰响亮!  台多。电压降至1.5.也能用手机耳机串联收听。(需要调                      整偏流)
                     9015。次之,收到的台比较多,广播声伴随轻度叫声。
                     3CK。 可以收到一两个台。
                     3AX31。没动静!以上都是没加再生时的实验。

网友:
我以前刀刻的时候,中间细小的铜箔是用烙铁加热然后镊子挑起来,一揭就掉了

网友:
玩雕刻板要准备一套篆刻用的刀具,我几十年前就相上这宝物。什么锯条早就是浮云了,裁纸刀更不靠谱,实在不行单用一把美工刀也可以。撕铜箔要用小钳子夹住慢慢撕。

楼主:
请问老师,这个高频变压器,初级,次级的首末我在安装的时候有颠倒。绕线的时候有决定的,刻板的时候没注意。请问这会不会对收听有影响?

楼主:
是的,布局没弄好,本来想用SEE6的磁棒架,这样可以省出空间来,换上270可变后用不上那种磁棒架了,555.所以现在的翅膀放旁边了!

网友:
鼓励DIY。3AX31是低频管,当然静悄悄了。

网友A:
刻电路板我感觉好难,以前我都是用牙签倦点被子里的棉花,蘸着油漆画电路板再用三氯化佚腐蚀,然后用洗锅沙把油漆洗掉,估计比刀刻快些!刚买了些上品3AG22,有空也玩玩单管,听行家说68-1性能要比636强焊很多,不知道楼有没有对比过?

网友:
20年前我走过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电路板我感觉好难,以前我都是用牙签倦点被子里的棉花,蘸着油漆画电路板再用三氯化佚腐蚀,然后用洗锅沙 ...

个人对比,68-1比636要好些,68-1要做锗管的,声音很纯,很清澈!半夜在被窝里听不错!前一面做的636-9014版晚上能收40来个台。音质没这台好!

网友B:
手工超级好,有没弄破手指头。

网友C:
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9014,9015做的会收台较多而音质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超级好,有没弄破手指头。

指头没破,不过用裁纸刀的时候吓冒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9014,9015做的会收台较多而音质会不好?

我也不太懂,估计是需要仔细调整检波级,我是在外围原件不动的情况下,换三极管实验的,在偏流调整好,用手机耳机(低阻抗)收听,感觉锗管很清澈,很好调,硅管要差些,老伴随一些啸叫。我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有,我把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首末,接倒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我用的是4V充电电池,R2.R3是16K.手上没有20K的,R1是104微调。

接反了

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头没破,不过用裁纸刀的时候吓冒汗了!

高手,点赞!!!!

网友D:
【在偏流调整好,用手机耳机(低阻抗)收听,感觉锗管很清澈,很好调,硅管要差些,老伴随一些啸叫。】
硅管对工作点变化的适应性比锗管差好多,工作点不合适或发生偏移,轻了声小、啸叫,重了完全无声,故没有偏置稳压的硅管机(尤其低电压)不具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偏流调整好,用手机耳机(低阻抗)收听,感觉锗管很清澈,很好调,硅管要差些,老伴随一些啸叫。】
硅管 ...

谢谢,乌鸦老师解答,我好想有点头绪了!呵呵! (其实还是没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偏流调整好,用手机耳机(低阻抗)收听,感觉锗管很清澈,很好调,硅管要差些,老伴随一些啸叫。】
硅管 ...

   硅管稳定性不是讲比锗管好多了么?这么解释怕是不太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管稳定性不是讲比锗管好多了么?这么解释怕是不太全面。

乌鸦的老师的意思是说,在低压的情况下,硅管偏流不好调,而且AGC效果不好。特别是有下偏流的分压式!书本上好象有这一说法;就是硅管很稳定,低压情况下工作点不好调。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管稳定性不是讲比锗管好多了么?这么解释怕是不太全面。

硅管稳定性好是指热稳定性,实际应用中给一个基极正偏置就可以正常工作,而不必须象锗管要有基极分压正负偏置和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电阻。
但硅管对工作点变化的适应性不好,锗管迟钝,硅管过敏,偏置稍不合适它就不好好干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9014,9015做的会收台较多而音质会不好?

可能是放大倍数过高的结果,具体原因待高手分析。如果用3dg201的话其实音质很好的。

网友:
恭喜楼主,一个新的刀客诞生了!

网友F:
比洞洞板更丑。暴殄天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洞洞板更丑。暴殄天物。哈哈

气死了,你敢刻一个更丑的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放大倍数过高的结果,具体原因待高手分析。如果用3dg201的话其实音质很好的。

是啊,这就说明硅管做单管机是很好的,没有必要去找老锗管用。

网友G:
刀刻电路板最好把线条取直,刻刀靠在钢尺上按线条要求刻开铜箔,刻开1毫米左右就行了,这样比较精准规范,还很容易设计成大面积铺铜接地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估计是需要仔细调整检波级,我是在外围原件不动的情况下,换三极管实验的,在偏流调整好, ...

高频变压器初次级倒置声音稍微变小.并容易啸叫.最弱的电台可能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刻电路板最好把线条取直,刻刀靠在钢尺上按线条要求刻开铜箔,刻开1毫米左右就行了,这样比较精准规范,还 ...

谢谢老师传授经验。嗯,一会照您说的办法练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种刻法历史悠久了,敦煌有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种刻法历史悠久了,敦煌有过。

怪不得我看到木匠那除了太阳外.长柄扇/娃娃魚/凤凰和压着的图纸画的龟.都比毕加索画的勻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怪不得我看到木匠那除了太阳外.长柄扇/娃娃魚/凤凰和压着的图纸画的龟.都比毕加索画的勻称

哈哈!是有毕加索的神韵。

网友J:
有高人,敦煌壁画啊。现在也不想这么干了,手里有了三氯化铁,以后改腐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高人,敦煌壁画啊。现在也不想这么干了,手里有了三氯化铁,以后改腐蚀了。

如果有牙医高速磨,这比三氯快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牙医高速磨,这比三氯快十倍

嗯应该很快,我倒是经常去牙科的同学那里要牙钻钻头, 用这个钻头代替普通钻头钻印刷电路板很好用。速度很快,很耐用。

网友:
刚才看了我的老管子,只有3DGM没有了其它还在,把目录发上来。规格够全了吧,只可惜数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刻的太漂亮了,简直艺术品,只是刻开的部分间距太小,容易短路,如果达到1毫米以上就OK了。

网友:
不错,很有艺术气息,比毕加索抽象画还要好,还要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估计是需要仔细调整检波级,我是在外围原件不动的情况下,换三极管实验的,在偏流调整好, ...

初次级同时接反没问题

网友K:
刀刻法,20年前就不用了。太费劲了,刻一块电路板手磨好几个大泡。当然你们想尝试也不是不可以,尖嘴钳和斜口钳是必备工具,有纂刻刀最好。没有就拿裁纸刀凑合,不过强烈不推荐,刀尖很容易崩,用钢锯条磨的刀很好用。即有硬度又用强度。如果你不会热转印或感光法做PCB.推荐一个我以前用过的办法。买罐自喷漆,喷在覆铜板上,厚一些。在油漆半干的时候在油漆上刻。然后腐蚀就可以了。0.5的线宽还是没问题的。我现在用感光法了,早就不用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刀刻法,20年前就不用了。太费劲了,刻一块电路板手磨好几个大泡。当然你们想尝试也不是不可以,尖嘴钳和斜 ...

谢谢老师回复,嗯,过段时间尝试感光法!呵呵!

网友(2025-04-10):
刀刻68-1电路板布局

网友:
刻电路板,我多年来就两个用废钢锯条颁断,磨成的一个45度,一个30度的斜口刀,一把尖嘴钳……

网友:
原汁原味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点赞!

网友:
撕不下来的铜箔,我就烫上焊锡再焊一根软线,认准角度一拉就下来了 。

网友:
读中学时用过刀刻法,我用的是木工刨刀,可以做到焊盘圆的走线弯的,不要的部分将刨刀口反过来用挑一点起来然后用手指按住撕掉,比三氯化铁快很多,用刨刀不用担心断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