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小板维修

楼主(2015-05-12):
一块小电路板,不知功能,不知外围电路,不知故障,只知道是不良品。要求维修。
如图。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楼主:
板上有功率管,根据经验,这应是一块驱动板,用来带动电机或电磁阀。
首先查功率管,以及几个大二极管,无问题,
再量各电解电容两端,没有短路现象。
仔细查找线路,基本理清电源的来龙去脉,量测发现各IC的电源对地短路。
将各IC电源脚翘起,仍短路。
用可调电源调到5V,限流3A,依正确极性接入IC电源,这时,背部一个小电容冒烟了。
去掉小电容,恢复各IC脚位,短路消失。
找一个类似电容装入原位置,维修OK。

网友A:
不知功能怎么确定完全修好?

网友:
要试一试 才能确定吧

网友B:
故障都 没讲, 都可以维修,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功能怎么确定完全修好?

需要装回原位置才能完全确认。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个问题,极少同时存在两个问题的情况。
此板为电容本体不良造成短路,如果没有将电源元件烧坏,是不会造成其它不良的,在发现此问题之前,就已量测电源相关元件无问题,故确定此电路维修OK。
当然,如此肯定没有问题,也是不严谨,及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都 没讲, 都可以维修,高人。

工业板卡,经常这样。有时候,说了故障也没有帮助。
提供板卡的人,只能说出装有这个板卡的整机出现什么问题,不会具体到板子的问题,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板卡,经常这样。有时候,说了故障也没有帮助。
提供板卡的人,只能说出装有这个板卡的整机出现什么 ...

不错!思路清晰,方法简洁,极具借鉴性。学习了!

网友:
高手,很值得学习的案例

网友:
什么都不知,诂计是难修,那也只能查查几个大管了,还有就是有没有脱焊,线路断。

网友:
修理思路和修理技巧值得借鉴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方法简洁,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连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怎么维修,修好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找不到坏点 就让它坏的彻底点

网友:
喜欢捣鼓的人~

网友:
在线测量需要总结经验,熟练就会了。

网友:
双面的板子很不好查,楼主

网友:
修理技巧  学习了

网友C:
看不明白,板卡功能都不知道,如何确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板卡功能都不知道,如何确定修好?

前面说了,通常以板上只有一处不良来考虑的。这个不良肯定会引发不能工作,修好这个不良,有9.9成的把握能OK。事实上,板子已返回客户装到机器上,确定是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上有功率管,根据经验,这应是一块驱动板,用来带动电机或电磁阀。
首先查功率管,以及几个大二极管,无 ...

我的感觉,这是一个步进马达驱动器。

冒烟的电容很可能是那种黄色方块的钽电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迷恋钽电容。其实这种破烂很容易击穿,而且造价很贵。市场上有不少假货。比较有名的品牌,比如AVX,还有日本村田MURATA。有不少假货可以看出来。表面明显粗糙,被打磨过后重新烧写字迹。一般是三种情况:1小容量改成大容量2低耐压值改成高耐压值3回收旧件翻新。其中第二种是最坑人的

网友E:
收多少钱更值得好奇。

网友F:
这个是欧洲人设计的“单轴驱动器”。多层的板子,国内不会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觉,这是一个步进马达驱动器。

冒烟的电容很可能是那种黄色方块的钽电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 ...

是MLCC,陶瓷电容。我加电时,先是电流从几百mA降到0,加大电压,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欧洲人设计的“单轴驱动器”。多层的板子,国内不会这样做的。

真不知道。送过来修的人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法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多少钱更值得好奇。

这个没多少钱的。不过比起家用的,工业产品一般还是收得贵。这个板我可能收150~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一图那个电容坏了?

第二图左上角一个补焊过的小电容。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都能修起来,牛

网友:
神洲8号上的一块驱动板,打开太阳能板的,哈哈哈哈

网友:
高手,这种工控板子我们厂阀门用的那些磨标的,厂家给换一块2W,如果能给修的话估计要2000厂里都很高兴

网友H:
老哥手艺可见一斑    不愧是工控达人!!   加分鼓励

网友:
高手,很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哥手艺可见一斑    不愧是工控达人!!   加分鼓励

版主过奖了!还有问题想请教呢!

网友:
楼主能人,维修思路逻辑清晰,真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过奖了!还有问题想请教呢!

   啥请教不请教的,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看起设计很不错,这个板子

网友I(2015-06-17):
干啥的板子总是要说的吧,如果是导弹用的,也需要要描述故障,比如:导弹在预定弹着点误差超过1米,经判断是该控制电路板故障。。。。。。。云云,才好下手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啥的板子总是要说的吧,如果是导弹用的,也需要要描述故障,比如:导弹在预定弹着点误差超过1米,经判断是 ...

有时候有些客户真是不懂,就知道换了这个好了。转手交给外包商,外包商也不懂,问不清楚,结果到我们手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有时候则是整机有个不良代码,换这个板子好了,客户将这个代码告诉你,这个代码其实与板子的不良现象没有什么明确的对应关系。然后就看自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有些客户真是不懂,就知道换了这个好了。转手交给外包商,外包商也不懂,问不清楚,结果到我们手里 ...

唉,你这工作真难干

网友:
高手。
还是修这个赚的多。

网友J:
实际上,大部分故障是很简单的器件损坏,关键是你是不是能找到见过一次,保险公司协作维修员,负责维修电力局供电异常损坏的用电户的电器。那叫一个快,基本上,一件电器,开盖,换件,上盖就是几分钟。还包括试机看得我。目瞪口呆,根本不用表量,上来就换件一个字,就是快。

网友:
各ic供电是一种电压吗

网友(2016-04-10):
思路清晰,方法简洁。。膜拜

网友:
确实是高人,不知道原理也能修,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际上,大部分故障是很简单的器件损坏,关键是你是不是能找到见过一次,保险公司协作维修员,负责维修 ...

那是,电压升高损毁的一般就是高压部分那几个件,当然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