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指点 这个功放电阻型号 维修

楼主(2015-05-12):
功放的 电阻烧黑了! 没有图纸不知道 电阻型号 , 请高手 指点

网友:
只能把电路描出来对比类似电路做分析

网友A:
两声道,看看那边对称的位置是什么电阻。
小小功放这么大两个变压器,有没有铜线?

网友B:
板子上只有一只,应该是电源的保险电阻,长时间超功率造成的。换一只1欧姆1W电阻试一下,如果不烧坏,说明电路无故障,再换一只0.1欧姆5W电阻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只有一只,应该是电源的保险电阻,长时间超功率造成的。换一只1欧姆1W电阻试一下,如果不烧坏,说明电 ...

感谢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指点

我手机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位置看起来像是12稳压用的下拉电阻,不明情况最好不要上1欧或几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指点

在啰嗦下,功放机电源是不用保险电阻的,会对声音造成影响,说是保险电阻的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声道,看看那边对称的位置是什么电阻。
小小功放这么大两个变压器,有没有铜线?

   这种功放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那个大的变压器只有2跟线而已,大的变压器是假的,多数是水泥块,小的变压器是铝线的

网友D:
你这个是定压功放吧

网友:
正反面拍清楚了再发上来

网友:
功放板对称的位置 电阻是一样的,按着电路找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10欧姆5W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定压功放吧

嗯,是定压功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定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功放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那个大的变压器只有2跟线而已,大的变压器是假的,多数是水泥块,小的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功放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那个大的变压器只有2跟线而已,大的变压器是假的,多数是水泥块,小的变 ...

呵呵,我们以前修机常遇到,现在应该少了吧!

网友E:
你的那个电阻应该是10欧姆2W的,换了这个电阻记得把旁边那个小电容一起换了,电容用耐压高点的,切记。

网友:
红色那个C217小电容

网友F:
用万用表从电阻的一端测一般电阻烧只断一处就能找到是多大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从电阻的一端测一般电阻烧只断一处就能找到是多大阻值的。

感谢,我量下电阻

网友:
看电路,感觉像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个电阻应该是10欧姆2W的,换了这个电阻记得把旁边那个小电容一起换了,电容用耐压高点的,切记。

感谢,我参考20楼 兄弟的 方法 侧量应该是10欧 的电阻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参考20楼 兄弟的 方法 侧量应该是10欧 的电阻
感谢

不客气,简单看电路就知道了,这个不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参考20楼 兄弟的 方法 侧量应该是10欧 的电阻
感谢

10欧电阻取值可能骗小了,使用的时候建议你有用2个3W 7欧姆左右的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个电阻应该是10欧姆2W的,换了这个电阻记得把旁边那个小电容一起换了,电容用耐压高点的,切记。

电阻我换成 10欧姆 2W 的,电容C217换成 400 μ的 通电后 30秒有 电阻开始 变黑 冒烟 好像电阻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欧电阻取值可能骗小了,使用的时候建议你有用2个3W 7欧姆左右的串联使用

10欧姆 我焊接上 尝试了,好像阻值有点小,
换两个7欧姆的 再试试

网友G:
我想用万用电阻箱,串在那里,曼曼变小阻值,看电路工作正常,此时阻值就是正确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欧姆 我焊接上 尝试了,好像阻值有点小,
换两个7欧姆的 再试试

这个最长见的是使用20欧姆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万用电阻箱,串在那里,曼曼变小阻值,看电路工作正常,此时阻值就是正确阻值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会算的只要算下也可以,这个地方的电压跟市电有关系的,你用可变电阻不能很好的设定的,需要考虑到市电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的状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我换成 10欧姆 2W 的,电容C217换成 400 μ的 通电后 30秒有 电阻开始 变黑 冒烟 好像电阻有点小  ...

呵呵,你的电容怎么能用那么大的呢?几个纳法就可以了!400U就直接短路了!你不分析电路的吗?连472-104都可以.耐压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的电容怎么能用那么大的呢?几个纳法就可以了!400U就直接短路了!你不分析电路的吗?连472-104都可以 ...

我换的是 104k 4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的是 104k 400V

如果你的电容是104的还烧电阻的话(电阻2W),那么你将电容换成103或者272的降低容量到不烧电阻即可,电阻2W最少,不要用小了。电容的耐压记得一定要高AC400V最好,当然看你功放供电的电压是多少,定压功放电压都比较高,最好测量一下再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