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准万用表的一些看法

楼主(2015-05-13):
看了很多校准万用表的帖子。发现没有人关注万用表和表头内阻问题。万用表的灵敏度相差100多倍。你的基准源适应吗?100K、/V和1K/V电流相差100倍。你的电压源能保证10微安到1000微安电压不变吗?也就是说你的电压基准源必须提供1毫安以上电流电压不变才合格。校准电压源用数字表合适吗?得用低灵敏度高精度表校准才合适。这样的电压基准才合格。再说电流校准。电流基准源几乎没意义。电流基准源你拿什么校准?校准电流基准源的表和被校准的表内阻一样吗?内阻不一样校准还有意义吗?串联校准也一样。你拿一个内阻2K和内阻4K同是50微安的表串在一起校准电流。你觉得能准吗?只有相同内阻的表串在一起才能校表。还不能说准。你知道哪个表准?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希望批评指正。

网友A:
知道一个表是准的,一个内阻2K和内阻4K同是50微安的表串在一起可以校准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一个表是准的,一个内阻2K和内阻4K同是50微安的表串在一起可以校准电流吧

原则上可以,标准表要比被校表精度要至少高一个等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可以,标准表要比被校表精度要至少高一个等级。

为什么要至少高一个等级呀?同等级的表读数一样就是准确的,反之就是需要调校

楼主:
知道电流表有一个75MV的技术指标是干什么的吗?75MV的表和150MV的表能串在一起互相校准吗?这是电工基础知识。还高一个等级校准?讲一下什么道理?你根本没看懂我说的是什么。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电流表有一个75MV的技术指标是干什么的吗?75MV的表和150MV的表能串在一起互相校准吗?这是电工基础知识 ...

你说的都是问号,确实不太懂你回复谁主要说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至少高一个等级呀?同等级的表读数一样就是准确的,反之就是需要调校

同等级的表只能对比,要求不高可以,不能用来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等级的表只能对比,要求不高可以,不能用来校准。

同等级的表,知道了一个是准的。为什么不能拿校同等级的其它表?难道校了之后其它表会变差?还是说精度达不到要求?但如校得一模一样精度不就达到了要求

网友:
未看懂楼主所述。
电压基准源在它输出限流以内,负载效应极小,对付一般的电压表(内阻1k/V总有吧),基本可认为内阻为0。同理,电流基准源在输出限压以内,对付一般的电流表,内阻可认为是无穷。
至于并联标准表来校电压,串联标准表来校电流,就更没有内阻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学习学习再来吧,现代的基准源基本都是反馈式的,不是那种古老的标准电池,输出一个值就不管他了

所谓电压基准,就是恒压源,通过开尔文接线法和反馈技术,可以很容易地达到ppm百万分之几级别的负载调整率,对于指针表,简直是够的不能再够了

反过来说,即使不采用开尔文接线,此时接线的电阻也要算入误差范围,常见的指针表输入电流在微安级别吧,即使引线电阻+接触电阻有几十欧姆,那引入的电压误差也就不到1mV

再说电流基准,就是恒流源,只要不超出恒流源的能力,电流都是恒定的,不管你外面接什么内阻的表

楼主你还是补习补习模拟电子技术再来这里吧

网友:
谁能回答6楼75mV表校150mv表

网友:
楼主观点错误很多。11楼12楼讲的够明白了。不再重复!

网友:
人家很内行的啊,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指标,呵呵!

楼主:
专业商品基准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这里不去讨论。只说廉价自制业余基准源。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方法。自制的电压基准源还没有人注意到负载能力问题。只知道用高级表检测电压。不见得实用。应该检测轻重负载电压的变化。就是从10微安到1000微安电压有没有变化。掌握基准源的误差。当然这里有制作工艺和接触电阻问题。同一个电路用不同的万用表不同的档位能测出不同的数值。就是电路负载能力问题。电流表的内阻同样重要。万用表换表头内阻不同会造成误差和线性问题。电流表的75毫伏的技术指标就是指的表头内阻。如果没有这个指标电流表误差会很大。不同内阻的电流表测同样的电流会有不同的数值。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用一个灯泡接入直流电源点亮。串入不同的万用表或不同内阻的电流表会有不同的显示。万用表不同的档位也会有不同的显示。这就是不同内阻的表头不能串在一起调电流的原因。自制电流基准。也应该用不同内阻表头测试电流变化。以掌握电流基准的误差。这里是技术讨论帖。欢迎能人指教。

网友:
楼主说的是校准指针表,平常我们说的是校准数字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道理差不多,只是数字表万用的内阻很多都在10M左右,或者很大。
指针表需要校准,呵呵。

网友:
业余基准也是反馈式的,你说的问题可以说是不存在

自己搜一搜基于TL431的电流源吧······

网友:
楼主的担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楼主说的这些情况会不会发生,弄明白了电压源、电流源、全电路的欧姆定律,楼主自己也可以去根据实物分析。

校准电压的是电压源,理论上讲,他们的内阻比较小,具备有一定的带载能力,在带载能力范围内,负载电阻可在一定的范围变化而对电压的影响可以忽略。

同样的道理,校准电流的是电流源,他们的内阻非常大,负载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对回路的电流影响也是可以忽略的。

究竟电压源或电流源可带多大负载,首先在设计电路时就可以做到的。这个主要是电路特性来决定,工艺只是一种保障。

需要纠正的是,校准电流时楼主提及的不同内阻的表可能会产生误差,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简单的电流定律告诉我们,一条回路中有几个电阻的话,你不必担心电阻值不同的电阻流过的电流也不同,不同的只是各自的电压降不同!

其实,万用表不过是基础电工原理的实际应用,涉及到指针表的许多东西,熟悉或理解基础电工理论很多东西都可以解释的。

网友:
你拿一个内阻2K和内阻4K同是50微安的表串在一起校准电流。你觉得能准吗?只有相同内阻的表串在一起才能校表。还不能说准。

在一个回路中,即便串接的是两只不同阻值的电阻,即使是普通的电源,每只电阻流过的电流是完全一样的!你的怀疑颠覆了基础理论。重温基础有助于理解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

网友:
电表是否准确与内阻无关. 早年许多标准电压表的内阻低得出奇.
测量负载能力小的电源时, 测量结果是否准确与测量方法有关.
采用电子电路提高电表的等效内阻是一个办法, 采用补偿法消除测量仪表对被测电路的电流吸收也是可行的.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电压参考还主要靠化学标准电池来提供, 允许输出的电流以微安计, 而测量用的电压表都是指针表, 但合适的方法完全可以将让测量结果的有效位数达到四五位之多.

网友:
早年有一种叫做电位差计的仪器,这种仪器上的标准电池给出的电流很小,由于电位差计设计的不从标准电池中吸收电流,所以即使是标准电阻的内阻很大,也能精确的测试出电动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商品基准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这里不去讨论。只说廉价自制业余基准源。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方 ...

看来楼主对现代的基准电压源.恒流源应该去了解一下了.基准电压源在不同内阻的数字表.指针表测量时有一定的变化.但是误差都是在非常微小的范围内.如:AD584.AD588......做成的基准电压源精度都是非常的高.例如:10.000 .36V.电流测量:采用的是精密恒流源.不同负载.不同内阻的数字表和指针表测量时.均保持电流恒定.现在我们论坛的爱好万用表的朋友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水平都十分的高.使用的测量仪器标准也很高.绝不可小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商品基准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这里不去讨论。只说廉价自制业余基准源。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方 ...

你说的不过是负载调整率罢了,我 DIY 的基准源经我测试,基本版本可以在 full scale 时负荷 10mA 电流而变化率小于 1ppm(因测试条件限制),扩展版本可以负载 1A 电流,电流的方向可以是正或者负 --- 你接个电池上对我的基准放电都可以。

附属的电流源部分也一样,对负载电阻变化的调整率,本身就是源的重要指标之一

甚至电阻源也一样,对激励的调整能力也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用一个灯泡接入直流电源点亮。串入不同的万用表或不同内阻的电流表会有不同的显示。万用表不同的档位也会有不同的显示。这就是不同内阻的表头不能串在一起调电流的原因。自制电流基准。也应该用不同内阻表头测试电流变化。

你的电流表串入电路导致变流改变,说明你的电流表内阻不为 0,应该扔掉;你的电流源对不同电阻的负载输出不同电流,你这个不叫做电流源,世界上没有你说的那种电流源 --- 电流源的内阻无限大,不管接入任何负载,电流始终恒定为固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商品基准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这里不去讨论。只说廉价自制业余基准源。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方 ...

我同意楼主的观点,在实际测量中确实存在这个现象。

网友:
现在制作一个带1mA负载的土基准是很容易的,对付指针万用表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流表串入电路导致变流改变,说明你的电流表内阻不为 0,应该扔掉;你的电流源对不同电阻的负载输 ...

“说明你的电流表内阻不为 0,应该扔掉”
这个说的是理想状态吧?基本上电流表或多或少都有内阻吧?如果是万用表估计还包括了保险丝和表笔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的电流表内阻不为 0,应该扔掉”
这个说的是理想状态吧?基本上电流表或多或少都有内阻吧?如果 ...

我还没有见过那个电流表的内阻是0Ω的情况 只是越小越好 使得测量误差越小 但是误差不可能为0  总是有个范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商品基准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这里不去讨论。只说廉价自制业余基准源。业余检测万用表的方 ...

请你和24楼的鞍山老于联系 我看过了他的一个帖子 对于你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很有帮助 他对于电源恒流源 恒压源的基准源很有研究  而且自己制作了一块这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的电流表内阻不为 0,应该扔掉”
这个说的是理想状态吧?基本上电流表或多或少都有内阻吧?如果 ...

电流表内阻为 0 很正常,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指针表的校准,没有一些朋友想的那么复杂。毕竟普通的指针表误差就达百分之三左右,号称最好的也不超过百分之一,0.1级的校准源就够了。业余校准,自己做一个也不太难,手头有一台可以信赖的四位半作为参考,完全能够满足一般的要求。

自己做的源稳定性如何,测试一下稳定度也不是很难的,许多稍好一点的电源就能满足要求的。

看楼主的帖子,概念上存在一些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的概念还真没有什么误区,他的问题是对更深一些的概念,比如基准源的负载调整率,恒流源的动态范围 ...

红色线说的就是误区啦!

在同一回路中串接两只表,流过两只表的电流难道还与内阻有关?

按照楼主的理解,只有相同内阻的表串在一起才能校表,楼主认为这样流过两只表的电流才是一样的。不知这个理由从何说起?

一条回路中,导线中流过的电流、串接在这个回路中的所有电阻,不管大小如何,流过的电流都是一样的,仅仅是阻值不同的电阻电压降不同而已。这个算作是基本的概念吧!

而且,根据楼主的叙述,电压源和电流源的概念好像不是明白的。理想的电压源和电流源不说了,实际的电压源和电流源都是由电子电路完成的,通常都有一定的负载能力,对于指针表而言,产生0.1级的波动我看对指针表的精度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的,而产品或者自制的,达到0.1级并不难啦。

欲知自己做的性能如何,可以测试一下、简单的计算一下,楼主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的概念还真没有什么误区,他的问题是对更深一些的概念,比如基准源的负载调整率,恒流源的动态范围 ...

他那是瞎扯,难道看不出来,JHXC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一看就是既不懂基础的模拟电子知识(恒流源恒压源),更不要谈计算了

网友:
推翻了串联回路电流定律

网友:
这些规律和知识都不是我辈发现,有些人理解得透彻些,经验多些,有些人反之,就事论事,大家从中学到东西即可,勿以识骄人。看帖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看到大家那么关注这个议题很高兴。本人受益匪浅。学习了很多知识。其实本人在一次检测发光二级管电流时发现串入不同的万用表显示不同的数值。两个万用表同时串入电路显示不同的电流数值。联想到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测试两个50微安的表头。用一节电池串一个可调电阻。接上串联的两个表头。两个表头显示的数值不一样。是不是两个表头内阻不同造成的?联想到简易的电流基准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专业的和商品级别的电压电流基准不存在这个问题这谁都知道不用讨论。我想知道有没有简单廉价的方法调试万用表。精度还高?制作和购买专业级别的电压电流基准本人没有那个能力。这究竟是玩不愿投入太多。在此谢谢大家了。请那些炫耀专业理论知识的人移步专业论坛不要在这里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还赚积分。议题都没看明白就在这里大放厥词。专业和商品的基准的技术指标用不着你在这讲。这里讨论的是简单廉价的方法调试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那么关注这个议题很高兴。本人受益匪浅。学习了很多知识。其实本人在一次检测发光二级管电流时发现 ...

数读得太少,想得太多

首先明确几点,

1、电池(实际电源)是有内阻的,这个是中学物理的知识,中学物理实验中就有用滑变电阻和电压表、电流表测算电池内阻的实验,考题中也有各种计算电阻内阻的题,因此只要是受过基本教育的中学生都知道理想电源和实际电源有区别

2、虽然没有明确,但电压表和电流表也有内阻这事,大多数中学生其实是能知道的

3、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在明确“电压表和电流表也有内阻”之后,完全可以用中学物理学中的欧姆定律解释。

a、以南孚 5 号碱性电池(1.6V、内阻 0.165 欧姆)为例的一个简单的 LED 电路

b、在电路 a 中,接入一个 MF47 万用表,打到 50mA 档,此时万用表内阻 4.995 欧姆

c、在电路 a 中,接入两个 MF47 万用表,打到 50mA 档,左边示范了一个简单的万用表,右边是实际*上的 MF47 电路结构
可见即使是不同表头的两个 MF47,串联在电路中,表头指示的值也是相同的

*MF47 表头约 2.1~2.5K 内阻,46~49uA 满度

楼主:
谢谢WASHU的详细解释。使本人明白了不少电路原理。本人老三届没念过多少书。知识浅薄。不会说话。可能得罪了不少朋友。在此向大家致歉。快70岁了再不动脑子就老年痴呆了。所以就拾起了年轻时的爱好。丰富老年生活乐趣。再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电流表串在一起比单个电流表显示的电流要小了呢?一个表显示是19毫安。两个表显示是17毫安。不是说电路里的电流不变吗?为什么电表显示不同?我用稳压电源也是这个现象。不存在电源内阻问题。是不是电流表内阻造成的?欢迎坛友和能人赐教。谢谢。

网友F:
纸上谈兵太多,楼主也有点着急了!人家怎么说毕竟是人家的理解,书本知识摆在那里,理解清楚了说法就会统一!

不过,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在这里还是重申一下,串联回路中,不管有几个电阻、不同的电阻流过的电流都是一样的。这个不必怀疑啦!你说的:测试两个50微安的表头。用一节电池串一个可调电阻。接上串联的两个表头。两个表头显示的数值不一样。是不是两个表头内阻不同造成的?

你见到的这种情况是两块表有误差造成的,流过两块表的电流是完全一样的,不会因为内阻不同显示的电流就不同的。

楼主提出了问题,大家积极讨论是好事,大家都包容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的详细解释。使本人明白了不少电路原理。本人老三届没念过多少书。知识浅薄。不会说话。可能得罪了 ...

如果会画图,建议你贴上你实际测试的电路图,这样更好说明问题。

其实这类问题并不复杂,一定是遗漏了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纸上谈兵太多,楼主也有点着急了!人家怎么说毕竟是人家的理解,书本知识摆在那里,理解清楚了说法就会统一 ...

正确。电压源和电流源不会是理想的,只会是近似和接近。即便电压源和电流源不理想也不影响万用表校准。只要被校准表和高一级的参考表读数一致即可。与使用的电源没多大关系,但要求这个电压或者电流是稳定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的详细解释。使本人明白了不少电路原理。本人老三届没念过多少书。知识浅薄。不会说话。可能得罪了 ...

稳压电源也有内阻,但这里不重要,如你所说,是电流表内阻导致的,符合欧姆定律,用初中的欧姆定律知识就能理解这个变化。

如果要串入一个或两个电流表,电流都不变,这样的电源叫做“电流源”,它和电压源是两个玩意,电压源的内阻是 0,电动势恒定;电流源的内阻是“无限大”,电动势也是“无限大”,当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理想的玩意,但可以用这个模型去理解。

假设有一个电源,电动势 1000V,内阻 50 千欧姆,那么你接一个 MF47,和接两个 MF47,可见一个电流表的时候电流是 19.935mA,两个的时候是 19.933mA,对于 4 位半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分辨这个微小的变化,但对于 3 位半万用表来说,这个变化是不存在的,对于 MF47 来说更加是不存在的,于是这个电源就是一个恒流电源。

你用稳压电源当然就无法实现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的详细解释。使本人明白了不少电路原理。本人老三届没念过多少书。知识浅薄。不会说话。可能得罪了 ...

问题回到你说的基准上,坛友常用于校准指针表的简易电流基准是这样实现的,用一个电压参考兼误差放大的 TL431,一个电流参考电阻 R5 和一个三极管 Q1 实现如图,根据欧姆定律,电流 I=U431/R5,U431 通常是 2.495V 左右,所以 R5 取 124.7 欧姆的时候,电流 I=20mA(由于元器件存在误差,这里是 19.999mA)

如果同时接入两个 MF47,因为 TL431 的调整能力较弱,电流会减小到 19.997mA,用 4 位半万用表可以分辨 2 个字,3 位半万用表无法分辨,MF47 指针表更加无法分辨,也就是是说,这个简易电路完全可以用于校准 MF47、MF500 之类指针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也有内阻,但这里不重要,如你所说,是电流表内阻导致的,符合欧姆定律,用初中的欧姆定律知识就 ...

你这1000伏供电的电流源会把人吓坏的!

不管是自制还是产品恒流源,靠的是电子电路完成的。瓦数先生用这个简单的东西说明问题也不妨。

这里一些朋友用TL431做成的恒流源效果也不错的,几元钱的成本吧,什么原理先不管他,楼主搜索一下,不妨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1000伏供电的电流源会把人吓坏的!

不管是自制还是产品恒流源,靠的是电子电路完成的。瓦数先生 ...

理论模型嘛,它就是这样理解的,理想电流源还电动势无限大,内阻无限大呢

btw. 我刚才贴了 431 的 20mA 电流源,可见从仿真上分析,内阻为 5 欧姆的 MF47,接一个或两个,是无法分辨电流变小了的(和 1000V、50kΩ 内阻的电源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的详细解释。使本人明白了不少电路原理。本人老三届没念过多少书。知识浅薄。不会说话。可能得罪了 ...

      朋友,不是说电路里电流不变,如果是恒流源当然不变。你两个表内阻变大电流当然变小。当然俩表电流是一样大。这是一般常识。

网友:
       楼主讨论的问题多多。恒压源和恒流源都是有一定指标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都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这个指标使用是错误的。简单的问题违反理论并把它复杂化,就会陷入不可知的状态。

楼主:
楼上几位的讲解深刻透彻。我能看得明白。谢谢几位。我原来困在低压电流源的圈子里。比如1伏和3伏的电流源。电压低负载大小的影响就大。1000伏的电流源负载大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制电流源电压+几伏对付一般万能表就没问题了。当然电路结构也得合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对于楼主的疑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对校准万用表基准源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说一下电压基准源:作为标准校准万用表基准电压源参数都是有一定等级,一定范围的。比喻说电压是1V基准负载0-10mA电流范围,电压稳定输出:1.0000V,对于万用表不管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是超不出这个负载电流范围的(校准高位表当然选用高位基准源),只有这样才能称作基准电压源。

再理解一下电流基准源:对于电流基准源的要求就是对所有万用表电流档的内阻负载有一定的范围,比喻这个电流基准源负载内阻定义为0-10欧范围,能稳定输出1.0000mA。
例如有一只表电流档内阻是0.5欧,校准时基准稳定输出1.0000mA,另一支表内阻是10欧,校准时基准
源也应输出稳定的1.0000mA,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电流基准源,否则就不是电流基准源。

楼主:
TXDDW的解释太好了。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一看就明白。解决了我心中的疑问。自制基准源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才是合格的基准源。看以往的旧帖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制基准源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才造成我心中的疑惑。再次感谢TXDDW的解释。有的人解释的云山雾罩。让人看不明白。这样的人应该提高语文水平和语言交流能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网友:
指针表精度,受地球重力海拨高度影响(指针自身左右平衡、及不同偏转角度、游丝阻尼、表盘面印刷精度等)这是不能和数字表比拟的。

网友:
校准万用表,最靠谱的是参照《。。。计量检定规程》。

楼主:
通过几位专家的解释。本人长了很多知识。电压基准源必须有一定的负载能力。比如0-10毫安电流。电压不能出现小数点后4位数的变化。电流基准源。电压越高越好。以减少表头内阻变化带来的影响。电流源如果电压不够高。就要在电路上进行补偿。用高一级表校准低级表应该分别测量基准比较灵敏度。用1.5伏的电池串可调电阻串标准表串被校准表这样校准不靠谱。电压太低表头内阻不一致带来的误差很大。高级表串联低级表检测低压电流时误差不小。高电压比如1000伏时误差很小。这些知识给我们自制基准源和校准万用表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几位专家的解释。本人长了很多知识。电压基准源必须有一定的负载能力。比如0-10毫安电流。电压不能出现 ...

楼主的帖子的标题所涉及的面太宽了.单单就万用表来说就有:指针万用表.数字万用表.高精度数字台表.表的校准涉及的面更是广泛.采用这个标题实在是难度太大了!

楼主:
其实我的出发点是。看到一些人随便搭一个电路就检测万用表。我认为这样太不严谨。会误导一些坛友。检测源还是有技术标准的。有的人认为电流表内阻是零。这样的人上学上傻了。那只是模拟理论的一种解释。现实是没有零内阻电流表的。其码我没见过。通过这个帖子我看到一些大师自制的电压电流源是很专业的。小数点后四位无变化。校准一般万用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