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做了个甲类功放,声音有点小。

楼主(2015-05-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着很高端,很牛X的样子,我是欣赏的。恭喜楼主第一台甲放。

网友:
超级厉害的线路和元件,高烧,猜想楼主是想将静态电流调到7A,期望做个8~9W输出的甲类功放,用4个4欧喇叭并联匹配,只要前面再加两级放大就行了。

网友:
集电极上的电阻调大一点,让其端电压达12V的一半6V;
你用个输出电压高的MP3试试,应该会响一些。

网友:
0.82欧两端的静态电压决定了所能输出的最大不失真幅度。如果只有1点几伏,那么最大不失真幅度不会超过2点几伏峰峰值,在4欧扬声器上产生200毫瓦的功率。这时消耗的电功率近24瓦,效率最高只有0.8%,即千分之八。假设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为50,需要的峰值驱动电流为2A/50=40毫安。假设基极压降为1V,峰值驱动功率为40毫瓦。以几十毫瓦的输入功率和几十瓦耗电的代价,只得到了几百毫瓦的输出功率,太浪费能源和器材了。

网友:
集电极电阻用4欧会比较好些。

网友:
我感觉楼主有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

网友:
阻抗匹配才能得到最大功率,集电极电阻只有0.82欧,等效输出电阻与喇叭阻抗极不匹配,所以输出功率不大,建议将集电极电阻换成4-8欧的电阻。如果电流不够,可提高电压,只要功率管散热够力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指教,因为手头没有别的大功率电阻,下面试着把基极电阻换成100欧的,0.82欧电阻静态压降能达到5 ...

12V供电10W功率,还要单级放大,那需要多大的输入信号?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H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