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热门的加乐福割草机锂电剖析和修复尝试

楼主(2015-05-13):
外壳的做工应该很精细,不然也过不了加乐福的验货关,角上黑的是软塑料,防震效果比较好。
图中红线已经标示,那是MADE IN CHINA的意思。以后就别提法国了。

固定是用8颗内六角螺丝,上下二边可以取下,面板也可以取下。
把保护板到电池的红黑电源线焊下,保护线拔下就行了。
我是在36V铅电池组上取电的,中间串了个2K2的电阻,这样最大电流是15mA,随着电池电压升高会慢慢减小。
中午12点开始充的,几分钟后拍照时的电压到5V多,一个半小时后的电压已经到13V了,除了付极一块电池是0.3v,别的都在1V以上了。挂着到晚上再处理了。

这张图我剪了不下二十次,就为了能符合295K以下的要求,看来矿坛上传的图要用摄象头拍才能轻松过关。
线路板说明
1:最上方是U8100肖特基管,并在正负极,意思是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当电池关断的时候,割草机电机产生再生电流时,这个二极管可以续流。
2:右上是三个AOT428,80A75V的管子,一个是控制中间的接点,二个是控制电池的负极。
3:线路板表面有防水涂层,想看一下主控芯片的信息,结果越刮越花,反而更看不清。但是最后一排CHINA还是能看清。64脚的芯片,RMB应该在20以上。

没法再剪了,我中间开个天窗吧,矿坛发贴太无聊了。
左边是二个4毫欧的检流电阻并联,检测放电电流,右边十个100电阻用于均衡放电。
下面是一个按钮,三个电量显示的发光管。

测一下均衡用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用一个9V的电池,串一个2K2电阻,显示稳压管二端电压5.1V。好吧,稳压管看来是超压保护的。

局部放大一下,100的电阻是接到5V1稳压管的负极,稳压管的负极是连到三极管C极,稳压管的正极是连到三极管的B极,再连到下一路的100欧电阻。三极管的E极是应该是接到BMS的主控芯片,由主控芯片来完成均衡。

画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吧。

电池应该是还可以的吧,别拆钢带,充放几次应该会恢复容量的。晚上再看激活的情况。

中间那个接点应该是充电器的负极输入,受AOT428的控制。以后的充电应该是在主正极和中间极进行。

补充内容 (2015-5-17 00:35):
73楼开始第二组电池的激活。

楼主:
用到的修复连接线是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7303-19-1.html帖中,285楼的图示,有每日发图限制,发图也受限了。
再次提醒一下,把保护板的连线拆了,别拆电池的钢带和包装。

补充内容 (2015-5-13 19:35):
电池的体积是68x120x130(宽长高),把支撑筋去掉,里面放上40-50颗18650,现成的外壳和保护板,3610的动力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如:容量,内阻,自放电情况,充电过程中电压变化情况。支持折腾。

网友:
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关注,学习。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这样看来,这批买电池的买家都没亏, 多少都会留下一些可用电池.

但不能再做大电流放电使用.可以用在非动力系统上如照明防盗...

其实, 二手的电池本来就不能再做动力电池使用.
不要想着收别人从动力系统退下来的电池再做电动车使用, 退下来的只能用一般使用.

楼主:
没电的锂电池,是急不得的,现在36V铅电的电压是38.5v,锂电端电压是15.4V,2K2电阻端是23.1V(相当于10mA电流)。
负极端的一块电池是0.38v,别的电池都在1.2-2.1V之间。

楼主:
分析了一下保护板,主要的功能应该有电池温度检测和保护(保护线的二根黑线,接的是一个10K的测温电阻),最大放电电流保护(2毫欧的电流检测电阻),单块电池充电和放电的限压保护,40mA(100欧)均衡,电量显示功能等。
这个是BMS板,比一般的电池保护板要强大很多的。

网友:
这个透气孔也就是安全阀,我用镊子在刮锈时,不小心轻轻按了下里面的一层膜那种东西,结果一下就把里面的气放出来了。电池一下就扁了。。。现在捏电池,都能感觉电池内部进出气流。。是不是这样电池算废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到的修复连接线是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7303-19-1.html帖中,285楼的图示,有每日发图限 ...

为什么不能拆钢带呢?怕拆了电池一下都发鼓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了。
前两天有人专门批露了,还以为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拆钢带呢?怕拆了电池一下都发鼓了?

是呀,充放几次,微鼓的会收缩回去,钢带拆了就没限制了。
宁可鼓也不可泄气,表示安全阀是最后一关了。我还是胶带封着,安全阀什么样都没看到。

网友B:
我用两路黑武士冲各冲两块电池组,30V电压,限流100MA,冲了一个下午,每组各有一块电池电压低一些外,其余都在3.2V。

充电是直接接在电池外壳的正负端,没有拔下均衡板。

不在家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路黑武士冲各冲两块电池组,30V电压,限流100MA,冲了一个下午,每组各有一块电池电压低一些外,其余 ...

怕出问题可以用正极和中间极充电,那个是保护板控制的。这样可以省心一点。
我是怕保护板有影响,反正打算用小电流修复,也有时间进行观察。

楼主:
10mA的电流已把整组电池充上20V了,可以用稍大的电流充电了,或者把限流电阻改小,比如330或560欧,我用汉匀低压版的70mA电流。
一张照片要剪成这样子才能发,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