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数字面板表头

楼主(2015-05-13):
可能是90年代的三位半数字面板表头,虽然做工不怎么样,但真舍得用料,基准用陶瓷封装的MC1403,调基准用的电位器也是精密多圈的。如图:

网友A:
功能跟7106功能差不多,7106是液晶驱动,这个LED驱动而已!

网友:
UP311的显示板不明白为什么会那UP43的来配。应该是客户的特殊要求做出来的,不过这个现在还是有出产的。电阻换成了金属膜。
手上有块更古老的UP5035。那个可调是自己换上去的原来的被我拧坏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工作电压是多少。使用美信91年出的131。怎么说古老呢,因为后期使用的都是7106。
还有一块UP311D型表。这个7660是自己找上去的。
还有一款一直想找来做其他用的UP51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跟7106功能差不多,7106是液晶驱动,这个LED驱动而已!

我不太懂 液晶显示器和led显示器 哪个更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 液晶显示器和led显示器 哪个更好些

其实性能都一样。LCD显示容易坏,坏了难找配件。而LED的功耗大,不过显示不易坏,坏了也容易找。
如果7106和7107改数据保持的话,7107更方便安全一些,而7106基本不适合长时间保持。
让我选我会选7107的表头,起码光线不足的时候还可以看得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性能都一样。LCD显示容易坏,坏了难找配件。而LED的功耗大,不过显示不易坏,坏了也容易找。
如果71 ...

行家里手 深入浅出  让我明白了很多 谢谢关注 关心 支持

网友:
不懂得应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家里手 深入浅出  让我明白了很多 谢谢关注 关心 支持

也没啥,共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 液晶显示器和led显示器 哪个更好些

LCD显示适合电池供电的表,LED显示适合交流电供电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显示适合电池供电的表,LED显示适合交流电供电的表。

没听说过 还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万用表一般都是电池供电 很少交流供电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 能再详细一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