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TA7240

楼主(2015-05-13):
某宝订了几片TA7240功放PCB,把很久前订的拆机芯片TA7240。HA1392找了出来,装上试听,
这个PCB电路设计者加了1K电阻反馈(芯片的PDF说明文档上是没有的),,
装好发现乐曲间隙,由于增益大,有明显的噪声,,高频也多了些,
自己在PCB背面在IC输入端加了220P电容和33K电阻对地,,噪声基本没有了,高音也减了些,
开至七八分电位器,非常响了,声音也可以,听小音箱还不错,当然和自己的TDA1514差距还是明显!
发现再开大,似乎低频有破音了(音箱是40W中低音,30W高音),或许是小功放推大音箱的缘故吧(用DIY的TDA1514推就不会),这个音量如果推以前的8欧10W小音箱,声音都会发炸了。

变压器是7、8年前旧货摊淘的,当时仅10元,约1.5公斤,功率足够了,交流14V,整流滤波后带负载测,17到17.5V。
玩电子制作几年了, 个人觉得订成品PCB来装,美观易做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体积大的收录机才用7240,有的车机也用。

以前用的广泛的功放IC ,觉得TA7240增益高不易做好,,还是TDA1521更易做好听些。

网友:
曾经有部老收录机就是用7240的,音质很好,就是功率不够大

网友B:
我的没有破音,反而是开足音量弹型十足。我的变压器还没你的大。要想增益合适,把1K反馈电阻先换成2K可调电阻,调到觉得最好再拆下测阻值换上相应固定电阻。另,输入端加了220P电容大了些吧?实在要加的话我认为加50防高频自激即可,最高不要超过100。想TA7240好听,在增益方面入手。单块7240OTL电路不要追求大声。

网友:
另外一块7240好像不正宗啊

网友C:
以前的燕舞收录机就是TA7240功放块
现在也收了好块拆机的,什么时候再听听

网友:
ta7240好像是电流型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破音,反而是开足音量弹型十足。我的变压器还没你的大。要想增益合适,把1K反馈电阻先换成2K可调电 ...

可能是增益太高引起,一般说反馈设1K以内,设到2K不知效果,过久试试。
输入加220P电容到地觉得还可以,,高频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燕舞收录机就是TA7240功放块
现在也收了好块拆机的,什么时候再听听

增益高容易感应噪声,推小音箱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

呵呵,其实买成品PCB板来装比较容易做到,美观且效果不错,
自己平时淘点元件备着,多花点时间学一下,细心耐心点,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增益太高引起,一般说反馈设1K以内,设到2K不知效果,过久试试。
输入加220P电容到地觉得还可以, ...

既然楼主的PCB已经带整流滤波,为什么不焊上而另用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