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图示仪制作答疑

楼主(2015-05-14):
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3068-1-1.html

没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很快就出了套件。本来想接着参赛的帖子回答大家的问题,但由于评选现在还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在这里重开一个贴回答坛友一些问题。

制作和调试注意事项:

焊接步骤:

1.  焊板子时一定要先焊电源部分,就是+5V和+-15V供电。焊完后通电调整R57(10K)(直插版的R201),使得+-15V电压准确。方可进入下一步。
2.  电源完成后焊接单片机部分,这部分包括单片机U8,晶振电路Y1,C9,C10.RESET电路C20,R15.滤波电容C21,C7,C11,C19.ISP座J1.TFT屏座JP2。焊完后即可写入程序。插上TFT屏后应能正常显示。
3.  最后把运放部分,键盘部分焊完即可。运放部分有5个微调,装上前,将两个300K 的微调预调到290K,两个150K的预调到99K,一个20K 的预调到19K ,然后焊上。

再说键盘部分,这次的图纸中我把键盘的阻值改的跟扫频仪一样了,分别是是510,1.8k,3.6K。所以程序也做了对应的改进。

改阻值后的程序:

全部焊完后通电,出来开机画面后按上键进入电压校准界面。

第一栏D/A就是单片机DA输出值(0-255),这里的DA输出是给晶体管集电极供电的。后面A/D1,A/D2分别是两路输入AD电压值,这两路电压分别是Rc电阻两端的电压。Ib是基极电流。UcIb分别是加在晶体管上的电压的极性和基极电流的极性。

校准时先将Rc电阻接上,阻值随便。按上+下键调极性为Uc-Ib-。然后按住上或下键(下键是减少DA值同时增加输出电压,上键反之)调节DA输出值,此时可看到TFT屏上两路AD的电压值在变化。调至某一值,例如5V,这时将万用表分别接在Rc电阻两端,分别调两个150K的微调R45和R47((直插版的R21和R25),使的LCD显示的值和万用表显示的值一样即可。然后按上+下键调极性为Uc+Ib+,分别调两个300K的微调R44和R46(直插版的R23和R27),使的LCD显示的值和万用表显示的值一样即可。这里要说明一下四个微调,在我的电路(贴片版)上每个微调是两个电阻串联而成的,因为我没有300K和150K的微调,所以用串的方法。而你们拿到的套件应该是300K和150K的,所以电路图中的R48R49R50R51是不需要的,在PCB焊接时直接短接。这个只是贴片版是这样的。

检查基极电流:
  将万用表打到微安档,一表棒接测试座的B,另一表棒接地。按确认键,得到不同档的基极电流。应该LCD显示的与万用表测得的接近。

上述调整完成后即可进入程序实测了。

电路图 :

与前面发的手抄电路相比,改正了一些错误和元件阻值。所以后面所说的都以此图为准。

关于PCB:

这次打样共两次,但每次都有错误。   第一次打的需四根飞线,第二次打的需一根飞线。下面是第二次版的飞线示意图。

U1的6,7脚接根线到K4的3脚。原U1的6,7脚接至R12的线需割断。

至于直插版的BUG 请热尼亚补充。

网友:
很好玩的小工具,谢谢神鸡老师的作品。套件还未到手,到时麻烦老师指点。

网友:
直插版的BUG 请热尼亚补充

网友:
多谢不老神鸡,此前一帖因为涉嫌违规被屏蔽了,我正在与超版沟通可不可以移至交易板块。由此给大家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

网友A:
直插版的BUG 请热尼亚补充:
直插版需要调整的地方是1、原图中的R202改为270R,R201改为10K可调电阻。
2、直插版的R203 R204改1K.键盘处的3个电阻是510,1.8K,3.6K.
3、显示屏排针焊在丝印面或用排线解决。

网友:
收到要仔细的校对了!!!

楼主:
看到很多坛友提到管子配对功能,这里说明一下。
产品图示仪由于是单色屏,所以在一个屏上分左右两边显示曲线簇进行对比,而我们的小工具由于屏幕小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小屏也有优势就是彩色。用同一个坐标同时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多次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可以更直接。如图:

本工具可以每次测试显示不同的颜色,且不消除前一次的结果。每测一次换个管子再测一次,如此重复。也可以在测试NPN时同测PNP的管子(不同的极性用不同的按键,看使用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插版的BUG 请热尼亚补充:
直插版需要调整的地方是1、原图中的R202改为270R,R201改为10K可调电阻。
2、 ...

什么都不说就一个字 等

楼主:
关于图示仪的总电流。在开机画面下我的洞洞版的是240mA,贴片版的是190mA。我想这个区别可能是升压电路造成的,所以在绕线圈时尽量均匀,密绕。

网友:
好的,记到了,谢谢老师。

网友:
有做好了的兄弟,先发图秀秀呗!

网友B:
我的不知道现在发货了没有

网友:
耐心等货之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知道现在发货了没有

对不起,还没发。应该是星期四发出。你是两套一套是直插版,一套是贴片版。因为工人在清扫卫生时把运放误做垃圾清理掉了,我又重新购置所以耽误几天。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还没发。应该是星期四发出。你是两套一套是直插版,一套是贴片版。因为工人在清扫卫生时把运放误 ...

可能是太忙了吧,出差错也是难免的,理解,不着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