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3DQ短波矿机

楼主(2015-05-14):
3个零件,一个3DQ。一个线圈(抽头),一个350欧姆SHH-1。见图,接上耳机(350欧姆)和天线(5楼房间内6-7米),800千米电台轻松搞定,大白天正在听。声音稳定不像听短波.

网友A:
线圈中是什么?看不清。没用电容?

楼主:
没有什么啊,就是个(抽头)接头,没有接电容,接上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中是什么?看不清。没用电容?

真坏!还要看里面。线圈分两段绕制,放两边,每边17圈(非试验结果,是大概加估计剪了一段漆包线),中间检波线圈4圈。适合听12兆左右的电台,我听到的可能是南宁754台11960千赫兹中国之声。直线距离约800公里,我周围只有这一个台离我最近。晚上收到的就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坏!还要看里面。线圈分两段绕制,放两边,每边17圈(非试验结果,是大概加估计剪了一段漆包线),中 ...

您受累,出个电路图好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受累,出个电路图好不,谢谢了

就是李版的图啊,去掉两个电容,栅极接天线:

又做了个接收短波高端的,但效果不太好,刚刚可以听清楚。看晚上效果是否好些。

为了方便接线,检波线圈是反绕的。也可以不反绕,但接头要绕过来。

网友B:
收到是FM还是AM呢

网友C:
还是加上可变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是FM还是AM呢

线圈有15微亨的电感量,估计不会落在FM频道内,县城的FM都是固体发射机,调幅成分不多,即使收到了,也听不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加上可变吧,方便。

这是普及性的电路结构,接上效果也不太好,弄响为原则吧?

网友D:
看不出来是否接了天地线。如果不用我也做短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矿石收音机选择性比其他的矿石鸡鸡要好。

选择性好没觉得啊,只是抗干扰能力超强,二极管简直没法听,场管检波的声音非常干净,工业及家电干扰一般没这么高的频率,有时手机干扰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来是否接了天地线。如果不用我也做短波机。

一定要接6-7米的天线,短波不要接地线。比二极管声音大,如果碰到好的增强型场管声音可能更大,只是很难碰到。

网友F(2016-11-17):
矿机检波可以用mosfet或3dj6吗?

网友:
搞不懂怎么计算线圈还有电容该怎么搭配的

网友E:
这种矿石收音机选择性比其他的矿石鸡鸡要好。

网友:
厉害,有机会实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矿机检波可以用mosfet或3dj6吗?

不行的。只有3SK143和144效果较好。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导通电压,另一个是极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意山寨一个,没用可变电容?能祥细说说线圈的制作吗?

我这个贴子里应该说明的够清楚的了,塑料管子里没什么东西,只有线圈的头尾,按李版的电路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杠杠的三好学员

网友H(2016-12-21):
这样也可以啊,好像元件太少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也可以啊,好像元件太少了点吧

是的,就耳机、3DP,线圈3个零件,外接5米天线,就这么简单,要不怎么敢称最简单的短波矿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