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用的控制部分是什么系统???

楼主(2015-05-15):
看到大神们的雕刻机,真是羡慕!!但都是秀的机械部分!!控制部分呢?用什么系统控制啊?需不需要编加工程序?数控车床,数控铣,加工中心自己干过几年,一般的小程序自己还是能搞定的?不知道雕刻机用什么系统???

网友:
雕刻机就是数控啊。

网友:
数控铣有专业的系统fanuc,三菱,发格,西门子,宝元,广数都可以,免费的有mach3,是基于windows平台的伺服控制系统

网友:
我用的就是MACH3。

网友:
我用的是Windows  XP或Windows 7

网友:
数控不就是软件控制吗?

网友:
业余的一般就mach3吧,专业的有它自己配套的数控系统的

网友:
业余的就是windows系统通过电脑并口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运行的是MACH软件.所以你的电脑一定要自带并口,用USB口转换的并口不能用,USB转换的并口只能接打印机,不能接雕刻机.

MACH软件通过读取G代码来运行,G代码就是刀路文件了.
G代码可以通过很多CAM软件设计出来,例如ArtCAM ,UG,PowerMILL等等很多.

楼主:
懂了,业余就用电脑加软件了,!!好怀念法兰克!!

网友:
业余基本都用MACH3   自己感觉能满足业余要求  搞好了  也比较稳定的  强烈推荐

网友:
我看好多DIY的雕刻机都是mach3+3轴步进控制器,如果是产品的话,大多是数控系统+3轴伺服

网友:
并口卡加MACH3

网友:
楼主加工中心都会搞,加工中心就是四轴,五轴雕刻机啊

网友:
软件部分还是硬件部分,软件用mach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