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些单平衡场管混频器优秀电路 HAM园地

楼主(2015-05-16):
国外七十年代以来一直用单平衡场管来解决二极管平衡混频器,特别是在低高频段增益太低的缺点,javascript:;

网友A:
我看一本国产书总结:
场效应管平衡混频,是小信号线性最好的混频器。
如果要求最大动态范围,采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

网友B:
很不错
问一下这本书是什么名字?
有无pdf版本?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问一下这本书是什么名字?
有无pdf版本? 多谢

应该是美国ARRL系列的《业余无线电手册》 网上找得到电子版的

楼主:
平衡混频器在使用过众多器件中,最后只选J型场管,其原因是平衡混频器己经是众电路中最繁的电路了,

特别是短波/U/V段,多一个半个零件都不想,而结型管中,零偏压管可省掉大量偏置零件,这就是它在高频平

衡混频器中风行35年还继续称霸的原因,此外还有高的阻抗使混频中某些复杂成因的失真减少等.

网友C: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师

网友C:
另外请教前辈,国外有人做的DC receiver 用两只肖特基或锗二极管反并做混频,请问这种混频器表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师

老兄潜水闭气功夫真了得 久不露面,  不知文中介绍的场管是否易找,也不知常见普及管DJ6/7和k30,是否可用,

网友们试了请发帖互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教前辈,国外有人做的DC receiver 用两只肖特基或锗二极管反并做混频,请问这种混频器表现怎样?

我个人主观猜度;四二极管桥式.尚被认为是衰减太大.不利于机器提高讯噪比,

四管或二管反并混频,衰减更严重,效率更低.适合用在訊号稍强的地方为好,这种接法更反应外国DIY者怕电路复杂的心态

网友:
现在高中频收音机,好像都是70年那个电路,确实经典呀。
现在也是都使用结型场效应管,不用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本国产书总结:
场效应管平衡混频,是小信号线性最好的混频器。
如果要求最大动态范围,采用二极管 ...

这个很合理.如;在USB检波的混频.有时有数百mV.再放大就平头了

网友:
电子管本振的输出功率比较大,用二极管混频器倒是挺合适。我看了mini-circuit上很多桥式混频器的本振要7dbm,用电子管输出应该不成问题。
平衡混频和桥式混频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利用平衡性消除了很多不要的混频成分,所以避免了混频部分的潜在干扰。另外最重要的是本振和信号的相互隔离,这对避免信号和本振相互干扰非常重要。
当然动态大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现在干扰这么严重的收听环境。
用二极管混频的话电子管单灯机成为可能,考虑用6U1三极管本振,7极部分高放,来复中放,来复低放。用高放弥补了二极管混频器的损失。

网友(2017-05-03):
学习了 混频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