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4输出能力测试

楼主(2015-05-16):
之前有不少关于6Z4单屏/并屏负载能力的讨论,大家各执一词,有说“全波整流,每屏定义为72ma”,也有说“6Z4整流输出电流72ma,是指作全波整流时阴极所输出的电流。在一个整流周期中,2只二极管分别工作1/2周期,输出电流给为72ma,换算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则每只二极管的平均电流实际为72ma/2=36ma。”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今天有空,忍不住做了个简单测试,图1、图2,(不知道这样测试符不符合规范)。单从测试结果看,当输入电压为定值(300V),从3组绿色数据也可以看出端倪。这个应该与变压器输出电流大小相似,如图4,两组输出70ma,串联做全波整流时输出70ma电流,并联做桥式整流时输出140ma。我的理解,6Z4阴极与屏极相对应的那一段输出72ma,这可以拿半边6Z4做整流就可以证实,如图5、图6。所以,我比较赞同“全波整流,每屏定义为72ma”的说法。
注:测试管子为上海6Z4,最大屏耗参照6Z4-T,图3(最大屏耗是3W,被水印遮住了)。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网友:
很好的测试,基本符合实践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
楼主验证了两屏输出70mA手册给定参数的正确性。

网友B:
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问题的焦点在于6Z4的两个屏极并联(半波整流状态),能不能输出140mA。国产收音机有几种采用6Z4并管的电路,其中熊猫1501系列采用楼主的方法,即每个管的1、7脚并联;而牡丹911和春雷101则采用两个管1脚和1脚并联,7脚和7脚并联。后一种接法比较稳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争论已久,问题的焦点在于6Z4的两个屏极并联(半波整流状态),能不能输出140mA。国产收音机有几种 ...

我觉得倒是没有本质区别,两管阴极都工作在间歇导通状态,无论怎么接其承担的平均电流是一样的,为何还区分连接方式呢?

网友:
支持楼主,实践是真理

网友:
几年前的话题,再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倒是没有本质区别,两管阴极都工作在间歇导通状态,无论怎么接其承担的平均电流是一样的,为何还区 ...

这个问题其实与双绕组的变压器输出电流能力是一样的(见第4图),即2个输出70ma的绕组,当2个绕组串联作全波整流时输出为70ma,如果2个绕组并联,则输出电流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理想状态

网友E:
电子管手册上的数据是与设计寿命为前提的,如果不考虑设计寿命,是可以提高输出电流及整流电压的。支持楼主继续测试,把某种状态下,寿命的数据也测试出来。功德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手册上的数据是与设计寿命为前提的,如果不考虑设计寿命,是可以提高输出电流及整流电压的。支持楼主 ...

关于压降、功耗问题,见第2个图表,注意看3组绿色的数据:单屏输出72ma,压降21V,屏耗1.5W(6Z4最大屏耗3W);并屏输出146ma,压降22V,屏耗3.2W。可以发现,并屏时除输出电流翻倍外,压降和功耗均与单屏一致且都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说的就是两种整流方式的理想状态啊!

胡搅蛮缠,明明知道说的是变压器绕组输出能力,偏要来横的

网友:
洗洗睡了吧,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反正用好用坏都是自己的。

网友F:
考虑下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下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吧

并未见官方文件定义72MA是基于整个阴极还是相对于屏极的一段阴极,才有了这个测试。从第二个图表可见,并屏状态下,输出144ma电流时,管子各项参数均处于正常范围。见16楼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与双绕组的变压器输出电流能力是一样的(见第4图),即2个输出70ma的绕组,当2个绕组串联作全 ...

氧化物阴极脉冲发射能力很强的,所以说只要频率够高,这样脉冲工作氧化物阴极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变压器的输出能力由70MA增到140MA经整流后DCA就增倍你跟谁学的啊?

何来的不能翻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整流方式。。。

不同的整流负载形式。。。

电压和电流不一样。不知道140MA怎么变成了90MA了?整流后的负载电流桥式和全波的应该一样的都是I=0.9*U/R。
这样算如果并联绕组140MA算的话也有128MA输出。怎么会是9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次级140MA绕组经桥式整流电路容性负载后DC电流最大为90MA!

你说的是不对的!

可能是老了,真的想不出来滤波电容怎么成了容性负载。这跟电流好象也没什么关系吧?明天我做下试验,看看结果,变压器以次级电源电压下降5%为满负载电流。刚好收上有只1619的灯丝牛。小海豚的解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整流后两组灯丝可以分别供应两只管子的灯丝。但两绕组并联整流后就供应不了两只并联的1619?整流后加电容也是容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海豚的解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整流后两组灯丝可以分别供应两只管子的灯丝(纯阻性负载是的)。但两绕组

...

电子管的6Z4高压整流电路什么时候变成了容性负载了?做个胆机应该不能算是容性负载。

网友:
围观
怎么含含糊糊的
就是没有看到楼主结论(6z4并屏能输出14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下下图的区别?

率波形式不同,在空载情况下的电压也不一样。负载后滤波效果也不一样。但个人认为不会影响输出电流大小。以及流过RL的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率波形式不同,在空载情况下的电压也不一样。负载后滤波效果也不一样。但个人认为不会影响输出电流大小 ...

呵呵。忘记说了,串联了电感后电阻增大了它的流过负载的电流是会小一点。
不过您说的变压器输出绕组并联后电流不会增大一倍还是不甘苟同

网友:
2位讨论的我觉得好模糊啊,搞的不上不下。请给点准确的答案啊

网友G:
看了半天争论,还是没看明白用6Z4整流滤波后,究竟能用72mA还是144mA

网友:
75mA的输出手册写的很清楚,是全波整流时,一个管的输出能力。有人说一个半周工作时,管子阴极永远只有半个阴极工作,那么把两个阳极并起来,让整个阴极工作就能输出150毫安吗?我认为是可以的,也是不可以的。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说前边用晶体管或其他整流,两阳极并联,靠整个管子长期输出150毫安绝对是不行的。如果两个阳极并联,但管子只工作在一个半周,我认为输出150毫安是可行的。这里面主要就是考虑到管子是否能一半周工作另一半周休息。晶体管也是如此,1A的整流管能输出1A,让它工作在全波整流或是桥式整流,让它一半周工作,一半周休息它就能输出2A.

网友:
以前看过6z4的帖子,全波整流输出72ma电流做缓冲就是被搞成72ma,至今还被整迷糊着,都他奶的什么水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了半天争论,还是没看明白用6Z4整流滤波后,究竟能用72mA还是144mA

可以去找一下看看6.3V0.6A的电子管究竟多少管子阴极电流可以去到72MA的?即使是有也不会到144MA那么大。这样说明白了吗?电子管是需要阴极加热发射电子的,发射能力都跟不上怎么来的144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LZ老大要是不发火静下心来看看整流电路的设计原理。。。

那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是,老眼昏花,把你当成了几年前追着屁股,恶意纠缠,死缠烂打那位了,确实火了。如果弄错了,向你道歉。
作为业余音响爱好者,出现问题、疏漏甚至谬误也都在所难免,所以,把疑问说出来,就是诚心请大家讨论、批评、指正。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大家都对自认为高手的嘲讽、讥笑是很反感的。
本贴的主题是:求证6Z4的最大输出能力。
作为旁证材料,关于变压器的负载能力,原意是,理想状态下,两个绕组设计电流I相等,假定两绕组串联使用,所能提供的电流为I,而当两绕组并联使用时,所能提供的电流则为2I。从VA也能说明,例如,两组100V1A线圈,串联时200Vx1A=200VA,并联时100Vx2A=200V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6Z4的典型应用。。。

你说下与上图有啥区别。。。?

你的问题已经偏离主题。本贴的主题是:求证6Z4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即阴极发射能力。希望围绕6Z4本身讨论,或者提供官方文件。
如果展开太宽,反而会让人更加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去找一下看看6.3V0.6A的电子管究竟多少管子阴极电流可以去到72MA的?即使是有也不会到144MA那么大。这 ...

这样说,还能明白一些。

网友I:
哈哈哈!怎么又讨论6Z4啊!记得过去激烈的讨论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在6Z4全波整流输出140MA时测出6Z4的总功耗即可得出答案。。。

而你的实验并未给出其结果。。。

第二个图(表)有给出6Z4并屏的屏耗,3.22W。这个是做缓冲状态下的值,不知这个能否说明整流状态下的情况,凭感觉好像能说明6Z4阴极发射能力。但也有疑问,正如昔大所说,6Z4灯丝电流就那一点,也就是说6Z4阴极的热值摆在那,要超出似乎也不太可能。
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怎么又讨论6Z4啊!记得过去激烈的讨论过啊!

问题是,虽然偃旗息鼓,但仍然是两个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验证了两屏输出70mA手册给定参数的正确性。

并屏后电流会大一些,是因为降低了管子和内阻。输出电流规定为72mA,是直流电流值。实际每屏的有效值是36*1.414=51mA。并屏后是102mA。这才是因发热而作的限制。两个同样的管子分别并屏后作全波整流,则最大输出直流电流=72*2=144mA。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并屏后电流会大一些,是因为降低了管子和内阻。输出电流规定为72mA,是直流电流值。实际每屏的有效值是3 ...

是否说明,6Z4的半截阴极具备70ma发射能力,只是因为一些因数限制,规定降额使用。

网友K:
楼主的实验,一是验证了数据手册的正确性,二是验证了电子管抗过载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实验,一是验证了数据手册的正确性,二是验证了电子管抗过载能力强。

从并屏后看,压降、功耗并未增加。

网友:
这个东东,和屏耗有什么关系呢?手册上的极限峰值电流可达300ma呢。
偶只是路过,无聊说一句哈,不必当真,也不想讨论。
反正用坏的管子是自己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匠抗不住了铁匠上?

其实没什么好讨论的!(1)按厂家推荐参数使用是正常使用,安全可靠;(2)因为电子管比较【皮实】,超过一点厂家推荐值使用也是可以的,只是寿命可能要缩短一些!仅此而已,再深入争论就无意思了,也不会有什么最终结论的!

网友:
又是一个无疾而终的6z4,最后还是拿 寿命 的终结来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并屏后电流会大一些,是因为降低了管子和内阻。输出电流规定为72mA,是直流电流值。实际每屏的有效值是3 ...

那还不是手册说的整流输出电流72mA吗,两只管就X2。

网友:
关于【6z4输出150毫安】电流,这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可以参考一读!

经过理论分析,结合实验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作出结论:此方案可以输出150毫安的电流值,但是会大大缩短电子管的使用寿命。在保障产品可靠性以及使用寿命来讲,此方案不可行。本文属个人见解,谨供参考。
一:分析6z4二极电子管的结构简析:
6z4内部是由一只阴极和两只阳极组成。两个阳极共用一个阴极,可以视其为“共阴极双二极管”。两支阳极互不连通,各自独立。做全波整流时,两个阳极各自使用其包围阴极的那一部分:各占一半。
二:根据手册参数计算验证:
在手册中6z4最大整流电流75毫安,结合上述“各占一半”状况,分析如下:
1:全波整流时,交流电输入,电流方向不同,各自是37.5毫安,输出直流75毫安
2:作缓冲时,直流电输入电流方向相同,各自也是37.5毫安,输出也是75毫安
3:根据欧姆定律:上述两种形式的电路形式,都可以在减小负载阻抗之后输出大于75毫安的电流值
4:上述两种电路形式都是共用一个阴极,根据手册参数:输出大于75毫安电流值已超越手册要求。达到150毫安的电流属于超耗运用,可靠程度、可使用周期均受到威胁。据此得出此方案不可行依据一。
三:解剖各种类型电子管,对比内部结构:
如果让6z4工作在输出150毫安的情况下,要求稳定可靠、长寿命,就旁热式阴极管而言,那么她的阴极表面积、灯丝加热功率、玻壳尺寸等等等、、恐怕要做得比现在大的多。尽管大家都知道电子管在设计制造以及标注参数时都预留出较大余量,但是这个余量不是无限量,否则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电子管之所以轻易不会被烧坏,和这个余量有很大关系!但是究竟用到什么程度为好,业内早有定论,在这里不再赘述。通过对比各类电子管内部构件的体积、面积得出此方案不可行依据二。
四:理论探讨完毕之后通过实验验证:
实验结果证实:此方案可以输出150毫安甚至更高的电流值,当市电235v,负载为30w的电烙铁,(冷态阻抗1k5),负载两端电压278v,通电工作后阳极出现红斑,阴极周围出现蓝色辉光,玻壳温度极高,玻壳内短时间内就发黑,数小时后在玻壳内部已逐渐形成镜面,甚至难以分辨灯丝是否亮起、、、、后果可想而知!电子管超耗运用的状况均已出现!通过实验验证得出此方案不可行依据三
五:推论6z4并联输出150毫安很安全可靠延寿的出处及原因:
如果有理论说6z4在输出150毫安的情况下依然会很安全甚至是还更加耐用,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在照搬半导体二极管的应用才出现的“推论“,这是不恰当的。下面分析一下半导体二极管的基本构造原理:
半导体二极管内部由一个n节和一个p节共同组成一个单向导通的pn节,如果使用两支半导体二极管并联后,就成为一只拥有2个pn节的二极管,此时承受的耗散功率自然会增加一倍,承载电流能力自然就增大了一倍!两支1安的半导体二极管并联后就可以承载2安的电流值。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6z4的话就不是一回事!因为6z4是“共阴极双二极管”, 在改变其接法成为一只二极管应用时,阳极合二为一,而阴极还是原来的那一个!电流输出能力依然受其阴极特性的限制,试想一下把6z4 的阳极并联后是不是类似于一个具有两个p节,一个n节半导体二极管?最大电流输送能力会不会受到这一个n节的限制?由此可见这是连最基本的加法运算也无法通过的理论,6z4也不会因为把两个阳极并联之后,那一个阴极就会跟着长大!因此这理论不适合6z4的应用。得出此方案不可行依据四。
六:如果照搬的这理论可以成立,除非使用两只完整的管子,不是拿一只管子把里面的管芯做并联,只有这样输出电流的才可以实现到原来的两倍!
简单的说一句:一定要把“并联”的概念搞清楚,有时只需要弄明白一个名词的实际含义就会事半功倍!
总结:使用“6z4输出150毫安”可以做到,但是要想达到安全、可靠、寿命反而延长的目标实属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