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换了LED灯条正的很省电

楼主(2015-05-17):
液晶电视机换了LED灯条正的很省电。液晶电视开机一闪就保护声光全无,电源开关红翻蓝可保持,连续开机能听到高压拉弧的声音。拆开查看F01保险丝好,12V电源正常。拆屏发现灯管已炸裂。原配灯管12元一条要两条还要加邮费,LED灯条16.5元加邮费要比灯管便宜还节能。换灯条主要拆屏比较麻烦要小心,反光板很嫩前面的好几片匀光板不要把灰尘搞进去否则装好后看起来有麻点。LED灯条量好尺寸3个一剪,用双面胶粘在灯槽里,位置要放正。控制板的连接。首先要把原来区高压部分的12V电源割断,12V就用这里的(见图),小板一共4根线+12V,GND,开关线和数据线。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电源开关按下去主板通过开关线发给小板点灯信号,小板把灯点亮,小板再把正常信号通过数据线传给主板,这时电视机音视频打开,电视机就正常工作了。
该电视机原来功耗50W,现在只有16W了。

网友:
不错效果很好,三个一剪后面的连接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太强了,自己能换背光。几年前自己家的37寸液晶电视开一会就很热,功耗好像100多瓦吧,感觉不节能就送人了,又买了一台39寸节能的,功耗40瓦,随便看多长时间也不热。

楼主:
【恒流板接口定义】:VIN VIN ENA DIM GND GND

(红线VIN=12-30V宽)   (ENA=开关黄线 有的表ON/OFF)   (黄线DIM=亮度调剂(实为数据线)(黑线GND=地线)

电源线不要搞错!两根黄线可以对调搞错没关系。买来小板灯条和插头都已做好,只要连接4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光板要换吧?

不要,买来全做好的全配好的,只要连接4根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原来的电源板去高压部分的电源要切断(12V或24V)。

网友:
支持楼主全方位展示一下。

网友:
学习了,买块一体板,加LED外壳,就成超薄电视了,当然成本高些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B:
灯管全部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全部都换了

全换上下各一条。

网友C:
想知道这么便宜的LED的显色性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可以考虑用来改造室内照明

网友D:
再详细介绍一下吧,我的32“康佳背光CCFL荧光灯管的,耗电150W不知是否能改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么便宜的LED的显色性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可以考虑用来改造室内照明

改室内照明要加磁白色外罩,否则太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详细介绍一下吧,我的32“康佳背光CCFL荧光灯管的,耗电150W不知是否能改LED的

可以改,但可能亮度不够。不坏就不要动了,拆屏很麻烦的。

网友:
节能环保,好

网友E:
亮度可以吗。我换的显示器led条亮度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亮度可以吗。我换的显示器led条亮度都不太好

如果灯条放斜放偏,与机玻璃板没贴紧,对屏幕亮度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为自己节约,为下一代着想

网友:
创维的小机器,背光板及背光灯都爱坏。

网友:
我是不敢自己动手换

网友(2016-03-20):
led散热有问题吗?这样改

网友(2016-11-15):
很强的动手能力。正有此想法啊。哈哈

网友:
我换过,但色温偏蓝,不自然

网友:
技术强帖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用LED灯条了,基本都是换同样的灯管。

网友:
显示器换LED灯条电路改动怎么改?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详细介绍一下吧,我的32“康佳背光CCFL荧光灯管的,耗电150W不知是否能改LED的

可以 改的都可以改

网友(2017-07-24):
没有恒流驱动吗?

网友:
淘宝其实是个不错的学校,你搜索LED灯条,有些店铺会详细介绍改装的方法。

网友:
不错,效果很好,要拆下原灯管可是一个技能活。

网友:
好经验!亮度合适吗?

网友:
LED灯节能,支持。拆屏千万要小心,报废了就得不偿失。另外,购买的LED灯条一定要质量好的,不然是很容易烧坏的,拆来拆去自己想了……

网友:
偏蓝光伤眼,照度与光通量明显与原设计相违。

网友:
不错,我以前给自己的IBM T43笔记本也是这么换灯条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27寸显示器是10年买灯管式的,最大耗电60W,先收藏万一灯管坏了就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