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P推挽放大的静态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5-18):
如图,6N7P推挽放大,300V供电,无信号输入静态电流60毫安是否正常?

网友A:
根据特性曲线,屏极250V,栅极0V时单管14mA,你测下来60mA,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好像略高一些。
很羡慕你有合金输入变压器,可以试试乙类推挽。

楼主:
谢谢。交流声比较大,正在想法解决。

楼主:
刚找到坛里的帖子,这个电流算是正常的。还有个疑问,请老师们解惑。如下图:
这个资料上说零信号阳极电流35--70毫安,最大信号阳极电流7--40毫安,为何加上信号大功率输出的时候,直流高压电流反而小了?

网友:
7-40毫安应是-6v栅压状态下
最近也在打算试试6N7P,围观中,另问楼主一楼的图 是什么绘图工具,很好呢

楼主:
Photoshop7.0中文版

网友:
画功真不赖,我想尝试阴随器推动6N7 变压器搞不到,也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特性曲线,屏极250V,栅极0V时单管14mA,你测下来60mA,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好像略高一些。
很羡慕你有合 ...

楼主的这个就是乙类推挽。

网友:
你这个屏压300V,删压0V,8K负载,乙类推挽。一个声道的静态屏流应该是35mA。最大信号屏极直流电流70mA。输出功率10W。

楼主:
多谢08老师和于老师提醒,我理解资料错误。现在还有个疑问,如果加上-6V的栅负压,阳极电流降低了很多,这时候最大输出功率还是10W吗?是不是要下降很多啊?

网友:
你贴的图 -6伏那组数据 应该是双管并联单端,输出功率4.2W,此时的屏级负载在2.5k

楼主:
不是并管单端的数据。从效率上说也不可能啊,300V的直流电压,最大电流40毫安,这就是12W的功率了,输出出4.2W,效率30%多,不可能的。另,看6N7P比较详细的介绍资料,如下图:

楼主:
没有见过变压器激励、-6V栅压的推挽电路,谁手头有贡献一下,多谢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因为看到2.5K负载阻抗,才以为是单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