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轻卡后减震零件

楼主(2015-05-18):
无意看到后减震连接板折了。看痕迹折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自己钻进去鼓捣半天,好歹对付上了

据称焊接汽车得先把电瓶负极断开,不敢怠慢

据称焊接汽车得先把电瓶负极断开,不敢怠慢

另一边好的

另一边好的

这得多大力把它墩折了

这得多大力把它墩折了

看痕迹老久了

看痕迹老久了

全是土

全是土

找出我的老焊机

找出我的老焊机

卸下来擦干净

卸下来擦干净

开始想用506焊条,怕不结实,直接用不锈钢焊条

开始想用506焊条,怕不结实,直接用不锈钢焊条

电流调到家还是小,杂事呢

电流调到家还是小,杂事呢

把地线放在焊接件上,电流稍大点,可还是小,难道电源线细?没辙了凑合焊吧

把地线放在焊接件上,电流稍大点,可还是小,难道电源线细?没辙了凑合焊吧

重新装上,焊道难看死了

重新装上,焊道难看死了

网友A:
可能焊不住的,用不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焊不住的,用不了几天

我也心里没底。电流太小了,焊条拉不开。另问:我用光影魔术手压缩图片,设定330KB,为啥压缩完了90多点?

楼主:
上传到论坛又变成20多点?

楼主:
开了20天了,没开焊。嘿嘿.......窃喜。功夫没白费

网友:
别喜,会开焊的,开焊也没事

网友B:
应该先洗干净焊接表面 然后处理表面油漆,最后再焊     看焊口好像火力不够啊!!      加分表扬一个

网友:
焊机不错,焊接工艺不到位,需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20天了,没开焊。嘿嘿.......窃喜。功夫没白费

没开焊是不正常的,别高兴太早,早晚会开焊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看原车就是焊接上的。还有楼主开车太暴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洗干净焊接表面 然后处理表面油漆,最后再焊     看焊口好像火力不够啊!!      加分表扬一个

库房找了瓶便宜白酒把断口处擦干净了,油漆没处理。焊机估计有毛病,电流调到最大了也不行。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C:
焊这个最好是用保护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这个最好是用保护焊!!

对,焊接质量好还不用清理焊渣。手头有小焊机喜欢折腾,电流再能大些,我比这焊的好。好歹我也算0.5个初级焊工呢 有次发动机油底壳放油螺丝边上炸个裂缝,我上去一点就是个窟窿,机油哗就流出了,弄我一手。急中生智拿个筷子塞住开车立马直奔大街电气焊商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焊接质量好还不用清理焊渣。手头有小焊机喜欢折腾,电流再能大些,我比这焊的好。好歹我也算0.5个初级 ...

这个怎么说你呢?

网友(2015-06-22):
焊好了比原来都结实,说开焊的那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