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电源和地线短路了,怎么查找短路点?

楼主(2015-05-19):
我做了三个样品,其他2个没问题。

就这一快PCB板短路,电源线条很多,地线也是,其间有很多电解电容和表贴独石电容、三极管。

现在量电阻正、反都=10.3欧姆

哪里是短路点呢,有什么好办法迅速找到它? 最好不要一个一个拆件啊。

楼主:
如果能有个电流(交流也行)感应器就好了,就像探地雷的那样。
或者有没有电流造影技术,就像血管流可以造影看看哪里是短路点

再不,撒上点磁粉末什么东西,一通电 就看见集结点。

网友A:
   一般短路点的电阻都很适合加热。所以逐渐的加上电流,先试试几十毫安,如果测不到就逐渐增加电流。 不可一次就加最大,否则短路点容易消失。然后刷上酒精,看哪里的PCB或元件蒸发的快。这比用手摸更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短路点的电阻都很适合加热。所以逐渐的加上电流,先试试几十毫安,如果测不到就逐渐增加电流。 不可 ...

好的,马上实验,没有纯酒精,有高度白酒没敢用

就先通电小电流长时间,有个点温计到时候乱点鸳鸯谱,点着算赚了,点不着在去买酒精。

这么看红外测温好些,或者红外摄像也应该不错。

感谢  latexles  兄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有个电流(交流也行)感应器就好了,就像探地雷的那样。
或者有没有电流造影技术,就像血管流可以造 ...

熱成像能有類似"造影"的效果
祗是那玩意怎么说,反正我是买不起

网友C:
有条件的上毫欧表,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和有调电压/调保护电流功能的线性电源,测短路点方法】

如果你有一台线性电源,有调电压和调电流的功能的,再有一个普通数字万用表,一会儿功夫 就能测到短路点.

先把电压调到大概2.5V,保护电流调到零,然后把电源线与待测线路板接通.并同时在电源线上并上打到200mV档的

万用表,这时视电路板线路宽度把电流调高,注意数字万用表有数十毫伏,即可开始提起正笔沿印刷板正电电路

测电压,直至找到电压最低点,又把正笔插回线性电源正,抜出万用表负笔,从印刷板负电入点,直奔刚才测到的

正电线路最低点方向,测着地线一点一点移过去.正电路电压最低点和负线电压最低点交汇处,就是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上毫欧表,

毫伏表有2块GB-9  闲置多年了埃  待会若感觉不到热点,就用用看。
现在通电105毫安,有一会儿了 过一会儿 摸摸

网友E:
是板子上的滤波电容穿了吧,贴片电容的可能性大。降低供电电压,小电流送电,逐步升高电压,短路的电容会很热,用手一摸便知。还有种情况比较麻烦,丝状锡料搭连导致短路,只能肉眼观察,电击法虽可搞定,就怕击后不彻底仍存有隐患。

网友:
找个垃圾数字表或者7107表头,改成毫欧表不就结了。成本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和有调电压/调保护电流功能的线性电源,测短路点方法】

如果你有一台线性电源,有调电压和 ...

用手到处摸,没有结果。

用上嘴唇触碰,终于找到一个元件和别的不一样,别的凉,它没有凉的感觉。
用你说的法没成功,可能是我的200 mV表不够稳定,无轮在哪里测量都是0.8853--0.887? 波动之间,可能电源线条2mm我设计的太宽了。

焊下来电路正常了。

这是个表贴黄色电解固体电容,106C 。 它短路了(还有几个欧姆电阻)
奇怪这个电容我用快一盘了也没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元件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板子上的滤波电容穿了吧,贴片电容的可能性大。降低供电电压,小电流送电,逐步升高电压,短路的电容会很 ...

你真神,正是贴片滤波用的固体电解  106C,现在它还有好几个欧姆电阻。

我没记得伤它,极性肯定正确,它怎么会坏呢,并且样品一通电就是没电压,它没好过,应该本来就坏了。

以前的时候极性有个焊反了的,一通电听着“噗”的一小声就看见一个冒烟的红点,好歹没放炮。

网友:
顶帖升级,顶帖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成像能有類似"造影"的效果
祗是那玩意怎么说,反正我是买不起

以后看能碰个二手的,最好有计算机接口。

网友:
4楼方法适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