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二极管,解决米糊机糊管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一台米糊机,老是糊管,没法用。只好参照电烙铁串联二极管降温的办法,试试串联二极管的效果。没有大电流的二极管,就用废节能灯的板子,去掉多于零件,只剩下四只4007二极管,并联起来串在迷糊机加热电路里面。效果非常好,一点也不糊了。只是,最好加沸水打米糊。

网友:
功率多大?用6A10就行吧

楼主:
米糊机加热管就8-900瓦的水平,4-5安培,半波2-3安培。6A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米糊机有问题吧?半波当然没问题

网友A:
1N4007支持不了那么大功率,0.7V压降,4A电流,相当于2.8W,很快就会烧坏的
你买个压降小功率大的二极管,或者用个大功率全桥只接一般,这样才可以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007支持不了那么大功率,0.7V压降,4A电流,相当于2.8W,很快就会烧坏的
你买个压降小功率大的二极管, ...

四只并联起来,已经用了好多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4007支持不了那么大功率,0.7V压降,4A电流,相当于2.8W,很快就会烧坏的
你买个压降小功率大的二极管, ...

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单向导电元件,你说的2.8W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单向导电元件,你说的2.8W是什么意思?

二极管上会有P-N节压降,不是单纯的说理想的单向导电,1N4007大约有0.7V压降(硅管),算一下通过电流,乘以压降,就是耗散的瓦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只并联起来,已经用了好多天了。

并联起来并不解决什么用,四只电气参数并非完全理想的相同,假设有abcd,第一瞬间a先达到导通,那么bcd上电压就被拉下来了,然后a发热,可能促进导通也可能抑制导通,然后bcd有一个就会导通。

二极管和电阻的性质相差太大,不能用电阻简单的串并联思想来解决二极管的问题。

能用≠能正常工作≠能可靠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上会有P-N节压降,不是单纯的说理想的单向导电,1N4007大约有0.7V压降(硅管),算一下通过电流,乘 ...

4007最大电流只能达到1A,且属于非线性元件,不能用线性功率计算方法来推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7最大电流只能达到1A,且属于非线性元件,不能用线性功率计算方法来推算吧?

没错是推算,具体当电流多大是压降请参考说明书,里面详细写了。
不过目测楼主这个状态肯定是不稳定工作。。。
不如换一个低压降大功率二极管。

网友C:
保废电动车充电器里的输出二极管电流大,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废电动车充电器里的输出二极管电流大,应该可以吧。

电压不够。

网友:
串二极管后时间是不是延长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