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胶的去除方法,慢慢慢慢收集更新中

楼主(2015-05-20):
收集自网络,欢迎更新,补充,纠错,欢迎打脸
不欢迎:学习了。。。楼主好淫。。。作个记号。。。沙发。。。等回贴。

楼主:
热熔胶的去除,有两种方法
1,用酒精滴在粘合缝处,酒精会慢慢渗入粘合界面,最后可整块揭掉。
2,用放入冰箱中或用冰块放在胶块上,胶块低温会变脆硬,最后可整块揭掉。

楼主:
502胶的去除,
1,宝上有买502解胶剂,可用
2,用502胶,滴在已固化的502胶上,可使之慢慢溶解。(我试过,但效果一般)
3,用丙酮浸泡

楼主:
有些电路板上(常见于进口),涂了一种像果冻一样的胶水(硅胶?)透明有弹性,
据某坛友介绍,其受热没反应,汽油,酒精均搞不定,但用酒精+松香水,泡了后,用针一挑就大块剥落了

楼主:
那种固化后硬梆梆的环氧胶去除,摘录自某期刊
按上述配方配好后,浸泡去除。
图片被挡住了,甲醇是5-10ML,苯酚是20-25克

楼主:
我有一次想把相机上的透镜,(是几片粘合在一起的)放在甘油里,用火加热煮沸(甘油沸点接近300度),半个小时后,完美分离,膜面完整。可以试一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胶)

楼主:
硅橡胶去除,用烧碱溶液加热可以洗去。

楼主:
有些物件不干胶标签是不是不能完整揭开?越撕越难看?用吹风机热档猛吹几下,就可以完好的揭膜了

网友:
很多有用的经验,要收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物件不干胶标签是不是不能完整揭开?越撕越难看?用吹风机热档猛吹几下,就可以完好的揭膜了

如果还有残余风油精伺候可以处理的干干净净。

网友:
一般涉及到化学知识的多,不过经验方很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有些化学试剂不好买啊

网友:
要注明伤不伤线路和元件,比如丙酮下去,什么都脱落,甲醇乙醇应该没事。

网友:
学习了,作个记号,顺便收藏,楼主好淫(你说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