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SONY手机充电座

楼主(2015-05-20):
SONY的L36H手机有一个充电座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设计
因为手机是防水的,有这个充电座就不必每次都打开USB口的盖子插线充电
直接把手机放在充电座上就可以充电了

不过最近这个充电座却出了问题,表现为手机放在上面没反应
于是决定拆开看看
这是充电座的底部

数据/充电线连接口

螺丝,普通的十字螺丝,请注意这个螺丝头似乎是歪的
这并不是因为螺丝拧歪了,而是本身这个螺丝的设计就是歪的
这个比较少见

拧下3颗螺钉,外壳很轻松就打开了,这是拆开的样子
出乎意料,里面还有一块线路板
原本以为里面就是两根线呢

PCB反过来,做工很精细,USB口长期插拔极期容易脱焊
这里还专门有一块铁片用来固定USB口

主元件是一颗MOSFET,应该是用作开关的,具体电路
应该是检测充电器是否符合规格,如果不符合规格会断开充电电流,无法充电

这是充电端口部分,手机放入充电座后,两个触点会自动伸出,
顶在手机侧面的充电接口上,实现供电

这就是故障所在,左侧的那根触针卡住了
充电时不能自动伸出,自然就没法充电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挑了一下让它自然复位就好了

组装回去,测试一下,OK

最后,手机就先不拆了,拆开来防水会很难恢复
想看看手机里面也不难,不拆开一样能看
正位

侧位

网友:
楼主检查得十分细心,讲解也通俗易懂。好样的

网友:
楼主医生?还是修X光机的医生

网友:
这个座充质量算可以的了

网友:
楼主是医生的干活

网友:
透视不会对手机有副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