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制冷有效果吗

楼主(2015-05-21):
如图,在坛内淘了一个很火的制冷片,想把他改在水空调上。只是现在没有合适的电源,只有12V2.5A,看坛友那帖子说5A.请师傅看图,这样制冷有效果吗?不要太好,只要能低2~3度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一面制热一面制冷,放在房间里冷热对消,实用意义不大。

网友B:
感觉你想得太天真的,你那样能降得下温度吗?那样只能温度高点还差不多。制冷与散热同在一个空间,你说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C:
意义不大!!

楼主:
把饮水机制冷的装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一面制热一面制冷,放在房间里冷热对消,实用意义不大。

师傅,请看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想得太天真的,你那样能降得下温度吗?那样只能温度高点还差不多。制冷与散热同在一个空间,你说最后 ...

师傅,请看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不大!!

师傅,请看5楼。

网友D:
空调的原理是把室内的热量转到室外,或把室外的热量转到室内,要是只是为了让风机吹出冷风可以在里面加上冰块或吹出水雾,这就是空调扇的工作原理

网友E:
这么做只能是白白耗费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的原理是把室内的热量转到室外,或把室外的热量转到室内,要是只是为了让风机吹出冷风可以在里面加上冰 ...

谢谢,上面2种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做只能是白白耗费电能

谢谢,上面2种都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2种都没用?

你看看空调结构   为什么分室内 室外?
这东西如果给小范围内封闭环境制冷还行  那也要隔离制冷 散热

网友F:
热量还在室内的,能量守恒,实际环境变得更热了,呵呵!

网友G:
不如空调扇用处大呢,冰箱压缩机改造的空调都不太理想,还要说这小瓦数的半导体放在室内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空调结构   为什么分室内 室外?
这东西如果给小范围内封闭环境制冷还行  那也要隔离制冷 散 ...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量还在室内的,能量守恒,实际环境变得更热了,呵呵!

谢谢,白忙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空调扇用处大呢,冰箱压缩机改造的空调都不太理想,还要说这小瓦数的半导体放在室内用呢

谢谢,白忙活了!

网友H:
即使热量排外面了,也不冷,只能做个小小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即使热量排外面了,也不冷,只能做个小小冰箱

不会做,谢谢

网友I:
话说N年前,我想做个半导体冰箱,经过实验、理论发现,这玩意更适合制热。普通空调制冷效率1.5~2,这个制冷效率<0.4,并且散热不好的话,效果会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请看5楼。

空调只是一个热量交换,它不会把空气变冷或是变热,只是把一个地方的热量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要想变冷,就必须把热交换器排热那个放在室外,吸热的放在室内。但是功率太小了,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N年前,我想做个半导体冰箱,经过实验、理论发现,这玩意更适合制热。普通空调制冷效率1.5~2,这个制冷 ...

我这个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还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我买的16块现在还没处理呢

网友J:
楼主的想法是好的,但这样是没有效果的,要房间的温度低下来,就必须把房间的热量排到室外去,你这样ptc的冷和热面都在房间里,是不行的,你这样做就相当于把房间里的冰箱开门为房间降温,温度是不会下降的,如果效率是1
那温度就不变,但是效率是达不到的,所以温度会升高,但很慢。
你的方案要成功的话就把散热片放到室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想法是好的,但这样是没有效果的,要房间的温度低下来,就必须把房间的热量排到室外去,你这样ptc的冷 ...

谢谢,这样搞太难了!

网友K:
别试了,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试了,没用的

难道就这么浪费了?

网友L:
网上有种汽车用小冰箱,就是搞个散热的东西,才多大个玩意,多大个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上有种汽车用小冰箱,就是搞个散热的东西,才多大个玩意,多大个功率。

谢谢啊,看来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这么浪费了?

我试过,确实不行

网友:
基本上降温很小

网友:
不行!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功率不够!即使功率足够排出来的热量在吸收回去,制冷片本身还要发热!只能越来越热!不过可能有点除湿干燥空气的效果

网友:
你这样弄只会越来越热,制冷片本身制冷又发热,再加上电源发热,根据能量守恒会变热的

网友:
    送你几个字   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请看5楼。

请在认真看三楼回复并完全理解!!   你就明白什么叫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