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维修日记

楼主(2015-05-21):
今天单位同事送来一台格兰式微波炉,据说(之前正常,第二天出现的故障)。微波炉控制面板,操作显示都好,就不加热现象。
我打开微波炉控制面板,操作控制面板,微波炉内灯会亮,炉内转盘会转,但不加热吧。
我拆开微波炉外壳,万用表先检测高压二极管,单向高压整流二极管好的------电阻无穷大。
然后检测高压保险管,电阻为1Ω。后又检查高压电容,用万用表测冲放电之后,停留在10MO;电容正常;
用万用表检测磁控管灯丝,电阻正常1Ω,磁控管灯丝脚与铁壳的电阻无穷大,无短路现象,磁控管良好。
检查微波炉变压器,初级绕组万用表检测阻值为无穷大,可能断线。次级高压绕组阻值110Ω,值正常。
微波炉高压部分检查完,微波炉不加热毛病出在没有高压,可能初级绕组断线。
仔细检查发现初级绕组接头脱焊。焊上后。微波炉试机,加热正常

网友:
楼主检修思路不错!给俺(肚里无墨)发帖表述:测高压零件完好,当测到变压器次级发现开路,细看是接头脱焊,补焊后试机正常

网友A:
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开机就没有启动的声音了,是最好判断的了

楼主:
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开机就没有启动的声音了,是最好判断的了)
当初开机,启动的声音与炉内转盘的声音,及机器的冷却风机声在一起,根本分不清的,微波炉就是不加热。

网友B:
以前在格兰仕售后做维修,维修微波炉试机时都是用钳表监测电流。象这样高压变压器初级不通电,电流明显很小,低于1A.如果是750mA/5KV保险管烧断,电流小于4A.

网友:
进来学习了,楼主经验之谈,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格兰仕售后做维修,维修微波炉试机时都是用钳表监测电流。象这样高压变压器初级不通电,电流明显很小 ...

售后维修师傅的经验最丰富,感谢你教了我一招。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格兰仕售后做维修,维修微波炉试机时都是用钳表监测电流。象这样高压变压器初级不通电,电流明显很小 ...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维修师傅的经验最丰富,感谢你教了我一招。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开机就没有启动的声音了,是最好判断的了)
当初开机,启动的声音与炉内转盘的声 ...

风扇是呼呼的风声,有高压是嗡嗡的声音,不一样

网友:
还好没量高压,表是保住了

楼主:
操作控制面板,微波炉内灯会亮,炉内转盘会转,说明低压好的,故障出在高压,高压不用量,就量变压器线圈的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格兰仕售后做维修,维修微波炉试机时都是用钳表监测电流。象这样高压变压器初级不通电,电流明显很小 ...

专业做售后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专业人员的维修经验很值得菜鸟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专业做售后的经验值得学习。

老手能听高压变压器吸引外壳的振动声,因我入行不深,火候未到,就只能用测整机电流的笨办法了。对新手来说,看整机电流更能了微波炉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能听高压变压器吸引外壳的振动声,因我入行不深,火候未到,就只能用测整机电流的笨办法了。对新手来 ...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开机就没有启动的声音了,是最好判断的了

这样判断是最直接的

网友E:
LZ我家里有一台古董格兰仕,去年被人给空转烧了微波管,头都烧烂了。上个月回家换了个微波管,结果只能听到变压器的嗡嗡声但是一点也不加热,怎么回事?二极管是好的,保险刚换过,电容没法测,但是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Z我家里有一台古董格兰仕,去年被人给空转烧了微波管,头都烧烂了。上个月回家换了个微波管,结果只能听到 ...

  整机电流多少?请用钳表测。电容坏掉的可能性较大,有的新磁控管磁铁有裂缝也不能加热。

补充内容 (2015-6-15 07:25):
  那个1UF左右的电容坏了除非短路了,用电容表常常测不出好坏。

网友:
没有高压的话,开机时没有(崩)的一声响,我修过很多灯丝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机电流多少?请用钳表测。电容坏掉的可能性较大,有的新磁控管磁铁有裂缝也不能加热。

补充内容 (20 ...

杯具鸟,当时忘了拿功率计测功率了。只能下次回去再测了。不过反正是要淘汰的东西了,配件都不一定能找到新的。

网友:
高手呀,如果送维修店又得花大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