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美的电磁炉@请师傅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5-05-22):
家里的一台美的MC-1913型号电磁炉突然罢工,症状为:电源线接通220V后,面板所有指示灯及数码管瞬间一亮即灭,只剩下开关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按开关按键及其他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请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毛病?

网友A:
我也是遇到楼主一样的故障,不懂修,直接购买一个二手的,坛里二手的也不贵。

楼主:
附内部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楼主一样的故障,不懂修,直接购买一个二手的,坛里二手的也不贵。

谢谢

网友B:
这个面板是进口的;淘宝曾经买过一个还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面板是进口的;淘宝曾经买过一个还挺贵

谢谢,这个电磁炉之前用着挺好用的。

网友C:
面板洗洗,换按键再看。

网友D:
把所有按键换掉

网友E:
动版主发话了,如清洗换键再无效你就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洗洗,换按键再看。

谢谢,已全部换新按键,可以使用了;又出现个新问题:有的时候使用后不能关机(按关机按键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按键换掉

感谢版主,已全部换新按键,可以使用了;又出现个新问题:有的时候使用后不能关机(按关机按键没用).时好时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版主发话了,如清洗换键再无效你就别修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已全部换新按键,可以使用了;又出现个新问题:有的时候使用后不能关机(按关机按键没用).时好 ...

用无水酒精清洗控制板,烘干后再使用.并仔细观察有无焊点虚焊和元件腐蚀断掉        无效就宣布报废

网友F:
如果清洗电路板、更换按键后仍有故障,考虎铜箔断裂(开路)及元件肿腐蚀。

网友G:
用摄子短路开关看有嘀声吗

网友H:
喝高了就一句话骗分的

网友I:
换新按键之后如有的还不能用,要注意按键板有无铜箔蚀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摄子短路开关看有嘀声吗

短接面板开关按键引脚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喝高了就一句话骗分的

饮酒有害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新按键之后如有的还不能用,要注意按键板有无铜箔蚀断。

清洗了按键板之后已将全部按键更换,尚未发现铜箔断路,故障依旧。时而可以开机,时而又开不了。继续努力学习,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无水酒精清洗控制板,烘干后再使用.并仔细观察有无焊点虚焊和元件腐蚀断掉        无效就宣布报废

手里没有酒精,就用开水加洗洁精清洗了下,然后清水冲净,最后吹风机吹干;随后将按键全部更换。看来真的要报废了,目前还是老故障(电源线接通220V后,面板所有指示灯及数码管瞬间一亮即灭,只剩下开关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按开关按键及其他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偶尔可以开机又不能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清洗电路板、更换按键后仍有故障,考虎铜箔断裂(开路)及元件肿腐蚀。

清洗了电路板,按键和三极管也全换新了,尚未发现铜箔开路,发光二极管和数码管都会亮,各个电阻没有短路和开路(阻值是否变化还未检测),最后就剩下那个IC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全部换新按键,可以使用了;又出现个新问题:有的时候使用后不能关机(按关机按键没用).

测量一下启动开关又有故障了,或者是焊点;板线方面的。

网友I:
修过一台美的电磁炉也是按键全换仍不能开机,最后竟然是一只0欧贴片电阻焊接不良。后期产的美的电磁炉如SK2105经常有按键板受油污后无法开机,怎么处理都不行,市面上已有美的电磁炉板卖,单买按键板才1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过一台美的电磁炉也是按键全换仍不能开机,最后竟然是一只0欧贴片电阻焊接不良。后期产的美的电磁炉如SK2 ...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无水酒精清洗控制板,烘干后再使用.并仔细观察有无焊点虚焊和元件腐蚀断掉        无效就宣布报废

   武断了,这类型的机器是用一片74L164或者相同类型的数字门电路管理的按键,当按键全部换新并清理好电路板检查好各路电阻外还不行一般换掉这个IC就可以解决掉按键异常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酒精,就用开水加洗洁精清洗了下,然后清水冲净,最后吹风机吹干;随后将按键全部更换。看来真的 ...

     我看了下,你的按键板没有腐蚀或者生锈漏电等等状况
     不要打退堂鼓
    开机按键边上的IC应该是一片74L164一类的IC.建议你换掉,一般都可以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武断了,这类型的机器是用一片74L164或者相同类型的数字门电路管理的按键,当按键全部换新并清理好电路 ...

基本不是74HC164的事,看控制板腐蚀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不是74HC164的事,看控制板腐蚀到什么程度了.

    键控部分的异常我维修的时候发现很多事这个74HC164故障的,特别是像楼主这种进蟑螂的机器,他这个机器一看就进过蟑螂,受污染坏的,看他清理过后整体状况还是很好的,如果是我维修,这样的状况我一般都换下164才会死心,不然之前干的活都白干了

网友:
廉波老矣尚能饭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