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 8管Circlotron电路模拟仿真

楼主(2015-05-22):
6P1 8管Circlotron电路模拟仿真,请老师们帮忙看看各个工作状况对否。由于元件库里没6P1,这里暂由6V6GTA替代

楼主:
图片咋个上传啊???晕哒

网友:
Circlotron电路是很不错的电路啊

楼主:
输出阻抗500:8.同工况下麦景图电路输出是1000:8,真奇怪

楼主:
麦景图仿真

网友:
能把您的仿真文件压缩打包后传上来么?不想再画一遍。

楼主:
文件超过上传上限了,发你邮箱吧

楼主:
麦景图电路模拟仿真

楼主:
把上半臂均流电阻乱改了下,仿真成功。只是达不到额定输出了。说明该电路对管配对要求不高

网友:
(一并回复楼主的这个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564&fromuid=14808
仿了一下,如果使用理想变压器,且二种电路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比相同(麦景图电路是单臂初次级比),那么二者的输出阻抗完全相同。
另外我认为与标准的串联推挽电路相比,Circlotron电路或麦景图电路的输出阻抗不会一定是标准串联推挽电路的几分之几,而与所使用的输出管的特性密切相关。当输出管的跨导越高,Circlotron电路或麦景图电路输出级的负反馈也越深,输出阻抗也就越低。
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6P1或6V6,其自偏压时第一栅电阻不大于500K,固定偏压时6P1应该是多少查不到,估计实际运用与6V6差不多也是不大于100K。您用四管并联,那么R1、R2的取值就不应该大于25K,470K显然不妥。但25K作为推动级的负载阻抗实在是太低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
几年钱我也YY了一个用KT88的Circlotron放大器,这里也传上来。
我这个为了获得良好的倒相效果,使用了二只2N4391做串叠式恒流源;为了保证推动级有足够大的电压输出幅度,使用了二只IXTU01N100构成等效电感量非常大的模拟电感(不是恒流源)。这二个模拟电感还能明显起到“隔离”自举电路带来的失真增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