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台天线底座

楼主(2015-05-23):
.
.
请问有没有使用车台磁铁天线底座的?这种底座放在后备箱上面,颠簸行驶中可否掉下去?

网友:
不会掉,除非碰到会掉,

网友:
我经常在车顶或者后备箱盖上放置吸盘天线,为了防止损伤油漆,还在吸盘上包了一块布。
重来都没掉下过,哪怕是在台风中行驶。

网友:
好的吸盘不会掉,差的吸盘在车顶跑高速会掉,市区随便跑

网友:
也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我在车顶放置吸盘天线,也就是一般的吸盘罢了。
绝无可能会掉下的,楼主尽可放心使用。

网友A:
不会的,不过手可以轻松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不过手可以轻松拿下来,

可不要小瞧了它!
并不是“轻松可拿下”地,我就算包了一层较厚的布还是要花点力气才可拿下的。

网友:
1米以下的天线都没问题,车速120以下全部安全,你要是上像7900大天线 的话估计直接就得卡边了 哈哈

网友(2016-07-27):
87厘米的天线!!!车速160!!我试过了!!没问题,安全

网友:
吸盘天线用强磁的,一般没问题。如果装1米以上的天线最好还是用卡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