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直流电流最大不一定负载音频信号最强

楼主(2015-05-23):
之前调整调谐线圈抽头时,一直以直流电流表指示作为线圈与负载匹配的依据。
这几天收听大环矿机,用数字表交流档测负载电压发现:直流电流电流最大时,负载两端音频电压并不是最大,要提高抽头匝数才能找到最大音频电压,以大环机(见下图)为例,直流电流最大时,线圈抽头在转换开关K2的3点,而音频电压最大时,线圈抽头在转换开关K2的7点。
这样做的好处是:1、声音明显增大,2、由于抽头匝数增加,提高了灵敏度,又意外的多收到一个弱台,增加到6个台。

大环电路图,图很简单,但配图说话容易理解。

一开始是用的数字表交流档测的,有跳动,照片基本是相对稳定的数值。
直流电流表是200uA量程。
1、直流电流最大值:约80uA,此时舌簧耳机两端(变压器隔离)音频电压是4.63mV注意转换开关位置
2、直流电流:约64uA,此时舌簧耳机两端(变压器隔离)音频电压最大值是6.88mV

数字表在交流200mV档。

直流电流最大时

音频电压最大时

为了确认这一现象,又用毫伏表测了一下。
1、直流电流最大值:约80uA,此时舌簧耳机两端(变压器隔离)音频电压是4.4mV
2、直流电流:约64uA,此时舌簧耳机两端(变压器隔离)音频电压最大值是8.3mV

交流毫伏表在10mV档。

直流电流最大时

音频电压最大时

两种测量线圈抽头差一档,毫伏表在7档,数值表在8档,数值有差异。
本实验只能证明:直流电流最大不一定音频信号最强,声音最大。但数值并非非常准确,毕竟电台信号有波动,相机抓拍也有误差,等有信号发生器时再做更准确测量。

网友A:
声音大小和功率有关。
您老要用功率表测才好。

电压,电流间又有相角,还要用有功功率的表才最好。

电压和电流简单做*,出来的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小和功率有关。
您老要用功率表测才好。

暂时没有功率表。同样的负载,输出电压高,功率也一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小和功率有关。
您老要用功率表测才好。

你那磁棒+磁环试验咋样了,我试的二极管检波只能清楚收到一个台,可能换成3DQ能好些。

网友B:
您说的对,我玩矿杌的体会也是这样,但没有具体实验过,在我的FM矿机上体会明显,直流都3OvA电流,但声音却不大,

网友C:
这个实验的结论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对,我玩矿杌的体会也是这样,但没有具体实验过,在我的FM矿机上体会明显,直流都3OvA电流,但声音却 ...

这种现象对新装的矿机更要注意,抽头确定以后,正常收听用直流微安表作为调谐指示还是有必要的,毕竟直流电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验的结论非常好!

谢李兄加分。
电台信号波动,数值准确度差些,但方向应该是对的,差别很明显,要是有您那种信号发射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功率表。同样的负载,输出电压高,功率也一定高。

我们当然没有这个表。但我们有二块万用表吧,有就好。一个测电压,一个没电流。没能大体上测出来,有示波器更好,但要双道的。
一个通道没电压,别一个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以方便间接测出电流。注意不是真的要读出数值,只是要看一下相位。想法叫电压电流同相。并电压最大。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磁棒+磁环试验咋样了,我试的二极管检波只能清楚收到一个台,可能换成3DQ能好些。

这个是效果好的一样,用的是二级管。能收到2-3个台。纯的矿石机。

没有何如专用的测量设备,只能用听声音大小的方法来定效果。

没法做定量的对比。更多的组合,在我写的帖子中。不在这多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效果好的一样,用的是二级管。能收到2-3个台。纯的矿石机。

没有何如专用的测量设备,只能用听 ...

磁环+磁棒我暂时还没有明显进展,所以先用哑铃式磁棒+里斯线有效果,二极管检波。

1、空载电压:663mV。

2、有载电压3mV,电流3.21uA。

3、同位置用100长中波磁棒,空载电压12.6mV。

4、同位置用200长中波磁棒,空载电压54mV,没拍照。

哑铃式磁棒组合与200长中波磁棒空载电压比:663/54,高十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zhuyoq007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梁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