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逆变器加个短路开关 再也不怕短路坏掉了

楼主(2015-05-23):
48伏变220伏的  朋友出夜市经常用  一个月坏了三个  都是灯头短路造成 烧逆变器

求我帮他改造  正好有闲置的空气开关串接进去   实验下 关乎

今晚吃饭有找落了  哈哈

网友A:
       直接用12V的LED灯或者节能灯比较好,直接从电动车12V端取电,活着买个电动车用的DC-DC的稳压器然后接12V的灯用,更安全.整体投入方面,一个稳压器加几个12V的LED灯不止节能还安全还便宜
     不一样的技术人员会给客户不一样的方案,碰到不好的技术人员受伤的都是客户

网友B:
简单暴力实用

网友:
大马拉小车的感觉,直接用48V的LED灯就行了。那样才真的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暴力实用

  是简单暴力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2V的LED灯或者节能灯比较好,直接从电动车12V端取电,活着买个电动车用的DC-DC的稳压器然后 ...

人家摆摊卖电风扇之类的电器啊 需要测试 没法用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摆摊卖电风扇之类的电器啊 需要测试 没法用12

     大哥想清楚哦,高频逆变器,用来开风扇吗、

网友:
如果把保护开关串联在直流电路上保护效果会更好。过去好多踏板电动车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种空开等短路还没动作逆变估计就挂了,最简单有效方法就是加个保险丝。

网友:
就算用空开也得用直流空开吧?

网友:
有一种小黑的过流保护复位按钮,很实用。

网友:
不如买发电机,还能吸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体积真的可以输出1200瓦吗,就算效率百分之百输入端也应该有近30安电流。

   一般来说标1200W的你当120W用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同样感觉 还没有跳,逆变器就烧了

网友:
LED直接亮,而成本更少,不易坏

网友:
这个逆变里面没有保护电路吗

网友:
这是放输出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感觉 还没有跳,逆变器就烧了

它没有保险是反应快,倒不如装上合适的速溶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