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A1787芯片车机高频头引脚定义

楼主(2015-05-23):
为了仿制“炫彩”老师的四次变频机,近日得一车机高频头,引脚上标有英文缩写。

无奈在下不懂外文,经查本坛和网上资料,连蒙带猜,多少知道一些,也不知对否。还有几个引脚连蒙带猜也不知其定义。
1、 MONO
3、 MPX--VCC
6、 MRC--OUT
8、 IF
16、AM--F--OUT
20、FE--VCC
请各位老师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A:
mono是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no是单声道

谢"tmqpromise "老师赐教。多谢了。

网友B:
你好!元真老师,提供一张图给你参考下,需实际验证,有问题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元真老师,提供一张图给你参考下,需实际验证,有问题随时交流。

谢“炫彩”老师。您提供的资料已收下,与我手上这款高频头基本一样。太感谢您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炫彩”老师。您提供的资料已收下,与我手上这款高频头基本一样。太感谢您了,多谢!多谢! ...

我就是按你的照片画图翻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你的照片画图翻译的

老师开始几分钟有跑频怎么解决?以后就很稳定了

网友:
你的高频哪里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开始几分钟有跑频怎么解决?以后就很稳定了

这个不太好办,只有锁相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按你的照片画图翻译的

有劳“炫彩”老师了。
先用您给的电路搭起来,试试高频头是否好的。再作下一步打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办,只有锁相环能解决。

用高频头自制收音机,都有这个问题,温飘,用几分钟就好了。想彻底解决,就如炫彩老师说的,锁相环。

网友:
看这贴获益良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劳“炫彩”老师了。
先用您给的电路搭起来,试试高频头是否好的。再作下一步打算。

其实AM/FM两个电调台是可以合并运用一个电调电位器,而把AM/FM两供电当作波段开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高频头自制收音机,都有这个问题,温飘,用几分钟就好了。想彻底解决,就如炫彩老师说的,锁相环。

能帮画一个AD的高频头封装不?我不用用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AM/FM两个电调台是可以合并运用一个电调电位器,而把AM/FM两供电当作波段开关即可

谢“shiuyipyuen ”版主老师赐教。多谢!